两MCU之间CAN通讯,距离很近,能否直接CAN引脚相连

楼主(2014-09-30):
请教一个问题,两MCU之间CAN通讯,距离很近,在一块PCB板上,能否直接CAN引脚相连,不用CAN驱动器。  有人尝试过吗?

楼主:
恩,就是两片单片机之间, 串口通道不够用了,才想到这个。

网友:
两台不用仲裁,应该可以

网友A:
CAN用的是差分信号,单片机那用差分信号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用的是差分信号,单片机那用差分信号线呢?

   不用驱动器转化为差分,直接把输入,输出引脚对接

网友:
不能把,can收发器要实时监测总线状态的。

网友:
有什么意义?

网友:
没试过,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B:
CAN的RX不光是接收总线上其它人的通讯,也要实时监听自己的发送,以实现冲突仲裁。
既然是在板,UART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io口模拟串口吧,低波特率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的RX不光是接收总线上其它人的通讯,也要实时监听自己的发送,以实现冲突仲裁。
既然是在板,UART不就可 ...

串口通道不够用了,才想到这个。

网友:
模拟个串口或者SPI、IIC都行啊,为何非要CAN。

网友C:
看过这种不用CAN芯片的歪路子资料,不限于两个,可以多个组网

5V--[R]-------------------------------
               |        |
              ----      |
             \ D /    |
            ____    |
              |        |
           TX       RX

网友D:
可以,两个CAN的输入连起来,输出分别通过OC门(如74LVC1G07)连到输入,输入线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电阻+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两个CAN的输入连起来,输出分别通过OC门(如74LVC1G07)连到输入,输入线加一个上拉电阻。 ...

有参考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这种不用CAN芯片的歪路子资料,不限于两个,可以多个组网

5V--[R]-------------------------------

   能提供更确切的线路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提供更确切的线路图吗?

就是5V串电阻,TX接二极管,RX直接接,  N个都往上挂
你自己飞几根线找两单片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14楼的点子够牛的,简单易行!

网友D:
电路可参考 huangqi412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CAN的发送接二极管连到接收或是通过OC(74HC07)门,效果是一样的,用二极管的话,负极接发送,正极接接收,二极管选正向压降低点的。
简单描述一下电路的接法,CAN的发送通过二极管或OC门连接到CAN的接收,CAN接收上接一个上拉电阻。此时CAN发送高电平时,通过上拉电阻,CAN的接收收到高电平,当CAN发送低电平时,通过二极管或OC门将接收拉低,CAN的接收收到低电平。
然后把多个CAN芯片的接收连在一起,就可以互相通讯了,任何一个CAN发送的数据,所有的CAN都能拉收到。系统中的上拉电阻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这种不用CAN芯片的歪路子资料,不限于两个,可以多个组网

5V--[R]-------------------------------

对的,防止图腾柱短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参考 huangqi412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CAN的发送接二极管连到接收或是通过OC(74HC07)门,效 ...

明白了,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5V串电阻,TX接二极管,RX直接接,  N个都往上挂
你自己飞几根线找两单片机试试就知道了 ...

 看明白了。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参考 huangqi412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CAN的发送接二极管连到接收或是通过OC(74HC07)门,效 ...

学习,正要用到CAN,顺便请教一下,这种连接方法距离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和无节操串口多点通信一模一样的。。。
都有can了肯定也有SPI吧,感觉比CAN用起来简单多了。。。还能多点通信。。。

网友:
14大神鉴定完毕

网友:
标记一下,can应用

网友:
楼上的都做过实验,确定可以使用?

网友:
试好了说一声,谢谢,我下次也想这样用.

网友:
向高手学习!收藏一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不要想了,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正要用到CAN,顺便请教一下,这种连接方法距离是多少,谢谢了!

不要贪心好不好,人家芯片厂投资做CAN芯片是小孩子过家家好玩?你还想推广到所有场合啊。

网友:
楼主只是想板上通信一下肯定没问题,  你们还想扩展到远距离通信让芯片厂破产?

网友:
楼主是否测试?能通讯?

网友:
应该不行的,加一个TJA1050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连接好像不可以。
楼上有谁做过实际的,分享一下。

网友:
直接连还不如用spi

网友:
当然行,如果单片机所有io可以随便设为od输出,那么把两个can tx都设成od,两个收两个发四条线全连起来,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
如果tx自身不带od功能,只能用21楼的做法外加oc/od了

网友:
正要学CAN通信,围观一下

网友F:
模拟iic就行了,这样弄can有啥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拟iic就行了,这样弄can有啥实际意义???

意义就是快,不用模拟。并且是真双向通迅。
i2c是主从结构就不说了,你以为模拟一个i2c从机容易吗?

网友:
必须加CAN接口芯片

网友:
现在用的是TJA1050CAN仲裁芯片,但是CAN有一个自发自收的机制,那样是不需要CAN芯片的,那么我觉得两台单片机直接相连,不形成网络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G:
最近项目也打算用CAN了,但是我的是两块板子连接,距离也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项目也打算用CAN了,但是我的是两块板子连接,距离也很近。。。

最好在一块PCB板上,远了信号没办法保证。

网友:
两个单片机通讯,为何纠结于can。好多模拟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项目也打算用CAN了,但是我的是两块板子连接,距离也很近。。。

直接OC上拉对连仅限于同一块板子内部。
如果信号要到板子外部,就不要这么干了,老老实实装个TJA1050吧,也不贵
当然,在同一个板子上,确实没必要用收发器。

不用收发器的情况下,如果你的CAN控制器支持,其实你可以用远远超过标准的波特率,例如用2M,5M,10M等等。。。仅仅受你的分布电容和上拉电阻的驱动能力权衡。
这也是不用收发器的一个好处。

如果用收发器,你怎么也不可能超过1M的上限(最快的CAN收发器只有1M)

网友H:
自已弄的电路能保证可靠吗?表示怀疑。看看CAN接口芯片内部的电路,你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I:
我觉得41楼redroof说的可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已弄的电路能保证可靠吗?表示怀疑。看看CAN接口芯片内部的电路,你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了。 ...

你的理解有点偏差,楼主的意思是:如同UART端口一样,加上一片SP3232就可以与PC通讯,不加也能在两片MCU之间通讯,不存在可靠性问题。

网友:
我来听课,学习了,谢谢。

网友J:
我板上两个STM32F103就是用的SPI通迅的。 不停的向对方传输缓存中的数据。快速并且简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41楼redroof说的可能是对的。

当然是对的,很多年前就这么用过,太正常了

网友:
可以 咋不用spi i2c

网友:
14楼,大神~~~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的想法啊,学习学习

网友:
膜拜,这都行的话,是个爱折腾的主

网友:
用最少的投入换最大收获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有点冒险

网友:
没加电压变换器?加个TJA1040吧,不加是不行的,电压完全不行。而且CAN线上要接终端电阻,让CAN总线的负载电阻保持在60欧姆。

网友:
can也能用,但是两个之间用spi或者iic或者模拟uart可能更好

网友:
楼主这样用不正确,CAN总线不像485那样简单,10楼说的对,CAN的RX不光是接收总线上其它人的通讯,也要实时监听自己的发送,以实现冲突仲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参考 huangqi412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CAN的发送接二极管连到接收或是通过OC(74HC07)门,效 ...

解释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L:
没有CAN物理层应该不行。

网友:
低速用IO模拟串口,速度高些的用SPI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CAN物理层应该不行。

怎么没物理层??
CAN的物理层本质上就是线与。
所以你在外面接成线与,就有“物理层”了
你自己分析一下逻辑,看看在外面线与跟你给两边加收发器,在CAN控制器这一端看到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M:
如果不出现总线冲突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留名做标记。有时候串口用完了,再想扩展通信口,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的

网友:
学到了一招,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绝对的标记,刚开始研究can,好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不出现总线冲突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的

唉,怎么这么多人转不过这个弯呢!
外面线与就是对付总线冲突的,跟正常收发器一样。你不用管冲突,控制器自动重发

网友:
貌似很腻害的样子。。。

网友(2014-11-08):
说得对,我来补充两句:redroof说的对,大家知道差分信号吧,比TTL电平抗干扰,传得远,CAN线路的H、L就是这种所谓“线与”的差分形式,电路板级的传输完全可以不用差分,回到原始形态,就是全部输入、输出挂到一根带上拉电阻的导线上!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但是没用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啊,就和232不加驱动芯片是一样的,传输距离和抗干扰差点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网友:
在学习中,拓展一下知识面,见识了!

网友:
可以吗?没试过,不过发送脚要发馈给接受脚,或者can的模式配置一下

网友:
mark,有空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这种不用CAN芯片的歪路子资料,不限于两个,可以多个组网

5V--[R]-------------------------------

R代表电阻么?要多大阻值?D又代表什么二极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ARM Cortex-M4 Kinetis微控制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同求书名。
看到K60,是K60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同求书名。
看到K60,是K60的教程?

看94楼,已经回复了,王宜怀的书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ARM Cortex-M4 Kinetis微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牛,可以。。。照着这个连接更好的理解can物理层本质

网友:
不能,可以用二极管实现

网友:
有人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Q:
可以实现的,早就在项目中应用过,今天太晚了,明天给图。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实现的,早就在项目中应用过,今天太晚了,明天给图。

上图了,另贴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973-1-1.html

网友:
确实不错,小范围内可以多主通讯,有空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不知这种用法速率有没有什么限制要求?

网友:
标记一个,这确实属于歪路子。

网友:
这个帖子好,有很多牛逼的回复。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仲裁在芯片端,用2个二极管加2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
最近项目上要用到CAN,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感觉这种情况不用can也可以啊。。

网友R(2015-05-22):
引用 网友K:
当然是对的,很多年前就这么用过,太正常了

在工控上,can芯片有必要物理隔离吗?还有在双绞线上需要增加TV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板上两个STM32F103就是用的SPI通迅的。 不停的向对方传输缓存中的数据。快速并且简单。 ...

请教您是用两路SPI还是一路SPI?SPI之间的线直接连吗?需要接限流电阻吗?如何配置IO,原来用C8051F连,SPI口会烧掉

网友S:
这个世界的人都疯了,,
两个接口,什么总线都可以自己模拟。非要搞这么一个低效率的,高复杂的CAN。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世界的人都疯了,,
两个接口,什么总线都可以自己模拟。非要搞这么一个低效率的,高复杂的CAN。 ...

没有模拟啊,而是直接用了真正的CAN!
就是为了用这个复杂的CAN控制器来节约你的软件通讯算法啊
CAN控制器有多复杂跟你无关,反正是白送给你的,不用白不用!
用CAN节约了你多主机通讯的程序复杂度,保证了多主机通讯的可靠性,太值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在工控上,can芯片有必要物理隔离吗?还有在双绞线上需要增加TVS吗?

最好是隔离,如果不缺那10块钱的成本,
TVS什么的当然得加
保护再多也不嫌多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可以连接的,如果多CAN连接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如下图

二极管的作用:防止输出短路,这个怎么理解?二极管去掉会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T:
二极管的作用:防止输出短路,这个怎么理解?二极管去掉会怎么样?

就是自己在外面搭了个OC门啊!
有人输出0有人输出1,结果是0
如果你的单片机的CANTX引脚可以在设为OC模式,就不需要任何外部硬件了!直接全连起来加个上拉就OK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就是自己在外面搭了个OC门啊!
有人输出0有人输出1,结果是0
如果你的单片机的CANTX引脚可以在设 ...

TxMessage.StdId=0x00;
TxMessage.ExtId=0x1234;
TxMessage.IDE=CAN_ID_EXT;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请解释一下上面4个参数上面含义,没有看明白

网友K:
引用 网友R:
TxMessage.StdId=0x00;
TxMessage.ExtId=0x1234;
TxMessage.IDE=CAN_ID_EXT;

我也不知道
寄存器定义你自己看芯片说明书了
ID的值代表的含义完全由软件自己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知道
寄存器定义你自己看芯片说明书了
ID的值代表的含义完全由软件自己解释 ...

位 31:21 STID[10:0]/EXID[28:18]: 标准标识符或扩展标识符 (Standard identifier or extended identifier)
标准标识符或扩展标识符的 MSB(取决于 IDE 位的值)。
位 20:3 EXID[17:0]: 扩展标识符 (Extended identifier)
扩展标识符的 LSB。
位 2 IDE: 标识符扩展 (Identifier extension)
此位用于定义邮箱中消息的标识符类型。
0:标准标识符。
1 :扩展标识符。
位 1 RTR: 远程发送请求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0:数据帧
1 :遥控帧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U:
这是西门子早期一篇有关无收发器CAN总线应用文中的电路图,文中说明只适用于板中通信,距离小于1m。

网友:
淘宝很多车上的简单发送一个ID的东西,都是这么干的省钱。IO口模拟CAN。神奇的国度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U:
这是西门子早期一篇有关无收发器CAN总线应用文中的电路图,文中说明只适用于板中通信,距离小于1m。 ...

这个好省,就单线连接了啊

网友:
不可以。你可以看看自发自收模式。

网友(2019-06-10):
mark can 总线直连,谢谢

网友:
没用过 CAN ,看了上面的讨论,来总结一下:
1.  CAN 是一个网络,不是 UART 那样的单点对单点,所以 各节点的 RX 连在一起,TX 连在一起。
2.  因为是网络,所以控制器肯定得有防冲突措施。
3.  因为是大家的 RX 连在一起,所以得有电路措施以防止短路,比方线与。
4.  123 楼的图就是 CAN 通信的基本电路。
5.  外面加上收发器只是为了加大传输距离。如果传输距离小,就不需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是西门子早期一篇有关无收发器CAN总线应用文中的电路图,文中说明只适用于板中通信,距离小于1m。 ...

不错!!!!!!!!

网友:
西门子这个方法好,解决监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