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补丁该如何安装?

楼主(2014-10-01):
请教如题,请问candence 补丁的安装方法:是先破解,再安装补丁文件?还是先安装补丁文件,再执行破解?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安装方法: (我安装的目录是D:\program\Cadence\SPB_16.6)
1,将文件夹SPB_16.6重命名为SPB_16.6_OLD.
2,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将文件夹SPB_16.6_OLD中的compnts.dat复制到SPB_16.6,
3,安装补丁到SPB_16.6,
4,把原安装文件CRACK 文件夹tools目录下的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复制到Cadence\SPB_16.6\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将SPB_16.6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复制到SPB_16.6_OLD中,有相同文件全部选择替换.
6,删除SPB_16.6文件夹,将文件夹SPB_16.6_OLD重命名为SPB_16.6.
OK!!

////////////////////////////////////////////////////////////////////////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_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如果是WIN764位操作系统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其他操作系统不用,直接下一步

6、删除spb_16.6文件夹并把spb_16.6old改回spb_16.6

网友:
这个标记一下,以供参考。

楼主:
破解过程中,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
以前破解了的,再装补丁用2楼的方法。
全新安装是不破解接着装补丁,补丁好一起破解。

网友:
安装 破解 补丁,以上顺序亦可。

网友:
其实只要备份Tools目录就可以了。
我的方法是全新安装好后,先把Tools备份一下,然后补丁-》破解。
更新补丁的时候,直接把Tools目录删除或者更名-》原来备份的Tools挪回来-》补丁-》破解。

目前只用OrCAD/Allegro,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