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大家非常不能见到的超声探头(医院B超检查用的)

楼主(2014-10-01):
拆个大家非常不能见到的超声探头(医院B超检查用的)
这是一个低频腹部探头,时间久了,十几年了,可能,线有点断,想拆开看看自己能不能修

先常规X线下看下结构再下手,毕竟有点贵的东西

上面那个是高频的探头,做个比较

放大

结构还算简单,全照

接口特写

探头

开拆

防水橡胶粘合的,很好拆

这里面结构想起了卫星外面裹得的金箔,只是这个是铜箔

非常精细

虽然是很好的,但是也没办法,拆吧
一点点来,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怎么样

继续

里面还有绝缘层

另一面

若影若现了

好密,马尾神经一样

芯片出来了

内部支架

关键接口出来了

取下

密密麻麻,不但有透明防护罩,还有很硬的透明胶水保护,拆开是不用想了

不但有透明防护罩,还有很硬的透明胶水保护,拆开是不用想了继续
看下这个线的结构,非常细,但是居然还是同轴屏蔽,
怎么编织的啊,重新接是根本不可能了,小看了这个线,
能用10十年,每天蹂躏弯折数千次,的确工艺不是骗人的
也不是国内能做的,图片不知道跑后面去了

继续吧
全脱了

里面规整的芯片,干嘛的就不知道了,大家自己想

里面还是有屏蔽,最前面的灰色结构就是超声发射接收组件

剩下的就是复原
上电
还是老样子,很多缺失的

很失落的感觉。。。。。。。。。。。。。。。。。。。。。。。。。。。。。。。。。。。。。。。。。。。。。。。。。。。。。。。。。。。。。。。。。。。。。。。。。。。。。。。。。。。。。。。。。。

网友:
线材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线NB,那么细还带屏蔽

网友A:
LZ是妇科大夫,哈哈哈,可以上传点私密照片

网友:
那些线真够密的,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恐怖的线束

网友:
现在应该有能力直接把信号处理做在探头里了吧。

网友:
这货原理是什么?难道是点阵的换能器吗?

网友:
居然全是集成电路,不错。

网友:
太精细,看到头大。好多细线。

网友:
cool  十几年前 工艺就不错了

网友:
芯片应该是ADC 缺失估计是线断了。

网友B:
探头是很小的压电陶瓷片阵列,用这些阵列构成相控阵来发送超声波和接收回波。用大规模的AD高速采样,再FPGA运算,就得到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头是很小的压电陶瓷片阵列,用这些阵列构成相控阵来发送超声波和接收回波。用大规模的AD高速采样,再FPGA ...

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哪国的产品啊?

网友:
好细的一把线,不好维护

网友:
楼主男科大夫,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高科技啊

网友:
看着还挺高大上哪!

网友:
看着还挺高大上呢!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那么多相同的芯片 好奇

网友:
好奇才进来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有国产的么,这种探头好像挺贵

网友:
打开这个帖好慢,Philip的东西做的确实不错,不过现在也好多其实是委托国内的公司开发的。

网友:
这么细的同轴线算是第一次见

网友:
philip 医疗设备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外包的?

网友:
这种同轴线没有那么高端,你的笔记本电脑里就有:就是从主板经过转轴到液晶屏的视频输出线,每一根都是细小的同轴电缆,外被和芯线皮都是铁氟龙材质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这么多细线是人工焊接吗?

网友:
果然不一样啊。。。

网友:
高科技产品.

网友:
这个能用手机做显示 DIY一个吗?

网友:
真的少见

网友:
B超是不是相控阵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做工真好呀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们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多线,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
手机看不到图啊   。

网友:
这个。。只能说张姿势了

网友:
不错哦 下次搂住拆个4D探头给大家看看,大凸和直肠的国内都能做

网友:
十年前的工艺啊。。。差距

网友:
妇产科男医生。。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2014-11-12):
你历害,去年我也想拆开看,刚拆一点就不敢了,,太精细。。

网友:
东西正的不错,很精细

网友:
这么多的线~~

网友:
线不错, 拿来当耳机线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不知这么多的线是咋焊的,佩服啊!

网友:
这线束,维护起来不容易

网友:
这个同轴好像是44AWG的,目前能做到的这么细的同轴,估计只有1-2家,而且起码是合资级别的。

目前我所知的,线都日系的,焊接技术,128根人工做不到,报废率接近一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艺来完成完美的焊接,这个需要攻关。。

网友:
涨姿势了,,,,难得一见的  医疗行业电子设备部件,,

网友:
楼主男科大夫

网友:
一般见不着

网友:
厉害啊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线需要引出来

网友:
也许不见得是线断了,也可能是板间连接器之间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9-07-31):
有点像GE的探头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   值记得线太多。

网友:
是单面板,差评。

网友:
挖坟了。另外楼主说卫星外面包的,不是金箔,而是聚酰亚胺薄膜

网友:
我比较想知道楼主用什么设备拍的X光照片?

网友:
看到大家对极细同轴线这么感兴趣,我也来掺合一下,欢迎指正:
1、线本身不神秘,但几乎被日系垄断;
2、加工厂甚至比原材料厂更难打交道,加工费用也可能比原材料费用高;
3、加工过程需要人工排列线束,然后机器进行裁剪、焊接;
4、由于线材过细,即便是走几十mA的电流,都要提前算好直流压降;
5、拿来走高速信号很过瘾,早期iPhone内部也有用到,后来逐渐被FPC取代,但是在需要长期往复运动的场合仍有大量使用;

网友:
我看到PIC的LOGO了

网友:
这个和工业相控阵超声的探头是不是一样的,工业超声感觉很小很水呀。

网友:
这古文又被挖出土了?!让我想到这类医用的各厂牌超 B 探头超过 95% 都是台湾代工生产的。
我是几年前在新闻中有看到介绍我们到底那些产业是在台湾产销供应到世界上的节目才知道的。
而这类超 B 探头的那一排传感器共是有 9216 颗,每个探头在产线上都是纯手工将那些线给组装、加工、测试、完成的,
所以产能并不高,故也直接反应到其售价上。而其他也有专门的产业,如植牙的金属器件加工,是细活!每个月产能也不高,
各种合金规格与尺寸车完其螺牙后还得一一将每个螺丝人工精细打磨,类似加工宝石般的精细,占世界 85% 以上的出货量。
那节目中还有许多医材讲述的都是纯是台湾制造。而那节目好几年前看到的,其他几项都给忘记了哈!仅就这两项给大夥科普一下,呵呵~

网友(2020-01-12):
精细活啊。

网友:
不错,涨见识了

网友:
不错,涨见识了+1

网友:
不错!涨芝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妇科大夫,哈哈哈,可以上传点私密照片

这个想法很危险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LZ。

网友:
楼主是数码之家的坛友吗!这个贴子好早之前就看过了!

网友(2022-04-06):
这个帖子引用的是外面的图片。外面点图片现在已经失效。

我们自2021年开始,已经强制不再允许使用外链接图片,必须上传到我们论坛。

网友:
这些线焊接起来也够喝一壶的,还要处理好线头受力的问题

网友:
Backup from the URL inside this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