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为何不能脱机烧录?

楼主(2014-10-01):
下载过程不会错误,但是经常脱机烧录不了,按烧录键后,status灯变为红色。。。

网友:
目标板断电,改为由PICKIT3提供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是PIC原装货,还是”某宝“的货? 如果是原装的,基本上是选项不对(如电源没选正确),建议楼主多查看KIT3的使用手册(有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