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使用外扩SRAM,如何编写startup.s?

楼主(2014-10-01):
使用1788,keil环境。内部RAM不够用,想使用外部SRAM作为内存,内部SRAM不再使用,请问该如何修改startup.s?

the startup.s:
;/***********************************************************************
; * Project: LPC177x_8x startup code
; *
; * Description: LPC177x_8x startup code
; *
; * Copyright(C) 2011, NXP Semiconductor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Software that is described herei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 * which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 * products.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AS IS" without any warranties.
; * NXP Semiconductor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the
; * use of the software, conveys no license or title under any patent,
; * copyright, or mask work right to the product. NXP Semiconductors
; *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 * notification. NXP Semiconductors also make no representation or
; * warranty that such application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ed
; * use without further testing or modification.
; **********************************************************************/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1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Sign_Value                EQU                0x5A5A5A5A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0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1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2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3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4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5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6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Sign_Value                        ; 7 Reserved
                DCD     UnHandled_Vector                   ; 8 Reserved
                DCD     UnHandled_Vector                   ; 9 Reserved
                DCD     UnHandled_Vector                  ; 10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11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12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UnHandled_Vector                  ; 13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14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15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DT_IRQHandler                                 ; 16 Watchdog Timer
                                DCD                TIMER0_IRQHandler                        ; 17 Timer0
                                DCD                TIMER1_IRQHandler                    ; 18 Timer1
                                DCD                TIMER2_IRQHandler                        ; 19 Timer2
                                DCD                TIMER3_IRQHandler                    ; 20 Timer3
                                DCD                UART0_IRQHandler                        ; 21 UART0
                                DCD                UART1_IRQHandler                        ; 22 UART1
                                DCD                UART2_IRQHandler                        ; 23 UART2
                                DCD                UART3_IRQHandler                        ; 24 UART3
                                DCD                PWM1_IRQHandler                            ; 25 PWM1
                                DCD                I2C0_IRQHandler                                ; 26 I2C0
                                DCD                I2C1_IRQHandler                                ; 27 I2C1
                                DCD                I2C2_IRQHandler                            ; 28 I2C2
                                DCD                UnHandled_Vector                           ; 29 Reserved
                                DCD                SSP0_IRQHandler                                ; 30 SSP0
                                DCD                SSP1_IRQHandler                                ; 31 SSP1
                                DCD                PLL0_IRQHandler                            ; 32 PLL0 Lock (Main PLL)
                                DCD                RTC_IRQHandler                                ; 33 RTC
                                DCD                EINT0_IRQHandler                        ; 34 External Interrupt 0
                                DCD                EINT1_IRQHandler                        ; 35 External Interrupt 1
                                DCD                EINT2_IRQHandler                        ; 36 External Interrupt 2
                                DCD                EINT3_IRQHandler                        ; 37 External Interrupt 3
                                DCD                ADC_IRQHandler                                ; 38 A/D Converter
                                DCD                BOD_IRQHandler                                ; 39 Brown-Out Detect
                                DCD                USB_IRQHandler                            ; 40 USB
                                DCD                CAN_IRQHandler                           ; 41 CAN
                                DCD                DMA_IRQHandler                            ; 42 General Purpose DMA
                                DCD                I2S_IRQHandler                            ; 43 I2S
                                DCD                ETH_IRQHandler                                ; 44 Ethernet
                                DCD                SDIO_IRQHandler                                ; 45 SD/MMC card I/F
                                DCD                MCPWM_IRQHandler                        ; 46 Motor Control PWM
                                DCD                QEI_IRQHandler                            ; 47 QEI
                                DCD                PLL1_IRQHandler                            ; 48 PLL1 Lock (USB PLL)
                                DCD                USBActivity_IRQHandler                ; 49 USB Activity interrupt to wakeup
                                DCD                CANActivity_IRQHandler                ; 50 CAN Activity interrupt to wakeup
                                DCD                UART4_IRQHandler                        ; 51 UART4
                                DCD                SSP2_IRQHandler                            ; 52 SSP2
                                DCD                LCD_IRQHandler                            ; 53 LCD
                                DCD                GPIO_IRQHandler                            ; 54 GPIO
                                DCD                PWM0_IRQHandler                                ; 55 PWM0
                                DCD                EEPROM_IRQHandler                        ; 56 EEPROM

;                IF      :LNOT::DEF:NO_CRP
;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 READONLY
;CRP_Key         DCD     0xFFFFFFFF
;                ENDIF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UnHandled_Vector        PROC
                EXPORT  UnHandled_Vecto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DT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ER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ER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ER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ER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WM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SP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SP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LL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INT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IN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IN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IN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BO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S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D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MCPW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QEI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L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Activity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Activity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SP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LC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GP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WM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EPROM_IRQHandler         [WEAK]
WDT_IRQHandler
TIMER0_IRQHandler
TIMER1_IRQHandler
TIMER2_IRQHandler
TIMER3_IRQHandler
UART0_IRQHandler
UART1_IRQHandler
UART2_IRQHandler
UART3_IRQHandler
PWM1_IRQHandler
I2C0_IRQHandler
I2C1_IRQHandler
I2C2_IRQHandler
SPI_IRQHandler
SSP0_IRQHandler
SSP1_IRQHandler
PLL0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EINT0_IRQHandler
EINT1_IRQHandler
EINT2_IRQHandler
EINT3_IRQHandler
ADC_IRQHandler
BOD_IRQHandler
USB_IRQHandler
CAN_IRQHandler
DMA_IRQHandler
I2S_IRQHandler
ETH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MCPWM_IRQHandler
QEI_IRQHandler
PLL1_IRQHandler
USBActivity_IRQHandler
CANActivity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SSP2_IRQHandler
LCD_IRQHandler
GPIO_IRQHandler
PWM0_IRQHandler
EEPROM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the EMC_Init:
void EMC_GPIO_Init (void)
{
    LPC_IOCON->P3_0 = (1<<0 | 0<<3 | 0<<5 | 1<<9); /* D0 @ P3.0 */
    LPC_IOCON->P3_1 = (1<<0 | 0<<3 | 0<<5 | 1<<9); /* D1 @ P3.1 */
    LPC_IOCON->P3_2 = (1<<0 | 0<<3 | 0<<5 | 1<<9); /* D2 @ P3.2 */
    LPC_IOCON->P3_3 = (1<<0 | 0<<3 | 0<<5 | 1<<9); /* D3 @ P3.3 */

    LPC_IOCON->P3_4 = (1<<0 | 0<<3 | 0<<5 | 1<<9); /* D4 @ P3.4 */
    LPC_IOCON->P3_5 = (1<<0 | 0<<3 | 0<<5 | 1<<9); /* D5 @ P3.5 */
    LPC_IOCON->P3_6 = (1<<0 | 0<<3 | 0<<5 | 1<<9); /* D6 @ P3.6 */
    LPC_IOCON->P3_7 = (1<<0 | 0<<3 | 0<<5 | 1<<9); /* D7 @ P3.7 */

    LPC_IOCON->P3_8 = (1<<0 | 0<<3 | 0<<5 | 1<<9); /* D8 @ P3.8 */
    LPC_IOCON->P3_9 = (1<<0 | 0<<3 | 0<<5 | 1<<9); /* D9 @ P3.9 */
    LPC_IOCON->P3_10 = (1<<0 | 0<<3 | 0<<5 | 1<<9); /* D10 @ P3.10 */
    LPC_IOCON->P3_11 = (1<<0 | 0<<3 | 0<<5 | 1<<9); /* D11 @ P3.11 */

    LPC_IOCON->P3_12 = (1<<0 | 0<<3 | 0<<5 | 1<<9); /* D12 @ P3.12 */
    LPC_IOCON->P3_13 = (1<<0 | 0<<3 | 0<<5 | 1<<9); /* D13 @ P3.13 */
    LPC_IOCON->P3_14 = (1<<0 | 0<<3 | 0<<5 | 1<<9); /* D14 @ P3.14 */
    LPC_IOCON->P3_15 = (1<<0 | 0<<3 | 0<<5 | 1<<9); /* D15 @ P3.15 */

//   LPC_IOCON->P4_0 = (1<<0 | 0<<3 | 0<<5 | 1<<9); /* A0 @ P4.0 */
    LPC_IOCON->P4_1 = (1<<0 | 0<<3 | 0<<5 | 1<<9); /* A1 @ P4.1 */
    LPC_IOCON->P4_2 = (1<<0 | 0<<3 | 0<<5 | 1<<9); /* A2 @ P4.2 */
    LPC_IOCON->P4_3 = (1<<0 | 0<<3 | 0<<5 | 1<<9); /* A3 @ P4.3 */

    LPC_IOCON->P4_4 = (1<<0 | 0<<3 | 0<<5 | 1<<9); /* A4 @ P4.4 */
    LPC_IOCON->P4_5 = (1<<0 | 0<<3 | 0<<5 | 1<<9); /* A5 @ P4.5 */
    LPC_IOCON->P4_6 = (1<<0 | 0<<3 | 0<<5 | 1<<9); /* A6 @ P4.6 */
    LPC_IOCON->P4_7 = (1<<0 | 0<<3 | 0<<5 | 1<<9); /* A7 @ P4.7 */

    LPC_IOCON->P4_8 = (1<<0 | 0<<3 | 0<<5 | 1<<9); /* A8 @ P4.8 */
    LPC_IOCON->P4_9 = (1<<0 | 0<<3 | 0<<5 | 1<<9); /* A9 @ P4.9 */
    LPC_IOCON->P4_10 = (1<<0 | 0<<3 | 0<<5 | 1<<9); /* A10 @ P4.10 */
    LPC_IOCON->P4_11 = (1<<0 | 0<<3 | 0<<5 | 1<<9); /* A11 @ P4.11 */

    LPC_IOCON->P4_12 = (1<<0 | 0<<3 | 0<<5 | 1<<9); /* A12 @ P4.12 */
    LPC_IOCON->P4_13 = (1<<0 | 0<<3 | 0<<5 | 1<<9); /* A13 @ P4.13 */
    LPC_IOCON->P4_14 = (1<<0 | 0<<3 | 0<<5 | 1<<9); /* A14 @ P4.14 */
    LPC_IOCON->P4_15 = (1<<0 | 0<<3 | 0<<5 | 1<<9); /* A15 @ P4.15 */

    LPC_IOCON->P4_16 = (1<<0 | 0<<3 | 0<<5 | 1<<9); /* A16 @ P4.16 */
    LPC_IOCON->P4_17 = (1<<0 | 0<<3 | 0<<5 | 1<<9); /* A17 @ P4.17 */
    LPC_IOCON->P4_18 = (1<<0 | 0<<3 | 0<<5 | 1<<9); /* A18 @ P4.18 */

    LPC_IOCON->P4_25 = (1<<0 | 0<<3 | 0<<5 | 1<<9); /* WEN @ P4.25 */

    LPC_IOCON->P4_24 = (1<<0 | 0<<3 | 0<<5 | 1<<9); /* OEN @ P4.24 */
    LPC_IOCON->P4_26 = (1<<0 | 0<<3 | 0<<5 | 1<<9); /* BLSN[0] @ P4.26 */
    LPC_IOCON->P4_27 = (1<<0 | 0<<3 | 0<<5 | 1<<9); /* BLSN[1] @ P4.27 */
    LPC_IOCON->P4_31 = (1<<0 | 0<<3 | 0<<5 | 1<<9); /* M_CS[1] @ P4.31 */

}
void SRAM_Init(void)
{
    LPC_SC->PCONP      |= 0x00000800;   /* Enabl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power/clock */

    EMC_GPIO_Init();
    Delay_Ms(200);
    LPC_EMC->Control = 0x00000001;      /*EMC enable*/

    LPC_SC->EMCCLKSEL = 0x00000001;     /* The EMC uses a clock at half the rate of the CPU*/

    //LPC_SC->EMCCAL
    LPC_EMC->Config  = 0x00000000;      /*little endian mode*/

    Delay_Ms(200);
    LPC_EMC->StaticConfig1 = 0x00000081;  /*  16bit */
    Delay_Ms(200);
}

网友:
lz思路有问题

网友:
内部也要用,外部只是补充

网友(2014-11-05):
个人不改也能跑起来,除非程序一上电就需要sram

网友:
放在SystemInit的最后,直接用C写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