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局域网WEB服务器IIS与下位机(单片机+WIFI模块)的HTTP通信

楼主(2014-10-01):
最近在学习网络通信,想做一个同局域网下win7的WEB服务器IIS7.0与下位机(单片机+WIFI模块)的基于HTTP协议通信系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下位机就是一个串口转WIFI模块(内置TCP/IP协议栈),通过串口线连接至PC,用普通的串口助手软件发数据给WIFI模块,这样来模拟下位机的数据采集发送。上位机是win7内置的IIS web服务器,只要安装一下即可,简单的用HTML编写了一张网页。然后想让他们两者可以通过HTTP的数据包相互通信。我对网络通信协议、服务器的知识不太懂,也不知道我的想法行不行得通,故发此贴请大虾们赐教。有整体方案的更好,有单独帮助我做服务器或完成通信的也不胜感激。我的QQ:2765791680欢迎交流赐教

网友A:
可以考虑HTML5的webSOCKET

网友B:
整体方案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方案不便宜的

我只是学着玩的,又不做会产品。等我完成了,一定在阿莫开源供大家分享。这个项目是有点大,以我一人之力跟本完不成,所以才情大家帮忙的呀,你不肯帮忙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HTML5的webSOCKET

我试试看,大哥,有任何想法可以给我提示。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学着玩的,又不做会产品。等我完成了,一定在阿莫开源供大家分享。这个项目是有点大,以我一人之力 ...

你这什么逻辑,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项目有点大所以我才说整体方案不便宜的,这和帮不帮你忙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做HTTP是自已做协议栈,还是其它?还是WIFI模块自带?
据常用WIFI模块功能下,下位机还不如直接用WIFI的透传模式,串口发到WIFI,就能用UDP或TCP发上上位机的TCP、UDP的服务端。
如果终端服务器是HTTP,则做一个UDP/TCP转到HTTP的软件就成了。这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已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什么逻辑,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项目有点大所以我才说整体方案不便宜的,这和帮不帮你忙有什么关系? ...

同行相轻,别激动便是,笑笑走开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什么逻辑,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项目有点大所以我才说整体方案不便宜的,这和帮不帮你忙有什么关系? ...

那你根据你所了解的知识给我点提示啊!刚才我还以为你是卖方案的,不还意思啊

网友:
这个。。。。。高手开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HTTP是自已做协议栈,还是其它?还是WIFI模块自带?
据常用WIFI模块功能下,下位机还不如直接用WIFI的透 ...

嗯,我用的WIFI模块有透传功能的,而且集成TCP/IP协议了。并且透传功能已经实现了,就是串口向WIFI模块发数据,然后PC或者安卓手机终端安装一款TCP的工具,与WIFI模块建立TCP连接(局域网内,都连在同一无线路由器下),可以实现数据互传(WIFI模块为服务端,PC和手机为客户端)。后来我扩展了一下,经过nat123端口映射,使外网终端也可以通过TCP连接与WIFI模块通信。现在我想在PC端做个服务器,将WIFI的数据可以实时的上传至服务器(后台有数据库),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等终端远程访问服务器,也就是WIFI模块与客户端之间隔了一个服务器。但问题出在WIFI模块如何让向服务器上传数据?请指教。。。

网友:
其实,反过来,单片机做http服务器,计算机做客户端,更容易点。

网友:
http协议看不懂啊,也不知道wifi模块如何支持HTT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