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接5V电源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4-10-01):
如题,我想系统做成5V的 兼容性应该更好吧

网友:
看看3.3V的片子最大电压,如果小于5V,片子肯定会挂的

网友:
这是要把220V的电器接到380V的节奏吧,片子会挂的。

楼主:
片子电压很宽 3.3V~5.5V

网友:
肯定烧了

网友:
坏处是功耗会大点

网友:
这好比是人从二楼向下跳,可能没有事,可能残了,也可能死翘翘了。

网友:
3.3---5.5V的应该没事

网友:
你要想5v的兼容性更好,为啥好多情况下需要3V3到5v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肯定有区别的,不然做成同一规格1.8-5.5v算了

网友:
钱多的话可以烧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子电压很宽 3.3V~5.5V

那你还担心什么;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就我所知,3.3v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应为2.2v到3.6v,
但为什么有些片子标1.8-5.5v,我想跟国产继电器标10A
电流差不多吧。

网友:
...需要转换。。不然烧零件

网友:
肯定要烧芯片,选个兼容的就好。

网友:
貌似是个微观问题。半导体材料

网友:
这不得烧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子电压很宽 3.3V~5.5V

那就不叫3.3V单片机了好吗?

网友:
看芯片手册在电压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子电压很宽 3.3V~5.5V

这个范围就表示了可以工作在3.3V或者5V供电下的

网友A:
STM8S真的比较神奇  竟然3v 5v都可以用      我见过的唯一一款这么神奇的单片机

网友:
可能冒烟,小心点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会冒烟的,都5v了还差那一点到3.3么

网友:
楼主想看烟花表演的话就挂到5伏上吧,嘿嘿

网友:
有的芯片可以工作!但是会影响性能的。特别是带AD的功能的芯片有的电源就是参考电压。你可以做成5V的系统,但是芯片供电加上稳压芯片就行啊!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最大的坏处就是烧单片机。

网友:
估计是残了

网友:
电压在工作范围之内,不考虑功耗的话,高一点电压应该更稳定。例如avr的单片机,3.3V和5V都可以使用,但常用在5V系统中。

网友:
超压的话会烧,不超压功耗很大,芯片内部工作电流一般变化不大

网友:
规格书是3.3V-5V,5V的功耗会大一些

网友:
那用5V,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S真的比较神奇  竟然3v 5v都可以用      我见过的唯一一款这么神奇的单片机 ...

avr好多是1.8-5v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S真的比较神奇  竟然3v 5v都可以用      我见过的唯一一款这么神奇的单片机 ...

这种很多啊。pic的大部分。。。

网友:
可能会烧!

网友:
可能会烧,功耗肯定大,有的芯片还大不少

网友:
问题描述有问题,单片机实际工作电压,查手册能知道其是不是能在5V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子电压很宽 3.3V~5.5V

不是能工作到5.5V吗?你想问什么

网友:
为啥不把5V的设备搞到3。3V工作。

网友:
3.3-5.5V本身就是高压IC。。我去好黑哦

网友:
3.3-5.5接5V完全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