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编程中,为什么在A文件中定义的变量,用在B文件中就有...

楼主(2014-10-01):
最近搞了个PPM解码文件,发现了下面的问题。
我在A文件中定义了一个float ppm来存储解码的PPM值,并且在输入捕获中断中将ppm数据输出到串口,一切正常。
但是当我在B文件中声明了extern float ppm后,并在B文件中使用串口输出,发现数据始终是0,
所以我想问一下,AVR中不同文件使用同一变量在有没有特殊要求?因为我在STM32使用同样的方式都是好好的,为什么一到AVR就不行了?我使用的ICCAVR编译器

网友A:
试试单独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变量

以volatile 定义;
不要声明了……

虽然这样方便性差了点……但是很少出问题(winavr-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单独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变量

以volatile 定义;

额,谢谢这位朋友。
我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我在A的函数中定义了一个static float ppm,但是又在全局变量中定义了float ppm,因此在函数中串口输出正常,因为使用的是函数中的ppm,但是在B文件中使用的却是全局变量的ppm,所以才会那样。
从我ICCAVR来看,就普通的extern声明就行了,可以不用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