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在电脑上进行仿真uC/OS的靠谱简单方法

楼主(2014-10-02):
首先祝坛友们国庆节快乐,吃好玩好。
想系统地学习uC/OS系统,实践是比较重要的,不断地少程序进板子也是很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想再电脑上面仿真运行下uC/OS,这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要求,坛友们看有没有哈,满不满足都可以说下。
1.能适应的平台比较广,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XP还是Windows都可以运行。
2.学习成本比较低,能很快上手,我是来学习uC/OS的,不是学习这个东西的。
3.最好资料比较多。
现在有的几种仿真方式,大家可以顺便帮忙看下这两种怎么样吗?
1.用BC31编译器,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个适用于32位系统,我的是64位啊!
2.用BORLAND C++4.5编译UCOS/II
搞到最好,我都觉得还是用IAR或MDK编译烧进单片机来搞比较好,好烦!!

网友A:
浪费时间,这种简单操作系统搞的M0或者M3就有些现成的,通过调试器可以仿真,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脑上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时间,这种简单操作系统搞的M0或者M3就有些现成的,通过调试器可以仿真,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脑上鼓捣 ...

因为开始因为觉得简单,秒显,现在觉得真的不比单片机简单。

楼主:
而且看到高手的书都是在电脑上面仿真

网友B:
官方有基于VC6的模拟器,源码都有,网上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基于VC6的模拟器,源码都有,网上大把。

我看看,不过资料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看,不过资料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给您一个 Micrium 官方的 uC/OS-II V2.80 For Wondows XP Visual Studio 6 (VC6.0) & Visual Studio 2003 工程版参考。
首先您得有安装 VC 6.0 或 VS 2003,我以 VC 6.0 来举例好了,您将这文件先给解压缩,可以看看 AppNotes 的说明。
再执行 uCOS-II-Win32-Port\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osoft\Windows XP\Visual Studio 6\Ex1-OS\uCOSII.dsw
开启这 uCOSII.dsw 后按下键盘上的 F7 (Build) 后再按 F5 (Go) 您就可以看到开启了个 DOS 的视窗在跑 uC/OS,此时您就可以开始捣鼓调适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您一个 Micrium 官方的 uC/OS-II V2.80 For Wondows XP Visual Studio 6 (VC6.0) & Visual Studio 2003 ...

谢谢大哥,不仅仅要在技术上跟您学习哈,这么热心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不仅仅要在技术上跟您学习哈,这么热心也要学习学习。

楼主您客气了,我只不过借花献个佛,上传了个工程样版而已,如何学习得看您自己了。
无论如何都先祝您学习顺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客气了,我只不过借花献个佛,上传了个工程样版而已,如何学习得看您自己了。
无论如何都先祝您学 ...

虽然说是借花献佛,但是结果我还是得到了花啊,不然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大神可以说下大概这么用这个来学习吗?就是打印信息出来这样子调试对吗?好像也只可以这样子了?

楼主:
如果有人用上面的办法按下F7出现错误的话,用下面的办法去解决
错误:fatal error LNK1123: 转换到 COFF 期间失败: 文件无效或损坏
摘自:http://bbs.csdn.net/topics/390121452
终极解决方案:
VS2010在经历一些更新后,建立Win32 Console Project时会出“error LNK1123” 错误,解决方案为将 项目|项目属性|配置属性|清单工具|输入和输出|嵌入清单 “是”改为“否”即可,但是没新建一个项目都要这样设置一次。
在建立VS2010 Win32 Project项目时,按照上面解决方案依然发生了“error LNK1123”错误,经过上网查资料,解决方案为:
第一步:与上相同。
第二步:将 项目|项目属性|配置属性|连接器|清单文件|嵌入清单 “是”改为“否”。
第三步:一般计算机经过上两步设置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是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按一下方法解决:
计算机是否为64bit操作系统,如是,继续2。
查找是否有两个cvtres.exe。一个是C:\Program Files(x86)\Microsoft Visual Studio 10.0\vc\bin\cvtres.exe, 另一个是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
4.0.30319\cvtres.exe。右键属性|详细信息 查看两者版本号,删除/重命名较旧的版本,或者重新设置Path变量。

意外的是,治本的办法是第三步,删除旧版本的cvtres.exe后,就不需要每次都设置配置了。

网友D:
搜一下 卢友亮 老师 他有一系列ucos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您一个 Micrium 官方的 uC/OS-II V2.80 For Wondows XP Visual Studio 6 (VC6.0) & Visual Studio 2003 ...

大神,麻烦你多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东西的,我在官方都没有找到,我想找下uC/OS-3的相应工程,因为我学的是uC/OS-3,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 卢友亮 老师 他有一系列ucos的教程。

恩,谢谢,已经在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说是借花献佛,但是结果我还是得到了花啊,不然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大神可以说下大概这么用这个来 ...

一般而言我是不会在 PC 上跑 uC/OS 的,因为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最多只有学习或展示上的用途。
虽然 uC/OS 最终是面向产品的,除了要会调用之外,要会移植到项目要用的处理器上才是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麻烦你多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东西的,我在官方都没有找到,我想找下uC/OS-3的相应工程,因 ...

请自行搜寻 "uCOS-III基于VC++6.0的移植实例.rar" 谢谢!

网友:
源码包里面有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ucos,可以在pc上跑。如果要应用到实际,还是在板子上跑更合适。

网友:
额,好多啊,vc++6.0可以运行的程序,还有带ucgu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