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线性CCD求助

楼主(2014-10-02):
请教一调到理想下用线性CCD读出来的图像是乱的,有点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要怎么才能调到理想状态,不求大家教我怎么做,只要给我个思路就行,谢谢了

网友A:
采光率的过高会容易使画质下降

网友B:
线性CCD调试技巧http://www.docin.com/p-693358593.html

网友C:
时序你写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你写对了没

最近可以读取了,但是黑白对应效果一般,最好的效果是黑白对应很明显,我和队友在考虑让它对比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CCD调试技巧http://www.docin.com/p-693358593.html

谢谢帮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光率的过高会容易使画质下降

我去看下程序中采光率如何修改

网友:
线性CCD的资料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可以读取了,但是黑白对应效果一般,最好的效果是黑白对应很明显,我和队友在考虑让它对比更明显 ...

注意曝光时间和透镜的选择

网友D:
不知道图像乱是怎么个乱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图像乱是怎么个乱法

以前连线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曝光时间和透镜的选择

修改积分函数里的延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积分函数里的延时么?

那个也可以吧  但是没什么意义  你还是看一下技术手册的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