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4-10-02):
国庆没出去受罪,躲家里摆弄下步进驱动,详细对比了雷赛跟IMS的驱动,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呀,详细对比了两者的电路,不知道这个帖子会不会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益,所以细节就暂不弄出来了。
对比对象:雷赛M542,IM805,IM483.
欢迎大家多多讨论,手上没有更高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了,所以没办法分享更高端的驱动器。至于TMC的驱动IC,个人认为其实并不好,一个是难用,一个是参数依赖电机,还是IMS综合性能好点(不同的电机、不同电流、不同细分与速度下均有比较好的性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发热量很大)。
当然,雷赛的价格与IMS的价格差很多,这里仅讨论技术上的,不讨论商业或者利益方面的(但个人认为,若计算利润空间,那么实际上IMS的利润比例可能没有雷赛的高(成本/售价))。

网友A:
你这么写,小心被告认为是托,探讨技术不一定就损坏利益,也可能让更多人受益。

网友:
这些算是个人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写,小心被告认为是托,探讨技术不一定就损坏利益,也可能让更多人受益。 ...

IMS的驱动几乎是没什么人用了,但值得研究一下的。

网友:
这个写的也太简单了,到底好还是不好,好在哪,只要把测试条件、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列出来,自然就不会损坏到谁了,毕竟1分钱1分货,大家都有判别能力

网友B:
雷塞的早期产品是PWM斩波的,至于你说的IMS的驱动器,我倒是没有研究过,估计是是spwm调制做的,这个方式的电流曲线好,但是发热量大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雷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塞的早期产品是PWM斩波的,至于你说的IMS的驱动器,我倒是没有研究过,估计是是spwm调制做的,这个方式的 ...

IMS的也是斩波,我手上还有个IMS的板子,当年研究驱动器的时候量过波形,只是一个不小心,示波器探头碰到了别的地方,把主芯片搞坏了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塞的早期产品是PWM斩波的,至于你说的IMS的驱动器,我倒是没有研究过,估计是是spwm调制做的,这个方式的 ...

IMS的并不是spwm ,其是直接比较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从而得到峰值电流,峰值电流信号经过IMS2000内部的逻辑后,驱动外部功率部分,如下图:

楼主:
IMS2000的开关频率恒为20KHz

网友C:
改天猜个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器来发大家看看哈
雷赛的57步进拆过了,杂牌的也拆过了,原理区别不大,器件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天猜个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器来发大家看看哈
雷赛的57步进拆过了,杂牌的也拆过了,原理区别不大,器件没仔 ...

雷赛的IC型号基本全部磨掉,但可以看到器件的成本控制得很到位!

网友:
步进电机。记号

网友D: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技术国产得就不一定比国外的差,国内的在这个方面的技术也是储备很深厚的,技术方面早就不是国内外那些期刊论文上所能找到的东西了,http://www.szwkdldz.com/,我朋友设计的产品,这几人基本上是国内数字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最先开始研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技术国产得就不一定比国外的差,国内的在这个方面的技术也是储备很深厚的,技术方面早就 ...

国内的只能说是性价比好,但从技术水平与工艺上跟国外确实是有差距的,我想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认同的。楼上的明显是广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只能说是性价比好,但从技术水平与工艺上跟国外确实是有差距的,我想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认同的。楼上 ...

所以你不懂啊,你只有问的权利

网友(2014-11-14):
雷塞只是做的早而已,现在很多公司都能做了。这几年更新太快了

网友(2015-01-27):
雷塞的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了,大部分都是用的矢量了,有的还加上了磁链计算

网友(2015-03-05):
还没看到具体的对经参数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