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个业余工作室,现在该上电源了--普源OR固纬大家来给建议

楼主(2014-10-02):
目前已知会用到的功能,买个线性直流电源固纬GPS-3303C(3路,30V3A)即可满足。听几个朋友说过固纬电源的质量不错,不过我正在用普源的示波器,也比较有好感(只是想同一厂家的东西电磁兼容性应该不会有问题);

所以从长远考虑也可以买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于是又看了:
固纬GPD-3303S(3路,30V3A);
普源DP832(3路,30V3A);
DP832A(3路,30V3A)。
门外汉,只会看前面板,个人感觉可编程直流电源固纬比普源的人机界面要差些(外观党),所以2K以上的就不选固纬了,那么继续关注普源电源.......

DP832:当然实惠些,但是看了其他帖子和E牛的3个视频,了解到了一些DP832已解决的已知问题 和 未解决的已知问题(希望这句话读起来不太拗口)。知道PJ选件后就和DP832A差不多了,但究竟还差多少呢?

DP832A:贵1K多,但是网上的相关评论不多,也不知道是否和DP832有相同的问题。

如果,DP832和DP832A都不能买,那我就直接买个固纬GPS-3303C吧。

期待各位朋友的中肯建议......

=======================================================
待选定之后,将在本帖继续更新开箱使用体验

网友A:
公司有几台艾德克斯的电源,精度稳定性都不错,1千多一点吧

网友B:
固纬这个我用过类似型号的,操作还算方便,至于说另两个,先想好你能否接受复杂操作,否则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纬这个我用过类似型号的,操作还算方便,至于说另两个,先想好你能否接受复杂操作,否则没有必要 ...

固纬的输出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几台艾德克斯的电源,精度稳定性都不错,1千多一点吧

是不是 ITECH 这个网站? 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纬的输出精度怎么样?

实验供电完全够用,正常实验+-0.1V都是允许的,太精细的我没注意过

网友:
电源建议还是艾德克斯的,这个还真是用户口碑积累起来的,对于电源来说,普源该把做外观界面的功夫用来提升产品硬件性能

网友:
我想问一下,固围跟吉时利比较,哪个好一点呢?

网友:
差的入了固伟的,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固纬的还行吧,我们公司都用固纬的

网友C:
IT6720 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6720 确实好用

谢谢。看了下,这个是单路的,我需要至2路或者3路的

网友D:
固纬GPD-3303S(3路,30V3A)还是不错的,我有事请教你,方便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纬GPD-3303S(3路,30V3A)还是不错的,我有事请教你,方便留下联系方式?

谢谢,就在这里说吧,不存在请教这一说,呵呵

网友:
固纬好像是做电源开始的。

网友E:
普源DP832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应该还行吧。
可编程很不错。什么控制口都齐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源DP832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应该还行吧。
可编程很不错。什么控制口都齐全,没觉得有什么不 ...

其中固件版本的BUG就不提了反正以后也可以解决。

硬件问题在这里引用一下

Known Hardware Issues

1. LM317 voltage regulator overheating and causing shutdown
Rigol have "resolved" this issue with a v02.10 board revision as shown in these photos by Dave.  Apparently this revised board is shipping in all new units manufactured from roughly Oct/Nov 2013.  For units manufactured before that date, Rigol plans to replace units with older boards for free.
>> DIY: A number of users have posted custom fixes, typically replacing the LM317 for an alternate regulator.  Refer to this post by ted572 for a professional looking and inexpensive solution ($1.44), which would probably save time as well.

2. Output voltage spikes when unit is turned on
Currently not believed to be resolved by any firmware update or hardware changes.  To be safe, best practice is probably not to have anything connected to the power supply when you turn it on.

3. Current sense between channels 2 and 3
  Rigol investigated and responded with the attachment "DP832 Recommended Connections.pdf".  In brief, Rigol recommend a heavy-duty low-resistance wire between the GND terminals of channel 2 and 3 to reduce the measurement error.

大概意译一下,我英文很差的,多包涵:

第一个是LM317散热不良导致电源重启的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了。普源计划为大概出货时间在2013年十一月以前的DP832免费更换2.10版本的顶板。所以2014年的新货肯定是没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是DP832开机时会有一个峰尖电压输出,这可能会造成已连接在电源上的设备被损坏。这个估计没办法通过升级固件或硬件改变来解决,为安全起见,等开机后再把设备连接上去。(但我估计这个问题不止普源才有吧!)

第三个是CH2和CH3之间的电流感应,这个问题普源也给出了一个自己可以DIY的解决方案,下载这个 DP832 Recommended Connections.pdf 看看就知道怎么办了,普源推荐在CH2和CH3的接地端子之间连接一个"重型低电阻丝?"(heavy-duty low-resistance wire我不是专业的哦)呵呵

网友F:
买艾德克斯的it6322b

网友:
买艾德克斯的

网友:
字太大了

网友:
解释得详细,谢谢!

网友:
固纬电源值得你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艾德克斯的it6322b

咋一看,感觉是Tek的换了个标,或者说换个标就Tek了,哈哈哈,也看到有人说是台湾的,这个真是台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4K,具体价格你TB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一看,感觉是Tek的换了个标,或者说换个标就Tek了,哈哈哈,也看到有人说是台湾的,这个真是台湾的吗? ...

本科一个同学在艾德克斯做销售,好像说过是台湾的,一直让我采购他们的电源,可是我屌丝公司用不起哇。

网友H:
我有固纬3303D。用起来还行,就是风扇声音太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中固件版本的BUG就不提了反正以后也可以解决。

硬件问题在这里引用一下

浦沅那烂货就是外观好看,有这么多功夫也不把内部电路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固纬3303D。用起来还行,就是风扇声音太吵。

比普源的示波器还吵?

网友J:
固纬GPD-3303S在用,普源没用过。固纬GPD-3303S通电时,有时手接触输出线,会有漏电,纹波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浦沅那烂货就是外观好看,有这么多功夫也不把内部电路整好点

说得有些道理,不过我估计大概后两个硬件问题其他牌子同价位的产品也会有,只是用的人多却不太关注细节,大家想着便宜的东西将就用就行了没人去深究吧。
我的意思是忽略掉DP832的编程功能,估计就能卖个1500左右了,与这个价位的其他牌子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固纬GPD-3303S在用,普源没用过。固纬GPD-3303S通电时,有时手接触输出线,会有漏电,纹波较大吧。 ...

so_so_so_so 感谢你分享使用体验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中固件版本的BUG就不提了反正以后也可以解决。

硬件问题在这里引用一下

第三个问题,因为2,3通道不隔离,只有一个接地点,就跟单点接地一回事了:尽量用独立地线,地线公共阻抗尽量低。

第二个问题,从 DP832 Recommended Connections 来看,Pmos做调整管,基本无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得有些道理,不过我估计大概后两个硬件问题其他牌子同价位的产品也会有,只是用的人多却不太关注细节, ...

其实那种只有220V电源开关非数控的(也就是没有独立输出按钮的),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先接负载,再开电源开关,因为瞬间内部电路还没完全稳定,是不受控的 ,这样极大可能在上电瞬间烧毁负载
   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就出现过,用的还是顾伟的电源,上面接了个STM32+串口屏做的系统,结果就那么几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三个问题,因为2,3通道不隔离,只有一个接地点,就跟单点接地一回事了:尽量用独立地线,地线公共阻抗 ...

说得很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那种只有220V电源开关非数控的(也就是没有独立输出按钮的),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先接负载,再开电源 ...

感谢分享,验证了我的估计,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其实那种只有220V电源开关非数控的(也就是没有独立输出按钮的),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先接负载,再开电源 ...

DP832输出是带on/off控制的,常规情况开机肯定会先off输出,避免不可控状态出现的。DP832是他本身控制电路结构的问题。

实测IT6720开机默认off输出,用户按on/off开关后才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K:
DP832输出是带on/off控制的,常规情况开机肯定会先off输出,避免不可控状态出现的。DP832是他本身控制电 ...

不知道DP832A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DP832A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DP832输出是带on/off控制的,常规情况开机肯定会先off输出,避免不可控状态出现的。DP832是他本身控制电 ...

我们公司5万块的Chroma  电源都是开机不输出的(但是也可以设置成开机输出上次设定的  ),还有按了输出键有输出也不能有大的过冲,关断的时候输出大电容存有电,最好电源内部能吸收了,否则这时也是不受控的,仍然会烧毁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就在这里说吧,不存在请教这一说,呵呵

你用回流焊吗?回流焊排烟怎么弄,好像味道很大,要是被邻居闻到估计会举报的,
我本想在小区也搭建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咋一看,感觉是Tek的换了个标,或者说换个标就Tek了,哈哈哈,也看到有人说是台湾的,这个真是台湾的吗? ...

是的,不过我用的真的是tek的电源PWS23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回流焊吗?回流焊排烟怎么弄,好像味道很大,要是被邻居闻到估计会举报的,
我本想在小区也搭建个 ...

在小区肯定是不行的,我工作室不在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过我用的真的是tek的电源PWS2323

看了PWS2323,不过我需要2路输出的,泰克就显得贵了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PWS2323,不过我需要2路输出的,泰克就显得贵了点

你看看下面这个,我打算做开关电源时再弄一台这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下面这个,我打算做开关电源时再弄一台这个机器

是台湾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小区肯定是不行的,我工作室不在小区

你选在什么地方,可以给个建议吗

网友:
关注一下。
有价格更好。

网友:
100W超过千元的电源都挺好

网友L:
大家都在说普源的示波器有问题,和你的态度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家都在说普源的示波器有问题,和你的态度相反

你是说超频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F:
是的,南京有一家代理,
   三组电压输出,且均可以调节
    可选择串、并联或同步使用
    三路可同时显示电压、电流值
    1/2 2U超小体积
    真空荧光显示屏(VFD)
    面板功能按键LED显示
    远端测量功能,补偿线上压降
    高分辨率和高精度以及高稳定性
    输出有开关控制
    过电压、过热保护
    智能温控风扇,降低噪音
    标配USB/GPIB/RS232通讯接口
    低涟波和低噪音
    断电保持记忆功能
    可通过计算机进行软件监控
    可保存36组设定数据,快速存储、调用
    可利用旋钮对电压和电流进行调节
    可利用光标调节数字步进值
    定时输出时间(1~99999.9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南京有一家代理,
   三组电压输出,且均可以调节
    可选择串、并联或同步使用

感谢 AHTY ,非常的力推“艾德克斯”的电源,很详细图很清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固伟的质量比普源好1万倍。只有NC和贪小便宜的人,才会购买普源。 ...

我仔细搜了固纬电源,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牌子的好推荐下?
条件:4K以下;两通道以上;20V3A/ch以上;不带编程也可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其实那种只有220V电源开关非数控的(也就是没有独立输出按钮的),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先接负载,再开电源 ...

学习了,才明白为何电源需要再加上输出按键。
但另一个问题没明白:如果不是实验电源,而是MW那种上电就启动的100元多的普通开关电源,也没有专用输出按钮,如果由这种电源供电,以您这个帖子上的意思是会出问题,可是我们的设计一直都是这样,也没出什么问题啊。难道还得加上个电压建立正常以后,延时接通的电路才能保证可靠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才明白为何电源需要再加上输出按键。
但另一个问题没明白:如果不是实验电源,而是MW那种上电就 ...

在恒压恒流模式使用时。比如你要测试LED,设定电源电压10V,电流10ma:

    正常情况下LED可以直接接电源,电源以恒定电流10mA工作,电压下降为2V左右。

    如果这个电源不好,在开电源开关时电压电流有不稳定态,就会烧LED。这种情况最好是在硬件电源打开后再通过软件开关打开输出。

    你说的情况不是实验情况(是正常恒压应用),开机电压有一点不稳没事。

    换言之,LED在应用时,LED是串有电阻的(对电源要求低);在特性研究时(红绿LED压降不同)是不串电阻的(对电源要求高)。

    又或者你测5.1V稳压管在1mA和50mA电流情况下的稳压变化,在相同电流下不同工作温度时稳压的变化,及TVS管,MOS管测试等等这些情况时。

网友:
好东西都得带品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恒压恒流模式使用时。比如你要测试LED,设定电源电压10V,电流10ma:

    正常情况下LED可以直接接电 ...

非常感谢,学到些东西

网友:
目前用的固纬的LCR表,RIGOL的电源和itech的电子负载。

楼主:
感谢 jessehhnyw 提供的参考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在恒压恒流模式使用时。比如你要测试LED,设定电源电压10V,电流10ma:

    正常情况下LED可以直接接电 ...

对电源不是太熟悉
您的意思是假如使用电源对LED进行测试,设置10V,10mA,实际情况是先达到哪一项的上限以后,就饱和了,另一项到不了限制值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对电源不是太熟悉
您的意思是假如使用电源对LED进行测试,设置10V,10mA,实际情况是先达到哪一项的上限以 ...

是这样的:
       设置10V10mA后,如果电源负载电流不超10mA,电源电压就是10V。就像我们的充电器,标的5V1A,负载没有1A,输出就是稳定的5V。
       当负载变重后,负载超过10mA后,电源就自动恒流输出10mA,电压就变为10mA乘以负载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
       设置10V10mA后,如果电源负载电流不超10mA,电源电压就是10V。就像我们的充电器,标 ...

强烈的推荐你开个如何使用电源的帖子,造福坛友啊。哈哈哈

网友O:
我一直在想,不就一个可调电源有这么多要求吗?你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电源难道有这么高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一直在想,不就一个可调电源有这么多要求吗?你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电源难道有这么高的要求吗? ...

你设计模拟电路,功率驱动类的机会多吗?

网友O:
呵呵,业余爱好。 我想的是 如果你做的产品如果一定要对电源有很高的要求的话,那你为它配套的电源成本会是多少呢?  如果是大功率驱动3A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业余爱好。 我想的是 如果你做的产品如果一定要对电源有很高的要求的话,那你为它配套的电源成本会是 ...

不是这样的,电源有纹波系数和精度的要求在设计的时候。
    比如有个5V继电器,我想知道吸合电流和释放电压是多少,1是可以查厂家手册(不好找)2是可以自己测试(电源直接测最方便)。
    设计好一个单片机板子了,在最好和最坏情况下的工作电流是多少,通过测试选择合适功率的变压器和滤波电容。1是串个万用表(可能要经常换量程)2是可以直接测试。
    要修复一个铅蓄电池和充一个锂电池,拿锂电说吧,好的电源设成电压4.2V和合适的电流就可以放心让他充了,不会担心充几个小时后电压飘到4.3让其充爆。
    一个模拟电路,我用实验电源测试是好的,换到7805或开关电源不行了,我首先判断的是电源可能不满足要求,可以缩小设计周期(这点要求我们要选纹波系数小的实验电源)。想提高动态输入范围,可以直接调成大一点的电压,省事,同上,工作电流顺便都测了(精度没有万用表高)。
   大功率电路设计不是说一个要用一个输出电流是实际使用电流的电源。有电流保护的电源可以验证我们的算法是不是对的(变频,逆变,及做小功率DCDC的时候),即便不对了也有过流保护,不会在调算法的时候爆管子。实际上我第一次用100mA自恢复保险丝的时候不知道是100mA保护还是200mA保护,后来是自己测试的,这也算功率方面的吗?
等等吧,以上几条都有替代方案,但在实验和研发阶段有这么一个万能电源比较好,真正成品的时候电源是什么样的就另一说了。(本来想说“是吧”,后来想到了一句《后会无期》的台词就备注下心思过程,大家猜猜是哪句台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的推荐你开个如何使用电源的帖子,造福坛友啊。哈哈哈

呵呵我知道也就这么多了,等着你晒电源的帖子啊。。。

网友:
德克斯的电源不错,但是一般不生产多输出的。GPD-3303S以前也用过,虽然是二手的,但挺稳定可靠的,遗憾的地方是分别率不行。GPD-3303S二手的可能400多就能买到。

网友P:
另外,建议楼主也可以看一下二手Motech的,内部做工很好,我手头就有一台正负输出的在用。

网友Q:
LZ 你電源選好要買哪個了嗎?
目前也有買電源的規劃,想follow你。

网友:
HP的二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 你電源選好要買哪個了嗎?
目前也有買電源的規劃,想follow你。

目前选定普源 DP832A,还看到有一款吉士利的2231A-30-3 型这个不错,2个30V@3A输出和1个5V@3A输出,不过TB和亚马x上没有看到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另外,建议楼主也可以看一下二手Motech的,内部做工很好,我手头就有一台正负输出的在用。 ...

二手有想过,也看过安捷伦和泰克带三路输出的A数都小,3路的最大有2路是32V 1.5A,不够用。

网友R:
就算是外观党,还是建议楼主果断固纬……这东西是用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算是外观党,还是建议楼主果断固纬……这东西是用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

固纬保修一年,普源保修3年,这个也要考虑哦

其实我最先考虑的就是固纬,你推荐哪个型号,和DP832A性能功能相近的

网友:
可惜春风还没出来,不然应该是第一选择

网友P:
引用 楼主:
二手有想过,也看过安捷伦和泰克带三路输出的A数都小,3路的最大有2路是32V 1.5A,不够用。

一般双30V1.5A足够了,如果一定要电流大的话,固纬有款(4303?记得不准)3A的,不过电流电压显示位数比较少,而且是纯电位器调节。

网友:
固緯 GPD-4303S 如何?

网友:
电源不要纠结,能用就行了,特别是搞数字电路的。

网友S:
普源选扭及按键很烂,使用一年就坏光了
测试棒隔离更烂,隔一条街都能感应到机车骑过去..

普源是国产最昂贵的玩具,保固一年.

网友:
固纬公司的水平拉普源好几条街

网友:
用的中策了  胜在便宜

网友:
DP800系列是花的时间很短做出来的,有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是新产线和新产品。

网友:
解答了很多心中的疑问,thanks~

网友:
固纬以前用过,感觉还不错

网友:
推荐I tech

楼主:
引用 网友S:
普源选扭及按键很烂,使用一年就坏光了
测试棒隔离更烂,隔一条街都能感应到机车骑过去.. ...
测试棒隔离更烂,隔一条街都能感应到机车骑过去.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固纬,艾德克斯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双30V1.5A足够了,如果一定要电流大的话,固纬有款(4303?记得不准)3A的,不过电流电压显示位数比 ...

补充一下吧,这几天刚好看到有人搞了模拟表头改数字显示的电路板,分辨率很高,所以有些老家伙也可以焕发第二春

网友:
推荐艾德克斯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测试棒隔壁外界杂讯很差,公司10几台旧Tektronix已经用 10 年原本打算换新,才刚买普源使用一年后就放到回收室废铁贩卖.

之前按键乱跳,甚至发生三更半夜鬼按键(HELP)自己跳出来...

你可以参考内部才发现Tektronix用料实在所以耐用10年,普源内部如到退10年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测试棒隔壁外界杂讯很差,公司10几台旧Tektronix已经用 10 年原本打算换新,才刚买普源使用一年后就放到回 ...

谢谢说的很轻楚

网友:
DP832可以刷固件启所有插件功能(开启高精度后,理论上与832A一样?)。因为手上没有高精度万用表,也无从知道升级后是否真的有这个精度。

网友:
都是些有钱的主啊

网友:
德克斯的电源就不错。。。

网友(2014-11-01):
学到好多关于电源的知识。。

楼主:
等以后有米了,还是弄两个泰克

网友T:
固纬是变压器抽头,经继电器变压,艾德克斯是无源,无动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固纬是变压器抽头,经继电器变压,艾德克斯是无源,无动触点。

什么是“无动触点”?

网友:
业余工作室 电源了 普源OR固纬 建议

网友:
这两个牌子比,不用说,固伟。可以买二手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固纬的电源,感觉相当不错

网友(2014-12-19):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无动触点”?

固纬都是通过变压器抽头变换电压的,所以改变电压时会有触点吸声音,这种可靠差。
象安捷伦和菊水还有惠美的产品都是使用功率管切换的。

楼主(2015-01-23):
对了给个结果吧,还是选了DP832A,用了之后觉得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给个结果吧,还是选了DP832A,用了之后觉得够用了。

感觉你还是选这个,真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6720 确实好用

IT6720  60V5A确实经典。非常好用。

网友(2015-02-25):
楼主,你就不能买个二手的名牌货吗?也不贵啊

网友:
这配置不业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