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kinetis系列SWD接口的写入资料在哪里?(已解决)

楼主(2014-10-02):
KINETIS系列SWD口的写入格式与其他ARM CORTEX-M系列相同吗

网友:
这,不太明白楼主的应用。

楼主:
就是做个SWD接口的编程器,找不到资料

网友:
不需要吧,用jlink与芯片接成SWD模式就可以下载了,数据手册里面的下载线接口那几根引脚看一下,对应SWD模式进行接线就行了,不过TMS和CLK接口这两个引脚注意一下,好像是CLK不是直接接时钟具体的你看看K系类芯片的数据手册就行,有的K系类芯片说是支持SWD,但是接线的时候有时候会出问题,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楼主:
我是想做自己的编程器,不依赖jlink,openSDA什么的,支持离线编程,给生产工装用。

网友:
自己做脱机编程器,这个做好不容易。

网友A:
你们公司还敢养你这么一个研发去做和产品不相关的事情;这钱哗哗的流,老板心碎了一地啊;

网友:
SWD是ARM公司定义的,各品牌的芯片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还敢养你这么一个研发去做和产品不相关的事情;这钱哗哗的流,老板心碎了一地啊; ...

msp430那边有开源的资料,硬件软件文档全有。
如果ARM这边也是这样,费不了多少功夫。业余搞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那边有开源的资料,硬件软件文档全有。
如果ARM这边也是这样,费不了多少功夫。业余搞搞。 ...

好像市面上还没见过这类工具,楼主搞出来可以造福众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那边有开源的资料,硬件软件文档全有。
如果ARM这边也是这样,费不了多少功夫。业余搞搞。 ...

坛里已有人开源了stm32的脱机烧写器。

网友:
一样的,参考MBED的来吧。CMSIS-D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市面上还没见过这类工具,楼主搞出来可以造福众人。

现在已经有了!

网友B:
是不是这类工具在M3的片子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类工具在M3的片子上都是通用的?

各个厂家的片子Flash控制都不同,我现在已经可以支持飞思卡尔的了,其它的后续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逻辑分析仪的抓,啥不都有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厂家的片子Flash控制都不同,我现在已经可以支持飞思卡尔的了,其它的后续应该可以做到! ...

好啊,你是商业的吗,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你是商业的吗,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