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板 主电源470uf63v的电容脚被烧红 烧糊

楼主(2014-10-02):
一个电机驱动板,主电源的电容被烧糊     并且烧红的过程伴随着声音

一个哥们告诉我 是电容打火   查了很久也没查到电容打火的原因

网友A:
听说,如果容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烧电容引脚和程序有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如果容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烧电容引脚和程序有些关系

烧电容引脚和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PWM频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电容引脚和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PWM频率太高了?

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老大这么说过 ,论坛的大侠可以解释下的。

网友:
主电源滤波电容?电机的反向电压导致的吧。

网友:
应该是耐压不够吧,原来电源上用的贴片电解也很烫,怕爆掉,换了耐压高的好了,不知道跟楼主的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
电容虚焊了吧

网友:
这么狠,还没见过呢

网友:
贴图撒,没图说个JB,就来个电机烧电容,电源N多种,电机驱动N多种,要对症下药撒

网友:
要是国产电容 耐压值可能不行

网友:
上图啊,让大家见识下

网友:
一个是耐压  还有一个就是容值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