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N2003与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对比

楼主(2014-10-02):
       小弟目前实习中,第一次做一点实际的项目,公司安排我设计一个栏杆机控制器,主要用继电器来实现,我发现比较常见的方案有两种。
方案一:用ULN2003A电机驱动芯片实现。

       这种接法比较简单,单片机直接给高电平然后ULN2003A直接反向成低电平驱动就行了(我用STC11F04E,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需要设置成强推挽输出模式),但是这里我也遇到了驱动电机的电流较大的问题。(一路继电器大概能产生60多mA电流),想问下这个电路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如果需要在哪里加,阻值用多大?IO口需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电路有没有哪里还需要改进?
方案二:用三极管实现。

      这种方案最普遍了,淘宝上很多这种类型的继电器模块,这种方案与ULN2003A的方案对比怎么样?我自己认为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于这种方案单片机可以输出低电平直接驱动,而ULN2003A的话就要输出高电平了(单片机高电平驱动能力弱我都设置成强推挽输出),这里加上光耦的作用是什么?

      两种方案中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第一种不接二极管,原因是其内部已经有二极管了,所以我想这里不接反接二极管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本人目前比较偏向方案一。

      希望大家留下宝贵的意见!~

网友:
我用2003,VCC是不接电源的。二级管还是加上

网友A:
如果用uln2003,这个电流如果几个通道同时工作发热会比较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uln2003,这个电流如果几个通道同时工作发热会比较历害

是啊 我现在2003的疑问就在这里,刚刚又测一下60多mA的电流主要也就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的驱动电流了。
如果某些车辆进出比较多的停车场,经常用到继电器的话,我觉得发热是比较厉害的,现在我最多是用到三个继电器,一般都是两个继电器。(板子的供电其实完全是靠车安的栏杆机那边供电的)
是不是应该加上限流电阻呢?还是说换成三极管的方案会比较好。

网友:
2003没有问题,二极管加上最好。

网友:
一直用2003,没有问题,二极管无需加

网友:
多路就用20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现在2003的疑问就在这里,刚刚又测一下60多mA的电流主要也就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的驱动电流了。
如果 ...

继电器线圈驱动电流最小在额定电流的70%大概就可以驱动,但可靠性就小了一些。所以你想在线圈上串电阻可能效果不是太理想。
1   实在要想简单用多用一个芯片。
2    uln2803体积也能大点
3   用贴片三极管,电阻和二极管也不占地方。

网友:
我公司2003和三极管都用过来控制继电器,目前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没错,看需要多少路,路数多的话,用ULN2003或ULN2803。

网友:
控制继电器都没有问题,用ULN2003控制的继电器数量不能太多,否则连续工作发热太大。

网友:
多路直接用ULN2003,没问题

网友:
多路就用IC,少路就用三级管,成本考虑。

网友B:
路数多,电流小,2003首选。路数少,电流大,分立元件更适用。光藕是否使用,与电源、干扰程度、可靠性要求综合考虑,没有现成公式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数多,电流小,2003首选。路数少,电流大,分立元件更适用。光藕是否使用,与电源、干扰程度、可靠性要求 ...

一语击中要点。

网友:
一直用开2803,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数多,电流小,2003首选。路数少,电流大,分立元件更适用。光藕是否使用,与电源、干扰程度、可靠性要求 ...

说的详细,+1

网友:
用2003很稳定啊,二极管一般不需要加,带几个几十MA电流的继电器还是没问题的。如果电流很大的话就要用三极管,光耦就不必要了,话说光耦和继电器都是属于电气隔离的元件,设计合理的情况下,要多大的干扰才能影响到继电器工作啊!

网友:
2003用的最多。

网友C:
这个地方看不懂,解释一下。

网友:
光耦主要是隔离作用;如果继电器比较多路的话,可以用ULN2003;如果只有一两路的话直接用三极管就行了,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继电器比较多路的话,可以用ULN2003.

网友:
上MOS管啊,三极管属于电流控制,MOS属于电压控制,省的串电阻,如果要上电状态可以加上拉或下拉

网友:
用在汽车上的,不建议用2003和三极管,汽车上的产品都要求输入输出口对地或电源短路,当然板载继电器就无所谓了,即使这样也建议用ULQ2003!至于用哪种,没多大区别,根据驱动路数和布板方便选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看不懂,解释一下。

sorry啊哈哈 这个图是临时画的示意图 (结果就短路了) 囧。。。
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闹笑话了

网友D:
如果不大受体积限制,还是做好点,加上光耦隔离比较好,我这出现过继电器啪啪啪,单片机死机,重启的现象,也是比较烦的

网友E:
曾经出现过2003的两个通道间信号有干扰的情况,一个通道导通,相邻通道微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数多,电流小,2003首选。路数少,电流大,分立元件更适用。光藕是否使用,与电源、干扰程度、可靠性要求 ...

同意。

大电流可以用功率 mos,igbt 几个安培的都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大受体积限制,还是做好点,加上光耦隔离比较好,我这出现过继电器啪啪啪,单片机死机,重启的现象, ...

额……这个还真有啊,就这么点电流的小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出现过2003的两个通道间信号有干扰的情况,一个通道导通,相邻通道微导通。 ...

……

网友:
那是uln2003烧毁了,常见的问题

网友:
驱动继电器最好还是隔离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plc相关接口电路的设计,可靠性没的说。

网友:
一直用2003 ,有点热,但没问题。

网友:
先记号,我赶时间再学习!

网友:
查看资料,注意峰值电流即可

网友:
第二种案可靠一点哦。。。。

网友:
用过2003,小继电器,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