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手机,后面的锂电池怎么充也不见开机

楼主(2014-10-02):
我搁置 了 才2个月,今天突然拿起来充电,发现充不进去,测电压为0.还有救吗?

网友:
电板拿出来小电流激活!

网友:
用那种万能充电器充一会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不清楚

网友:
保护板已经欠压保护,关断了,只能拆掉充,不过有危险,不建议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保护了,看什么电池,一般的用万能充小冲一下即可,诺基亚的要捅一下,还有的要短接一下电极。

网友:
拆下充一下,一般能激活

网友:
就那种小万能充就能激活

楼主:
华为的,我在想,就2个月没有用,他就给保护了!不至于啊!

网友:
再买个手机呗

网友A:
楼主万能充解决没有。

因为直接冲,冲不到手机上的。

偶经历过多次。情况一样。

网友:
只能说华为的电池保护做的好。我的也是华为的。只要用到自动关机,之后再放两天,就保护了。要用5V电源充一分钟才能激活回来。

楼主:
       买了啊,但是以前那个也可以用!打算做嵌入式开发的工具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万能充解决没有。

因为直接冲,冲不到手机上的。

我没有万能充,打算用公司的电源充!       4.2v 0.5a

网友B:
怎么可能,那内置电池的不是都废了。手机过放屏幕没有显示充电不代表没有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那内置电池的不是都废了。手机过放屏幕没有显示充电不代表没有在充电。 ...

手机充电的时候,屏幕会有一个充电标志的,即使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的,我在想,就2个月没有用,他就给保护了!不至于啊!

我也有个华为的,跟你同样情况。线冲没反应,用万能充可以冲,冲满后安到手机上还是不开机。后来用螺丝刀刮花电池触点,注意是电池上的触点,而非手机上电池座的簧片,再试,居然ok了。想不明白,如果是电池触点氧化,为啥在万能充上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换新电池了,精尽人亡

网友C:
一般手机电池不能开机。就用快速万能充就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手机电池不能开机。就用快速万能充就能激活。

我没有万能充,能用直流电源吗?

网友:
我没有万能充,能用直流电源吗?
可以,最好有1A保护的。

网友:
短路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的时候,屏幕会有一个充电标志的,即使关机!

很多内部器件有最低电压要求的,如果电池放很久了只有2.5V的电压,电源管理IC都无法正常输出电压,你点亮屏幕显示给我看看? 实际不论哪种用电池的设备,厂家肯定会考虑到过放的情况,所以一般分为2个步骤充电,低于3V3小电流充电(几MA-几十MA),机子没有任何反应;直到3V3以上转入正常充电模式,这时才能点亮屏幕告诉你充电状态。平时见到很多顾客,只是充了几分钟没有反应就拿来修了,其实多数只是过放电了,多充一会就能开机了,不然像IPAD的之类的设备难道要客户自己拆开激活码?

网友:
会不会是手机本来就坏了

网友:
也许手机开机按键有问题呢

网友:
我已经发现好多手机或者平板会这样了。实在不行可以拆掉电池保护板再冲。冲到3.5V以上加上保护板就OK了。我估计是保护板死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内部器件有最低电压要求的,如果电池放很久了只有2.5V的电压,电源管理IC都无法正常输出电压,你点亮 ...

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用万能充充电池一两个钟就好了

网友:
保护成故障了。。

网友:
用万能充

网友:
先试下直流电源夹在手机上能开机不,也有可能是手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