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义在Code区的数组的调用

楼主(2014-10-02):
写个显示函数,
1、为节约ram空间,定义const类型数组,保存取模后的数据
2、调用字符串显示函数:LCD_ShowString(60,160,"ABCD",RED);    //显示ABCD        函数LCD_ShowString的定义如下:void LCD_ShowString(uint x,uint y,const uchar *p,uint Color)
3、字符串显示函数将字符串分解为单个字符显示,调用命令为:LCD_ShowChar(x,y,*p,1,Color);    函数LCD_ShowChar的定义如下: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char num,uchar mode,uint Color)
4、在编译过程中出现了错误:type error in argument 3 to `LCD_ShowString'; found `pointer to char' expected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C:\PROGRA~1\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含义是应为“指向const uchar”的指针实际指向了uchar类型的数据

自己尝试了半天,没有处理好,赵论坛发现了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3271153-1-1.html
帖子中说
“如果你的数组(指针)定义在SRAM里,那么你调用函数时里面的参数要与之对应也应该是SRAM里
同样如果你的数组(指针)定义在FLASH里,那么你调用函数时里面的参数要与之对应也应该是FLASH里”

错误行的代码是LCD_ShowString(60,160,"ABCD",RED);
那么我的这个函数怎样写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
首先你定义为const,并不能节省内存,它只是限定一个变量不允许被改变,如上问题你试试吧const去掉

楼主:
不会啊。在ICCAVR的选项中开启const等同__flash后,数组就保存到Flash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