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片内外设模块开始工作的标志是每个模块的时钟配置...

楼主(2014-10-02):
就像是说如果我要产生一个pwm,其他的都配置好了,在时钟配置好了之后,相应管脚就输出pwm了么

多数外设都是这样的么?因为我之前用单片机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我没说明白么,怎么都木有人指导一下

楼主:
就是说我怎么可以用按键让一个pwm波开始和停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按键让EPWM模块停止工作要干啥?我不建议你可以通过获取按键状态来操作这个寄存器AQSFRC和AQCSFRC。可以试一试。我是一个初学者,可能不对哈!

网友:
28335的EPWM模块你只要使能了时钟,寄存器配置完成之后就有输出了,不想有些单片机(有计数器使能位),28335没有,这是比较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