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XILINX版的NES,实测可用

楼主(2014-10-03):
为了能够在Xilinx ML507上运行,根据从网上下载的Spartan6版本进行修改
主要是因为ML507上面的显示器接口为DVI,因此将原来Spartan6版本的VGA输出转换为DVI
使用方法:
1.根据你自己的FPGA开发板进行相应修改,主要是UCF文件,综合实现后下载到FPGA,并通过串口连接到PC
2.用VS2010打开sw目录里的工程,将里面的串口号修改为你实际用到的端口号,编译运行,加载相应的ROM即可

网友A:
Virtex5 价格吓尿

网友:
标记备用,谢谢LZ。

网友B:
楼主推荐一款适合初学者的FPGA开发板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一款适合初学者的FPGA开发板呗,多谢了、。

原厂开发板,或者前段时间坛里赠送的黑金也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rtex5 价格吓尿

很便宜了。K7才百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便宜了。K7才百十块。

也没那么便宜,你说的是最低端的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没那么便宜,你说的是最低端的型号吧

跟V5比起来,很高了。坛里有人发过他们采购XC7K70T,一片才几十块钱,容量相当大,顶得上一片V5 110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V5比起来,很高了。坛里有人发过他们采购XC7K70T,一片才几十块钱,容量相当大,顶得上一片V5 110T。 ...

7系列确实霸气

网友:
我只有一块atlys不知道能跑起来吗     楼主能把spartan6的也发出来吗

网友:
没看到已经有了  sorry

网友D:
楼主我对你的头像有点印象   你是不是卖过我一个virtex ii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对你的头像有点印象 你是不是卖过我一个virtex ii pro

哈哈,我是卖过V2PRO

楼主:
游戏是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没有外接手柄,还不能玩,等有空再弄吧

网友E:
我的799的Spartan6开发板还是吃灰,看来要拿出来练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799的Spartan6开发板还是吃灰,看来要拿出来练练手了!

直接改一下UCF就可以跑了

网友F:
LZ出过一块V2PRO,当时我没那么多闲钱买

网友:
不错啊。
超级玛丽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出过一块V2PRO,当时我没那么多闲钱买

开发板卖二手那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改一下UCF就可以跑了

UCF是什么啊?买那个板子就是想学习xilinx的FPGA,一直忙其他的也没机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F是什么啊?买那个板子就是想学习xilinx的FPGA,一直忙其他的也没机会用的! ...

用户约束文件

网友:
最近离职了,看看那天把那个板子拿出来,耍耍的!

网友G(2014-12-04):
引用 网友E:
我的799的Spartan6开发板还是吃灰,看来要拿出来练练手了!

要是不用...我可以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不用...我可以收了。。。

谢谢!我很快就要用了,要做FPGA的电机控制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