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tim1 定时时间设置 ?

楼主(2014-10-03):
大侠们好,最近在捣鼓 cc1110 这个无线的芯片,
使用外部 26MHz 晶振

设置 time 1 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总是不对,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
代码如下:

我的定时时间的计算方法: 26MHz/128  = 203.125KHz, 1/203.125KHz = 5uS;
那么1ms 就是 1000/5us = 200次,所以TIM1_VAL 这个设置为200,
#define TIM1_VAL    ( 200 )      //

#define TIMER1_INIT()             \
  do{                             \
      T1CTL     =  0x00;          \
      T1CCTL0   =  0x00;          \
      T1CCTL1   =  0x00;          \
      T1CCTL2   =  0x00;          \
      TIMIF    &=  ~0x40;         \
  }while(0)

#define TIMER1_RUN(value)  (T1CTL = (value) ? T1CTL |= 0x02 : T1CTL & ~0x03)

#define TIMER1_ENABLE_OVERFLOW_INT(val)  \
  (TIMIF = (val) ? TIMIF | 0x40 : TIMIF & ~0x40)

void TIME1_Init(void);

void TIME1_Init(void)
{
  TIMER1_INIT();

        T1CTL |= 0x0C;                          //128分频,设置为模模式  0000 1100
  T1CC0L = (u8)TIM1_VAL;            //溢出值低8位
  T1CC0H = (u8)(TIM1_VAL >> 8);     //溢出值高8位

  TIMER1_ENABLE_OVERFLOW_INT(TRUE);     //定时器 T1 溢出中断使能
  INT_ENABLE(INUM_T1, INT_ON);          //定时器 T1 中断使能
  EA = INT_ON;                          //全局中断使能
  TIMER1_RUN(TRUE);                     //启动定时器
}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ISR(void)    //1ms中断,实际不止1ms    ?????????????????????
{
    static u16 cnt = 0;

     if(cnt++ >= 500)    //led灯亮灭各500ms
{
      TempFlag = !TempFlag;                   //改变闪烁标志
cnt = 0;
}

}

void main()
{
TIME1_Init();

      while(1)
      {
           if(TempFlag)
          {
             RLED = !RLED;
             TempFlag = 0;
            }

      }
}

网友A:
cc1110自带定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110自带定时器吗?

这个芯片自带4个定时器,一个16位定时器, 三个8位定时器,还有一个睡眠定时器

不过t1定时器已经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自带4个定时器,一个16位定时器, 三个8位定时器,还有一个睡眠定时器

不过t1定时器已经搞定了 ...

发个cc1110 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cc1110 的资料看看?

请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