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021温湿度传感器可替代SHT10,MSP430移植IO模拟IIC

楼主(2014-10-03):
看到有人分享“MSP430 Launchpad SHT10传感器”,我也来分享下MSP430 Launchpad SI7021温湿度传感器。
IIC采用I/O口模拟,方便大家程序移植。

/*****************************Copyright (c)*************************************
**                               PP-DIY
**-----------------------------File Info----------------------------------------
** File name:                SI7021
** Created by:     P.P
** Last modified Date:  2014-10-3
** Descriptions:       MSP430G2xx3演示板+SI7021温湿度传感器
** Online shopping:     http://wsn-pp.taobao.com/
**                      QQ:44960120
********************************************************************************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A0, 1152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Simulate IIC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MHz = 1MHz/9600 = ~104
**   ACLK = n/a, MCLK = SMCLK = CALxxx_1MHZ = 1MHz
**   SI7021_SDA=>P1.4
**   SI7021_CLK=>P1.5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UCA0TXD|------------>
**            |                 | 9600 - 8N1
**            |     P1.1/UCA0RXD|<------------
**            |                 |
**       LED--|P1.0         P1.4|<----->SI7021_SDA
**            |                 | SI7021
**            |             P1.5|------>SI7021_CLK
**            |                 |
**   PP-DIY
**   3/10.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40 and MSP-EXP430G2 Version:1.5
**   Board:LaunchPad   Mcu: M430G2553   Sensors:SI7021
**   项目文件6个:include.h/sys.h/io.h/SI7021.h/main.c/SI7021.c/
**   演示板每隔1S读取SI7021温湿度数据,通过串口P1.2发出如下格式信息:
**   "SI7021:Temperature=27.3'C Humidity=68.9%"
*******************************************************************************/

网友A:
这是新出来的片子?见得不多啊

网友:
湿度传感器都比较贵,不知道这个传感器价格多少?

网友:
看代码风格,估计错不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用过SHT11,价格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SHT11,价格贵些。

这个芯片价格比较有优势,芯片在20以内,估计一年后能进1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出来的片子?见得不多啊

是的,今年才出来的新品

网友:
原来知道德国博士有兼容产品,你这是那个公司出品的?

网友:
430的IO没有开漏模式,模块IIC总觉得不合适。

网友C(2014-11-05):
我最近在改7021的程序,但好像有点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改7021的程序,但好像有点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对比我的程序改,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不知道这传感器的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传感器的可靠不。

可以看看SI7005和SHT10实时在线测试平台,http://42.121.254.11/u/g/1505
SI7005属于一代产品,SI7021属于二代产品,一般应用足够了!

网友:
准备玩玩SHT11看到这个,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我的程序改,应该没问题~

我改的这个还要读电子序列号和固件版本号,我见你的那个里面没有提到,我现在能读出一个,另一个怎么都读不对。。。还有,如果直接把7005的程序改成7021的,有什么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这个还要读电子序列号和固件版本号,我见你的那个里面没有提到,我现在能读出一个,另一个怎么都读 ...

读电子序列号确实有点麻烦,我这个程序确实没读取。
si7005直接改SI7021不能直接用,IIC时序有点差异,地址也不一样,具体忘了,两个不能挂在同一个IIC总线上。

网友:
SI7021,应用稳定不?

网友:
温湿传感器,以后可能用得上,顶一个

网友:
可惜量程没有SH10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电子序列号确实有点麻烦,我这个程序确实没读取。
si7005直接改SI7021不能直接用,IIC时序有点差异,地 ...

换个时序真的能读出温湿度了。。。谢谢哦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 就是不知道这个传感器测湿度的一致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 就是不知道这个传感器测湿度的一致性如何? ...

误差是有的,但一致性不错。可以看看官方技术手册

网友(2014-12-07):
谢谢啊! 有空研究一下这个 毕竟不是很贵

网友(2015-02-09):
准备用,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F(2015-10-14):
楼主还有研究SI7021吗?感觉这个型号资料好少,如寄存器、命令等都没有详细说明,官方范例是LINUX的比较难读懂,做起来有点瞎子摸象的感觉。而SHT10的资料就详细得多。

楼主(2015-11-16):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有研究SI7021吗?感觉这个型号资料好少,如寄存器、命令等都没有详细说明,官方范例是LINUX的比较难 ...

用的人多了,资料自然就多了,毕竟是新品~~

网友:
关注,新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2016-02-28):
提供的平台做的很棒  楼主谢谢了  学习

网友G:
睡有Si7021的中文资料

楼主(2016-09-28):
引用 网友G:
睡有Si7021的中文资料

使用还是很简单的,官方英文资料很容易搞定

网友H:
查了下价格,好像不便宜啊,感觉跟SHT3x的相比没有太大价格优势啊

楼主(2016-12-02):
引用 网友H:
查了下价格,好像不便宜啊,感觉跟SHT3x的相比没有太大价格优势啊

现在价格已经便宜下来了,关键带防尘罩,长时间裸露空气必须得有。SHT的防尘罩是单卖,也不便宜。

网友I:
si7021现在什么价了,si7021是不是应该跟sht21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I:
si7021现在什么价了,si7021是不是应该跟sht21比较。

目前批量价格在10~15元左右(含税),从温度、湿度最大误差曲线看,si7021优于SHT21,而且自带防尘透气保护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