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四轴

楼主(2014-10-04):
学生党,想要买一个较成熟,性价比较高的四轴硬件平台,自己来写写 控制程序就好了。

最好是电机功率稍微大点,带负载能力强点,续航能力马马虎虎就OK啦,我想在后期的时候加点外设。
完全兴趣,以前没有研究过,所以对这不了解,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要不要,stm32f4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要不要,stm32f4主控的。

都可以啊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么?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为什么我手机点不开,难道是我打开方式bu dui me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看到了,谢谢,但是觉得好小啊,没有支架和保护壳
我这新手直接就报废le

楼主:
为什么这里面回复的人好少啊,是因为都放假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里面回复的人好少啊,是因为都放假了吗?

http://tieba.baidu.com/p/3179106302

http://tieba.baidu.com/p/3149368323

这些都是入门知识.

四轴都比较少有螺旋桨护罩的.

这个是个坑, 除了PCB机架的,

最便宜的方案都要1K左右.

爽玩的大概2-3K投入, 没算你经常摔机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tieba.baidu.com/p/3179106302

http://tieba.baidu.com/p/3149368323

懂了,我先把基本知识看完,了解完
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啊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么?

STM32F4  100pin 芯片
板载了MPU6050 HMC5883 BMP085 TF卡 OV2640 锂电池充电 四个LED NRF24L01接口
传两张照片,楼主看一下。可以送空的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  100pin 芯片
板载了MPU6050 HMC5883 BMP085 TF卡 OV2640 锂电池充电 四个LED NRF24L01接口
传两 ...

这个方案下来大概多少资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tieba.baidu.com/p/3179106302

http://tieba.baidu.com/p/3149368323

看完才知道,这个坑简直太大了…简直被吓坏了…
但是我觉得5、600应该就能玩起来了吧?

网友D:
之前搞过一套,大四轴,大概花了2k不到点,小四轴就不用这么多了

网友E:
即使买现成的,应该要花不少米的,以前关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  100pin 芯片
板载了MPU6050 HMC5883 BMP085 TF卡 OV2640 锂电池充电 四个LED NRF24L01接口
传两 ...

求套件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完才知道,这个坑简直太大了…简直被吓坏了…
但是我觉得5、600应该就能玩起来了吧? ...

如果不算遥控,勉强可以.  (括号内是建议买新的还是旧的)

山寨F450机架.150   (新)
银燕2212电机.4只大概200  (新)
电调买个4合一的. 大概200. (二手)
还有飞控板, CC3D淘宝大概130左右.(或者其他也行,但是CC3D算法比较强大,国内的算法你懂得.)  (新)
还要买个3S电池, 二手的大概.100.  (先玩着可以买二手不过二手的多少有老化,新的比较贵)

充电方面如果你上个好点的多锂电充电器大概又去了200多.

遥控,如果买天地通6+接收机,大概250.  (可以买二手)

如果买天地飞7+接收机 大概五六百还是什么我也不懂,我买的是二手的天地飞9,那时候700多,

遥控多少通都一样,主要是手感,.

上各大模型论坛收二手吧,.  我上的比较多时 5im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搞过一套,大四轴,大概花了2k不到点,小四轴就不用这么多了

本来想搞一个大四轴,看完价格,直接软了,不过还是想搞一套小四轴,省吃俭用也要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买现成的,应该要花不少米的,以前关注过。

对呀,稍微了解一下才知道这是个大坑,不敢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算遥控,勉强可以.  (括号内是建议买新的还是旧的)

山寨F450机架.150   (新)

现在只有先把钱攒的差不多再说,不然到时候做到一半就没有资金了就不happy了…

网友:
同学习了,有空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  100pin 芯片
板载了MPU6050 HMC5883 BMP085 TF卡 OV2640 锂电池充电 四个LED NRF24L01接口
传两 ...

可不可以送我几块空板?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谢谢关注。目前四轴最大长度90mm的,感觉有点大,飞起来有点吃力,正在改PCB,改成80mm的。想玩的话,可以松一片PCB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  100pin 芯片
板载了MPU6050 HMC5883 BMP085 TF卡 OV2640 锂电池充电 四个LED NRF24L01接口
传两 ...

请问你这套件, 多少rmb可以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