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挂程序

楼主(2014-10-04):
坛子里有没有前辈搞过外挂一类的程序,比如QQ桌球瞄准器,CS啥的,小弟最近闲得慌,想研究研究,望前辈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抓图找点抓句柄,瞎说的

网友B:
你是想叫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外挂么。表示不会电脑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叫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外挂么。表示不会电脑编程。

不是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想坛子里应该有电脑编程大神,我本身是搞硬件电路的,超羡慕那些搞程序的,我也只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图找点抓句柄,瞎说的

嗯嗯,谢谢,至少我知道了有这么个概念

网友:
外挂级别的是不是需要修改客户端啥了吧,感觉用按键精灵比较稳妥和靠谱

网友:
做外挂有几种形式,以前的网络游戏,客户端跟服务器通信,很多是简单加密,经过解密,修改数据后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后,就完成了一个外挂的典型过程。有些,弱点也在客户端这边,修改判断跳转,也能完成外挂的功能。(疯狂的程序员)的作者,就是因为外挂腾讯的游戏,进去了。

网友:
也看过有修改内存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叫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外挂么。表示不会电脑编程。

如果你能弄出来,那就牛x了

网友:
下个外挂程序看看不就行啦,了解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