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宝买plc学习机学plc效果如何?

楼主(2014-10-04):
现在在自学三菱Q系列的plc,一直都在仿真,感觉不直观。在某宝上搜plc学习机,有150大洋的,感觉点个流水灯还行。还有伺服,变频器,触控屏,plc的控制箱,要4-5k大洋,如果想在配个传动系统,估计还得破费。公司用的进口设备不让玩,自己又搞不起。想问下大神们自己配系统学习,配到什么程度。都说电子烧钱,工控更像个无底洞。

网友:
打破零回复

网友A:
能入门就行了,要灵活应用还是要独立的做项目。

第一次接触PLC ,只知道PLC这个东西,。看了两天说明书写了几行程序就算入门了。

然后根据需要 编呗。不会就查手册。

要想熟练应用没几个项目是下不来的。

网友B:
我想说,我写单片机都是从流水灯过来的。

网友C:
学校里应该有实验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写单片机都是从流水灯过来的。

还有万年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里应该有实验箱吧

不当学生好多年。当年看到隔壁的plc实验室没进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入门就行了,要灵活应用还是要独立的做项目。

第一次接触PLC ,只知道PLC这个东西,。看了两天说明书写 ...

设备改造算吗?但机会很少。

网友D:
PLC可不止是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可不止是编程。

一步步来嘛,大神可否说下学的步骤和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当学生好多年。当年看到隔壁的plc实验室没进去过。

哈哈,原来如此
不过学习机和真实的PLC差还挺远的吧~

网友E:
有用的 入门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的 入门方便些

你的剥线钳很好

网友F:
PLC玩的是通讯,不过现在好像偏向于DCS!

网友:
引用 网友F:
PLC玩的是通讯,不过现在好像偏向于DCS!

请问什么是DCS

网友:
我也没什么概念!

网友:
哇塞,都有plc学习机了

网友:
用PLC学习机进行一下学习编程还是可以的,主要方便,便宜。

网友:
最好买个真机实验哪样比较快

网友:
分散控制系统

网友:
真的不建议买什么PLC学习机,可以淘一个二手的微型PLC,建议OMRON CP1E

网友:
师傅带徒弟,做项目最快。

网友:
plc做项目就可以

网友:
做几个项目就熟了,plc关键是现场应用

网友:
顶楼上, 做一个项目好多你几百次学习板

网友:
实战才能出人才!

网友(2014-11-27):
赞一个。。  最近也在努力学习

网友:
感觉学PLC光仿真可不行,有些指令仿真看不到真实的结果,最好自己买个二手的PLC练练,便宜又实用,学会了还可以再卖掉。

网友(2014-12-31):
楼主最后买的是哪个PLC的板子?

网友:
可以抓住公司调试设备的机会,模块化分布整合。

网友:
学 plc是要结合现场工艺的。

网友:
日系的PLC适合入门,但是不适应扩展需要,建议楼主试试施耐德、西门子、贝加莱等主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