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nrf24L01+ 接收端,接收距离控制

楼主(2014-10-04):
如题,24l01的接收范围比较大,现在想控制在1m左右,就是发送端离接收端距离1m左右时才让接收端能接收到数据,最好还是定向的,
请教该如何做呢,

网友:
试一下功率调整。

楼主:
楼上的是说通过内部寄存器配置来实现,这个试了,似乎没什么效果,

网友:
1米内,你这个精度怎么控制的....是1±0.5,还是其他,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可以用功率来实现....精度要求高的话...大神来给解答吧

网友:
模拟功率器件根本无法控制!调整功率也有差异。改变天线到是一个方法。自己慢慢切短测试。

网友:
做定向天线...有那种2.4g定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