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镜像电流源输出电流为输入电流一半的原理

楼主(2014-10-04):
输入的电流差不多1mA,输出的接近0.5mA,这个电路是《电子学》一书上的一个例子,求教一下原理?

网友A:
Q1和Q2及R1构成负反馈,且在放大状态;
因为Q1和Q2的基极到集电极的电压是0.7v,所以Q1和Q2的集电极到GND之间的电压约是15-0.7=14.3mA,流过R1上的电流14.3v/14.4ko=0.993mA;
因为Q1,Q2,Q3型号相同,假设Q1,Q2,Q3的电流放大倍数均为B,假设流过Q1,Q2,Q3均为Ib,则流过R1上的电流可以表示为2*B*Ib+3*Ib=0.993mA,
当B很大时,则Ib的比重很小,所以流过R3的电流B*Ib约为0.4965mA。
我也不知道你的仿真软件R3的电流误差如何解释。
附图为EWB512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和Q2及R1构成负反馈,且在放大状态;
因为Q1和Q2的基极到集电极的电压是0.7v,所以Q1和Q2的集电极到GND之 ...

嗯,明白了 谢谢!
关于误差,书上有一段话

可不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因为Q3和Q1、Q2的集电极电压不一样,所以导致VBE不一样,IC又是由VBE决定的,最终体现出来放大倍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