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04):
RT5350电路不能工作 根据公版打样加工厂机器贴的,焊接没有问题,板子的电路图完全是按照公版做的,1.2v 1.8v 还有 内存的 cLK 也工作了,希望有做过的 指点下,有偿服务。我的扣扣是 172382067

网友:
如果焊接没问题就检查一下配置电阻

网友:
能烧程序不?内在的CLK工作,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楼主:
配置电阻检查了很多遍 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出问题了! 就是公版上还有很多不需要焊接的 不知道是真的不要焊接还是有根据不同的需要来焊接!

网友:
你找个5350的板子逐个测量 信号,你选择的配件按照要求选择了吗?

网友:
总是看到有人愿意有偿求助的时候,下面一群人教他怎么弄。
人家既然是有偿,说明很多方法对方都实验过了。有把握的直接去找他要钱就行了。
你给他出的主意,别人不一定没试过!而且愿意出钱解决问题的主,你随便指点的几句肯定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网友A:
搭车求RT5350,openwrt下3g驱动,有偿

网友A:
楼主把城市公布一下,大家也好考虑是否方便给你帮忙,毕竟硬件是需要基于实物调试的

楼主:
我是长沙市的岳麓区的 谢谢大家给我宝贵的意见,刚才我又调试了下板子 一位加我扣扣的好心人说了下 就是说 你拿别人开发板上的 FLASH  也许别人加密了。如果加密了 SPI上电的时候通讯了下 但是 用示波器很难发现,所以我又用示波器反复的试了很多变终于发现原来有数据 只是短暂的数据。今天时间太晚了 明天有新的进展再告诉大家。谢谢大家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72382067\FileRecv\MobileFile
这是flash时钟的波形只发送几帧数据没有没有了  板子一直没有起来。

网友:
没有看到你帖的波形。

楼主:
刚才不会发图片  我吧FLASH CLK的图片发给下

楼主:
我吧FLASH CLK的图片发给下

网友:
看来热心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刚刚测了下 SDRAM的第19脚也就是/CS脚  和我买的开发板的19脚对比了下  蓝色的是不能启动的  粉红色的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B:
是不是flash型号不支持 ?把能启动的拆下来焊到自己的板子上看看

楼主:
都试过了 可是就是不行呀!现在就是只发现内存的还有 16脚 17脚18脚 19脚 的波形和开发板上的不一样 波形都是我上图的一样的,很奇怪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不知道谁遇到这样的事情了?知道的说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城市公布一下,大家也好考虑是否方便给你帮忙,毕竟硬件是需要基于实物调试的 ...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呢?你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lash型号不支持 ?把能启动的拆下来焊到自己的板子上看看

我都试过了 可是还是不可以

网友:
检测焊接问题吧,原理没问题,Layout没问题,电源正常,其他问题多数是焊接问题。

网友:
搞不好买的假芯片了。

网友C:
想起来了,遇到过不能启动的问题,把你的电阻配置方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遇到过不能启动的问题,把你的电阻配置方式发上来。

这是电阻配置都是根据官网上来配置的!

网友:
路过拿点几分

网友D(2014-12-11):
引用 网友A:
搭车求RT5350,openwrt下3g驱动,有偿

怎么样现在。应该是弄出来了吧~~

网友:
楼主。5350的搞定没~~ 有什么建议。我也想做一个。观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现在。应该是弄出来了吧~~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6-01-14):
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flash时钟的波形只发送几帧数据没有没有了  板子一直没有起来。

上传图片啊。。发了一个本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