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TLP250和IRF3205为什么发热严重,求解救

楼主(2014-10-04):
由于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虽然努力学习了3个月理论知识,但是觉得还得做点东西。于是,我不开眼的选了篇名校研究生论文,准备照葫芦画瓢,搞一搞。一下是论文原图

照的这个图,把实物接好后,发现IRF3205发热严重,不一会儿就会烧管子。于是在群友的帮助下,改了一下原理图,避免了MOSFET的误导通。但今天测试发现,IRF3205和TLP250都会热,但是不至于
直接烧掉管子,这是什么个节奏呀~~希望大家给全面分析分析呀,十分感谢~~

疑问:用AVR单片机产生PWM波频率也太低了吧,能实现控制的功能吗?
注明:论文里PWM生成用AVR的PWM相位模式,频率只有122HZ,我这边调试用的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占空比为50% 电压为5V 的PWM波。

楼主:
TLP250波形图

网友A:
频率太低。电感饱和了。电流太大。你看哪个开关电源用122Hz的频率,至少要20kHz以上吧。

网友B:
虽然努力学习了3个月理论知识,但是你没有学会自举MOS驱动原理,先看一看 IR2101这类驱动芯片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努力学习了3个月理论知识,但是你没有学会自举MOS驱动原理,先看一看 IR2101这类驱动芯片为什么要加一 ...

是吸收回路的那个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低。电感饱和了。电流太大。你看哪个开关电源用122Hz的频率,至少要20kHz以上吧。 ...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他论文里面这么写我就感到很疑惑,要解决发热的问题,除了提高频率,还应该干些什么呀~~

网友:
你先看看mos 两端波形吧

网友C:
个人感觉你的mos没有完全打开你这个250的12v电源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你的mos没有完全打开你这个250的12v电源是怎么来的?

12V是原论文里用的,我也怀疑过,可能是MOSFET没完全导通造成的,我还专门把TLP250的供电电压换成20V(最大支持35V输入),但是依旧还是很热。

网友:
你上个全图看看

网友C:
250的电源最好和mos分开供电(非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吸收回路的那个电容吗?

自举电容,不是你图上的那个吸收电容,吸收RC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明白自举电容作用,就知道你的驱动电路为什么是错的

另外,你看一看原论文使用的是不是IRF9205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DCDC变换,在电源网上看到过,好像BUCK电路 NMOS高端需要浮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不是吸收电容,明白这个电容就知道你的驱动电路为什么是错的,另外,你看一看原论文使用的是不 ...

他这个没有自举电容,楼主要看就研究下电动车控制器一些图纸有,或者找找白菜白光控制器的nmos版本的图纸研究下

网友:
MOS管导通原理都没弄懂就搞……,MOS完全导通时,S极相对GND的电压为24V,此时G极相对GND的电压至少要为29V,你才12V,能通么?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懂,负载为什么这样接?是什么负载?接这么多4045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的电源最好和mos分开供电(非共地)

上面还有一个和这个电路一模一样的电路,这就是全部了。我看上面有大神让我去看  IR2101驱动电路,认为TLP250的用法和IR2101用法还是不同的。IR2101之类的用电容+自举二极管组成的自举电路来实现GS的可控导通关闭。但是TLP250我看了相关资料,发现它是将S端的浮地转换为前面电路的地,通过正负电压来控制导通关闭,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大神指点

网友:
250 个人觉得就是光耦 后面装了两个图腾驱动三级管

网友:
示意图不能直接搬来用,mos驱动电路有问题,频率低,照葫芦画瓢是不行地

网友:
还有你的前级那个100欧电阻参数不对,光耦前级的二极管的电流应该控制在10mA以内,不然会让你遇到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电路结构不合理,驱动最好单独供电或者自举

网友D:
楼主你被纸兵者怱悠了;此图经不起推敲;对于NMOS的推动S极"接前推动"的负电;G极才"接前推动"的正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被纸兵者怱悠了;此图经不起推敲;对于NMOS的推动S极"接前推动"的负电;G极才"接前推动"的正电!! ...

能具体说一下吗,小弟这边第一次弄这个

网友:
找书本学学吧!加自举才能推动这种电路的nmos;

网友:
驱动电路要单独供电,频率太低,自举电容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