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邮购部的CS5V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4-10-05):
最近老妈缴了我不少东西,我的12V电源直接没了。不过恰好这个时候在邮购部订的CS5V开关电源到了。然后果断拆了,居然是RCC电源?不过RCC未必就比PWM差。起码做工挺不错,还有屏蔽~
然后在二次侧找到R10.把原来那个10K的电阻拆下来。换上一个50K可调的多圈电位器,先把电位器阻值调到10K,然后慢慢增加阻值。测输出电压到12.2V的时候就完事,然后把外壳装回去即可。次级整流管是5819.出1A问题不大,估计电源为了可靠性才标500mA。
不过这电源外壳设计不太好,拆下来费劲,拆完后发现装不上去了,也许是我把卡榫撬坏了,最后用胶带缠了一圈了事,还防止接错线~
带了一个10W的LED。测到电流1A左右。已经维持这状态一个小时了,电源外壳有点温热,估计内部也得有50来度了。带个LCD显示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600V的MOSFET还是RCC,你这样直接调高了1倍的输出电压很容易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的MOSFET还是RCC,你这样直接调高了1倍的输出电压很容易炸的……

感觉有点看人品。。。。
如果有PWM控制芯片的开关电源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