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出问题了,提示 你选择的心情不正确

楼主(2014-10-05):
还有谁遇到过这情况的,我使用ipad上去签到的

网友:
早晨在PC上签的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也没问题。 PC上。

网友:
竟然看成了签证出现问题   唉

网友:
手机上签的,没有问提

网友:
不知所以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没发现出问题。

网友:
用平板电脑签到,偶尔会出现你说的那个问题,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你选的哪个心情呀? 另外至少得选一个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我遇到了,因为心情没选中。所以,至少得选一个心情才行。

网友:
是不是因为下面我要说的话没有去掉?

网友:
我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好像靠后的心情有问题,选靠前的就没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pc上怎么签到呢?

网友:
pad 遇到不止一次.有时一直错误,无论选择什么心情.

网友:
PC测试没有问题
第一眼看到标题,还以为楼主的什么签证出问题了呢,呵呵

网友:
没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结贴吧!
没有问题!

网友:
用手机上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是网速问题

网友:
没有这问题,是不是图片没load完有重叠?

网友:
我还不知道是在哪个位置上签到的

网友:
使用哪个浏览器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