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parameter参数,放一个文件里,不能include包含?

楼主(2014-10-05):
verilog的parameter参数,放一个文件里,不能通过include包含?
只能用想通过include 包含只能用 define?

网友:
当然可以,你试试include的时候用绝对路径

楼主:
我写了个 verilog的参数文件,用parameter定义的,但包含在另一个文件里的时候,提示 要用 systemverilog 才能这样用?

网友(2014-11-12):
将`include'"XXXX"放到模块内部就可以了,如:module xxxx(
                                                                     input i_clk,
                                                                                );
                                                               `include "xxxx"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