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西门子洗衣机用了快10年了,今天把电脑板拆开看看

楼主(2014-10-05):
都说西门子的工业设备不错,家里的西门子滚筒用了快10年了,拆了电脑板给大家看看,用的是moto的MCU就是现在的飞思卡尔,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晰,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A:
话说那个印制跳线耐久性如何啊

楼主:
不知道啊,在网上看过别家的洗衣机电脑板,都没用印制跳线,是不是这个印制跳线有讲究?据说前期的西门子电脑板不是用印制跳线的

网友:
那个芯片是楼主拆了又焊上的吗?周围还有不少残留的助焊剂

网友B:
大的那个芯片怎么焊接过啊?
整个板子没有做防水处理?

网友:
板子修过了?

楼主:
有点小问题,是芯片虚焊了,自已补焊了一下。

网友C:
下面的老黑 真可怜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西门子的电脑板没有做防水处理,看过别家的电脑板,一般的全自动洗衣机是全部封胶的。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啊

网友:
看来不能迷信欧品啊

网友D:
西门子竟然没用英飞凌,看来飞思卡尔的口碑确实好。

网友:
话说我家的海尔 小神螺也有8年了 继续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竟然没用英飞凌,看来飞思卡尔的口碑确实好。

ABB的一些工业产品用英飞凌,那又代表什么?

网友:
我司的产品用infineon的mcu,这又能代表什么,一段时间不也是出过问题,跟infineon原厂的扯皮,so大家不要迷信某个mcu

网友:
MCU是飞思卡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在网上看过别家的洗衣机电脑板,都没用印制跳线,是不是这个印制跳线有讲究?据说前期的西门子电 ...

印制跳线是指那个 弯的焊在板子上的金属条吗? 板子上黑色的条条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个印制跳线耐久性如何啊

原来是跳线啊,涨姿势了

网友:
波轮洗衣机必须灌胶,滚筒不必那么严格

网友F:
怎么这么多的跳线?不光应制跳线,还有一打的零欧电阻。
我从不用跳线,是不是很外行?。

网友:
跳线真多~

网友:
做单片机程序与画板的不是同一个人。不然就不会这么多跳线和0欧电阻了。

网友:
单面阻燃板。所以跳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制跳线是指那个 弯的焊在板子上的金属条吗? 板子上黑色的条条是什么东西啊? ...

黑色的条,应该就是跳线,像电视遥控器里面的一样

网友G:
怎么密的线,我设计的话,不敢用单面板。
难道就为了省2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密的线,我设计的话,不敢用单面板。
难道就为了省2元钱?

那个时候,单双板成本价差很多的吧

网友:
当时的电视机大量使用的是单面板

网友:
哇咔,用了十年~⊙﹏⊙

网友:
看不清用什么CPU

网友:
质量确实好啊,难道LZ现在只是修一下。然后接着用?

网友:
mcu重现焊过啊

网友:
早期的汽车电子芯片.基本上都是 MOTO的.

网友:
飞思卡尔真的很好

网友:
跳线那么多应该是有其他考量的吧

网友:
挺像伦德全先生的那本EMC著作里,举例的EMC整改地线连接的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多的跳线?不光应制跳线,还有一打的零欧电阻。
我从不用跳线,是不是很外行?。 ...

单面板,有时候不得不用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面板,有时候不得不用跳线

好吧,没注意,我们公司从来不用单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的那个芯片怎么焊接过啊?
整个板子没有做防水处理?

原PCBA出厂应涂有三防漆的吧,洗衣机工作在高湿的环境的

网友:
一般洗衣机的电脑板应该灌满胶用来防潮

网友:
我家的也是西门子的,看来要注意防水啊,哈跳线与零欧母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来要注意防水啊

网友:
跳线多少与多层板之间应该是有考量过,毕竟白色家电有成本压力

网友:
要是没维修过那该多好啊

网友:
奇怪,居然没有防水处理

网友:
接插件不错,比我家的海尔好多了。

网友:
摩托的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10年前的板子还这么漂亮,确实做工不错

网友:
请问,黑色条状物是什么?

网友:
都10年了  国产的话估计都换好几代了

网友:
我前几个月也拆了一个 ,继电器都是国产的,估计就用中国的东西拼起来的

网友:
想换个洗衣机还真不容易是吧,我的也是能修能换件自己动手。。。

网友:
果然皮实耐用

网友:
沒看過印製跳線 長知識了

网友:
请教下这几个电阻都是1206封装吗,为什么大小不一样?

网友:
印制跳线?不知是哪个。

网友:
怎么还换过芯片了

网友:
飞思卡尔稳定性不错的

网友:
看松下,LG还是三棒的PCB都是灌胶的,一旦出了问题只能整体更换,厚厚一层胶,根本没法焊,难怪他们都说西门子是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搞实业的,现在又把家电卖掉了,看来有一定道理。

网友:
飞思卡尔工业上应用还是挺多的

网友:
石墨跳线?应该挺耐用的。遥控器里常见。

网友:
那芯片有换过?

网友I:
其他不谈,从外观的角度讲,西门子洗衣机的外观设计很粗犷,跟LG等棒子货比起来简直毫无设计感而言。

网友:
之前洗衣机的进水阀坏了,全自动的变成半自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他不谈,从外观的角度讲,西门子洗衣机的外观设计很粗犷,跟LG等棒子货比起来简直毫无设计感而言。 ...

同意!!!哈哈

楼主:
我这个是原装的,的确没有三防漆啊。前段时间到商场看了一下,发现很多滚筒洗衣机都采用无刷电机了,求科普一下这个无刷和有刷的区别

网友:
拍得模糊了点。。。

网友:
十年,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老黑 真可怜

是啊,thinkpad做试验台,绝对给力!

网友:
thinkpad还有这功能呢

网友:
10年了,确实很耐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多的跳线?不光应制跳线,还有一打的零欧电阻。
我从不用跳线,是不是很外行?。 ...

你都是画双层板?

网友:
看那个跳线就想到遥控上的,觉得不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都是画双层板?

是的,我们从来都是双层的

网友:
不错,我家的用了8年,一直放卫生间用,底脚都生锈了,没啥毛病

网友K:
看到好多0欧跳线电阻

网友:
没想到洗衣机的板子还挺复杂

网友:
单片机换过?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嘛。。十年了,家电一般都是单面板了

网友L:
你个败家玩意

网友:
FSL的芯片很给力啊!

楼主:
这种印制跳线的板子价格可能要比普通的板子价格高吧?可能只有西门子一家使用,别的洗衣机好像都是插接件元件多啊,求科普

网友:
设计师会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方案考量的,当时肯定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印制跳线的板子价格可能要比普通的板子价格高吧?可能只有西门子一家使用,别的洗衣机好像都是插接件元 ...

CEM单面板有价格优势,走量时加碳膜跳线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到好多0欧跳线电阻

有的是code电阻,有的是跳线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个败家玩意

哈哈 这个样子看上去是像比较败家

网友:
没有防水

网友:
惠而浦的不建议大家买,看看TB上买电脑版的销量就知道了,我家的也坏了,刚买了一个

网友:
没做防水处理吗??

网友:
10年前的就这么漂亮啊~

网友:
拆过海尔的控制板,全部灌满了胶。

楼主:
可以上拆机论坛看看,发现现在出的西门子没有以前质量好了,明显用料不足。难道现在的厂家为了利益什么都搞得出来

网友:
来逛逛论坛还是有点用的,那些黑色的条条原来是印制跳线啊。再问下那画印制板时如何设计的

网友M:
要是能搞到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这个mcu的程序不好读吧,都加密了吧,除非破解,但是就算是破解了,你做出来滚筒洗衣机也不好卖啊,人家的品牌效应已经起来了,现在格兰仕的滚筒洗衣机才卖999元,也没西门子的滚筒卖的好啊

楼主:
搞到源代码也没用啊,西门子的品牌已经起来了,你做出的洗衣机也不好卖啊,那个格兰仕不是出了个999元的滚筒洗衣机了,但是质量也跟价格一样了,不知买了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以前的CRT彩电里也是一准跳线

网友:
国产的话估计都换好几代了

网友:
我也正打算买西门子的洗衣机

网友:
估计国内有厂家抄过板吧

网友:
板子修过吗?楼主

网友:
涨姿势了,呵呵。

网友:
10年前就用这个了   有钱淫~

网友:
飞思卡尔有10年了?

网友:
10年前贴片就已经普及呢?

网友:
能用10年也是真心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是能搞到源代码就好了

对于这种东西,MCU里的源代码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