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可以驱动27个数码管

楼主(2014-10-06):
想做一个电动车充电桩,做成9路,每路3位数码管,共计27个。大家有都用什么芯片驱动多个数码管啊?谢谢。

网友A:
cpld+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三极管驱动?

我感觉一个51单片机就可以,不想用CPLD

网友:
595扩展IO,静态驱动

网友:
51单片机 ,那么多数码管驱动不了额

网友:
CPLD+单片机

网友:
5楼是真相,可以级联到非常多的IO。成本最低的方法。

网友:
如果不是扫描显示方式,用595级联就可以了
如果扫描显示,就用595控制位选,164+三极管或达林顿阵列控制片选

网友:
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驱动电流不够,而且扫描速度也不够吧

网友B:
TM1638之类的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9楼的做法比较常见

网友:
595或者是1818再或者16126、5020级连就可以了!

网友:
刚刚看到强烈推荐9楼的方案!

网友:
数据线用IO口驱动,公共端放4个2003扫描驱动

网友:
595最爽了,可以用静态的,也可以用动态扫描。

网友D:
居然有人说cpld。。。。。无语了,27个数码管就cpld了,那你让外面那些显示屏怎么玩??锁存,级练,随便选,能扩展就行,9楼的就可以。

网友E:
楼主别想多了,一片HT1632C搞定。这玩意儿一片能驱动48个数码管

网友:
595+138

楼主:
74HC595+74HC138 折两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想多了,一片HT1632C搞定。这玩意儿一片能驱动48个数码管

多谢帮助,本来打算用595的,又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来请教大家,果然论坛牛人,很多。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有人说cpld。。。。。无语了,27个数码管就cpld了,那你让外面那些显示屏怎么玩??锁存,级练,随便选 ...

估计他是没太看懂标题的意思

网友F:
深圳天微电子有一些驱动数码管的芯片,原来买过一些样品,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
同意说595的!

网友:
  这种的显示要求,就74hc595的专长了,,,

网友:
6B595作段驱动,4个hc595作位驱动,段扫描方式。

网友:
74HC595

网友:
两片CH453,可以驱动32个数码管,I2C通讯。

网友:
595,分三路同时扫。。。。。

网友:
我以前的做法是这样的,一般最多用1/8占空比扫描,再多亮度上不去,这种室外用的更明显,建议最多用1/4的占空比,当然,静态最好(595直驱)。

如果是用1/4占空比扫描显示,段码就要用7个595,位码可以用MCU+三极管或ULN2803(这个可以两组并为一组使用)之类。

不怕走线多,可以用MCU直接输出段码,74HC138选片+74HC373之类的锁存器保持,也可以的。

网友:
如果27个数码管是做在一个板子上的,用HT1632C单颗芯片搞定,3个IO,16级亮度调节,最多可以驱动48个8段数码管,如果分成9个独立的板子,用595会比较方便,省IO

网友:
595,带锁存功能,三线通信,价格实惠!可以模块化布线

网友:
595可以双缓冲,cpld是不是奢侈了

网友:
cpld就太高级了

网友:
做过点阵LED显示就感觉不难了

网友:
用tm1629一片12个管子,一共用三片吧。

网友G:
楼主的思路不对
给你个简单点的
用5个数码管既可
第一位做充电回路的显示"1~9"
第二位显示一个"--"
最后3个显示你现在的
就够了
无须27个数码管

网友H:
HT1632C还真是牛逼,价钱跟个STC单片机差不多。一次能驱动32×8段,也就是说32个八段数码管。N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思路不对
给你个简单点的
用5个数码管既可

我也想这样,感觉不妥啊,因为要显示充电的剩余分钟,就5个数码管,你就得循环显示九路数据,估计有的人看不明白,这样的设计不亲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1632C还真是牛逼,价钱跟个STC单片机差不多。一次能驱动32×8段,也就是说32个八段数码管。NB ...

我就打算用它,

网友:
595便宜,也好用,只要你的PCB空间足够

网友:
595级联,很方便的,也省IO口,51芯片能很好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1632C还真是牛逼,价钱跟个STC单片机差不多。一次能驱动32×8段,也就是说32个八段数码管。NB ...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专用LED驱动芯片的

网友I:
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网友:
用HT1632,一个芯片可以带32位8段数码管

网友:
拿几个595级联啊

网友:
期待大神推荐个NB的

网友:
HT1632要扩流,HT1632C直接驱动,24×16模式下最多可以驱动48个8段数码管而不是只有32个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看了一下HT1632C的手册
感觉太复杂了
要我的话
就用2片能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单片机了

网友:
充电桩,高大上。

不用CPLD还能通过方案论证阿?

网友:
HT1632C好像要停产了,很好用的片子。以后估计不好买了。

网友:
max7259 ,你想驱动多少个?

网友:
595吧。573占用端口太多。

网友:
看看,这么多方案!

网友:
看大家都在说595,需要去看看595了。。。

网友:
5楼正解,标准成熟的方案,不管你有多少个led模块,级联spi搞定,不过也不要太夸张,几百个不知道会不会有明显的延迟

网友:
CH595联级使用

网友:
才27个数码管,完全不用CPLD呀,普通51加级联就行了

网友:
63楼正解,2片TM1640轻松搞定,为啥轻松呢?
第一,价格便宜,不到1¥/片,你HT的片子比不了的;
第二,货源充足,采购容易;
第三,驱动容易,ii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圳天微电子有一些驱动数码管的芯片,原来买过一些样品,价格挺便宜的.

我们现在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1638之类的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这种芯片感觉是个明智之选, 不过就是用的I2C通信,  稳定性,及可靠性在编程中要考虑。

网友:
595 和138 市面最成熟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楼的做法比较常见

这个可以的。。。

网友:
我也觉得9楼方法较好

网友:
9楼我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一个51单片机就可以,不想用CPLD

扫描模式8+27

网友:
用595扩展比较简便好用。。

网友:
动态扫描的话估计16个io就可以了,但亮度估计不行

网友:
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啊

网友:
74HC595级联

网友:
595 静态最好

网友(2014-11-30):
墨迹天气空气果用的是HT1632C

网友:
看来是595王道啊 ~~

网友(2015-02-14):
还是用象TM1628 这样的芯片好,无外接的限流电阻,PCB简单。单片机用SPI or IIC 发几条命令即可。价格比595 164之类的接连模式还便宜。还有灰度可以控制。

网友:
除了74HC595,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
11楼是专业的。

网友:
TM16系列有很多能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
2片TM1640, 不到2元。

网友:
74HC595驱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最佳方案:
2片TM1640

网友:
考虑到led在动态扫描显示时的闪烁问题
应对27个数码管进行分组
用89s51/52具有40引脚的芯片比较合适
再外加几个595或573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想多了,一片HT1632C搞定。这玩意儿一片能驱动48个数码管

学习了! 论坛牛人多 见识广

网友:
学习了,论坛大神真多

网友:
一般一个单片机用到第9个数码管以上的时候程序要改    不然出现乱码     之前我老师这么跟我说不过了我忘记了改哪了

网友:
HT1632C不错
一片足已

网友:
用带驱动的(595)4片串联驱动列(4个LED数码管的公共端并接在一起),一片驱动行(8个段,所有的LED数码管的段并接在一起),动态驱动。可以管理32个数码管。

网友:
用595吧  27个数码管算什么

网友:
用595串联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
如果怕传输率不够,就分几组吧。

网友:
看楼主期待的效果和实际的制作成本了
如果不差钱,我就不会了
如果想便宜,果断595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学习了

网友:
之前怎么没看到HT1632C啊,学习了
MARK 数码/点阵 595  HT1632C

网友:
方案很多,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锁存器的方案吧= =参考一下光立方的电路什么的

网友(2016-06-16):
为什么没有推荐用STM8做从机控制数码管的方案呢?价格虽然高,但是可靠性也要高一点啊?

网友:
小东西,大学问!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I:
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都有什么专用 的芯片,我用的周立功的ZLG7290太不稳定了,经常死机,不太相信国产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