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了解【录音屏蔽器】的原理吗?最近对这个感兴趣

楼主(2014-10-06):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卖 录音屏蔽器的,大致看到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电磁干扰的
一种是基于声波干扰的

但是,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东西不靠谱

有哪位大神了解相关的信息吗?没事做一个玩玩试试。

网友:
莫非是超声波?

网友:
强射频倒是可以,能直接把无屏蔽FLASH给烧坏

不过手机录音就不怕

网友A:
楼上,能把flash烧坏的那是电磁炸弹级别的了,自己的手机先坏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有没有人来讨论一下技术上的可行性啊……这玩意是真的吗?……

现在的电子产品都会注意到电磁兼容方面的问题了,电磁干扰这条路还好走吗?

音频干扰的话,感觉还可行一点,比如用超声波。但是人耳听不到,录音设备的传感器能响应到吗?在后面编码的时候会不会把高频成分滤除掉使之失效?或者……当超声波的功率远大于人说话的功率时,是不是不满足采样定理的时候,可以在原始音频中引入很大的噪音?

网友:
谈话的时候在边上弄个收音机卖治性病的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把flash烧坏的那是电磁炸弹级别的了,自己的手机先坏了

对讲机级别就可以的,手机不怕电磁波,主要电路都有屏蔽的

网友:
声波估计是不行,电磁波远距离要求功率,…

网友:
这个有难度,记得貌似可以用声波反向抵消原理

网友:
从驻极体话筒入手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只听说射频屏蔽。录音屏蔽,是什么原理?

网友:
是啊,啥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级别就可以的,手机不怕电磁波,主要电路都有屏蔽的

对讲机烧不坏芯片的。对讲机天线紧贴着单片机5W发射单片机一点事没有正常工作,是430g2 launch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烧不坏芯片的。对讲机天线紧贴着单片机5W发射单片机一点事没有正常工作 ...

我试着用5W的对讲机干扰一个MSP430的LaunchPad,结果会使得他复位,倒是不至于烧坏

之前用PL2303的下载版,周围有手台工作的时候,也会与PC断开连接。

就是说,上面这两种板子都是对电磁干扰抵御能力极差的。

不过我又用了一个N年之前的廉价纽曼MP3做测试,手台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也是5W的发射功率。

网友C:
楼主莫非是想推销给zf或老板,一般这类人是被录音的高危人群

楼主:
给大家几个视频链接吧,是对一款干扰器的测试。

看样子,他的摄像机还得用铁壳屏蔽才能录像,应该就是用的电磁干扰。

最后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用频谱仪看干扰效果的实验,有谁能从里面解读出什么信息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UzNDU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Y4NDcy.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 ... d=71896699_06_02_9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kwNTk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k2OD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k3MjQ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TI5NDc2.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 ... d=71896699_06_02_99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 ... d=71896699_06_02_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非是想推销给zf或老板,一般这类人是被录音的高危人群

对原理好奇……音频干扰……之前没听过。

知道了原理,自己做个玩玩,有人想买当然更好了……

网友D:
如果是电磁干扰,对方是不是录音机换成金属外壳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磁干扰,对方是不是录音机换成金属外壳就没事了?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毕竟现在很多产品也都越来越注意电磁兼容方面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用5W的对讲机干扰一个MSP430的LaunchPad,结果会使得他复位,倒是不至于烧坏 。

之前用PL2 ...

测试5W对讲机天线在ft232芯片正下方发射,ft232芯片收发正常。电磁干扰的方法可以证明不可行了。ft232是裸板没有外壳,对讲机频率144M

网友E:
这个跟那个考场屏蔽仪器有些相似,之前做过也不是很难,毕竟频率不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那个考场屏蔽仪器有些相似,之前做过也不是很难,毕竟频率不高。呵呵 ...

考场屏蔽手机信号,频段是已知的,想用电磁场干扰录音设备,这个频段要怎么选。毕竟这个 不涉及无线传输,是要干扰内部电路的工作。

网友:
这东西有点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用5W的对讲机干扰一个MSP430的LaunchPad,结果会使得他复位,倒是不至于烧坏 。

之前用PL2 ...

据说对讲机的干扰能力相当强悍的  如果运放没有保护非常容易饱和的

网友(2021-05-06):
楼主后面有结果没啊

网友:
对讲机搞电脑都死机了,台式机,笔记本没事

网友:
主动降噪?把正常的声音反向后输出来,让录音器识别不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