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新买的不能用安耐驰汽车胎压计 铜齿轮生锈了

楼主(2014-10-06):
买来就用一下,发现不能归零,再测试无反应了,无奈拆开看看,里面好简单,铜齿轮竟然有铜绿生锈,难道这个是出土文物不成。

楼主:
归零按钮不是放气

网友:
好简单的结构啊!

网友:
这么简单,测出来的准不准啊

网友:
又是伪劣产品。

网友:
第一次见拆胎压计的。这结构够简单的。

网友:
看着都不觉得准确

网友: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也越准,只要是校准过的。压力p * 面积 = F = X * k  (X就是压力,k是弹簧倔强系数)。这种表的问题最多就是摩擦力造成的误差。

网友:
电子胎压计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越准确也就越贵,这玩意和时间,温度等参数有关系,好的肯定不便宜

网友:
好简单的结构啊。

网友:
太简单了吧,是伪劣产品

网友: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这种类型的胎压计,同同事的电子胎压计比较了下,2.7对2.75,差不多。一般使用的时候4个轮胎都量下,相互做对比,看那个轮胎胎压不够。我老是觉得前轮好像气不够,但是测试发现胎压都差不多的。看来前面有发动机还是挺重的。

网友(2014-11-05):
这东西测出来能准当吗?

网友:
这么粗糙  测的能准吗?怀疑。。。。。

网友:
第一次看到 拆解的 ,感觉挺粗燥的

网友:
中国国惨货,就是要快坏才换新。

网友:
内部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2015-07-21):
铜生锈也正常啊,又不是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