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开源PMSM控制项目有人搞嘛?!我来做板!

楼主(2014-10-06):
这个想法酝酿好久了,收集了很多相关产品的资料,以前没有搞过freescale的MCU,前段时间和代理处拿到了5pcs样片(考虑性价比选了MK22FX512),硬件上的构思都差不多了,看看兄弟们有没有人愿意一起搞的!

网友A:
PMSM是什么,科普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SM是什么,科普下啊。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永磁同步电机

这个和BLDC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一、BLDCM研究现状
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与传统有刷直流电动机相比, 是用电子换向取代原直流电动机的机械换向, 并将原有刷直流电动机的定转子颠倒(转子采用永磁体)从而省去了机械换向器和电刷,其定子电流为方波, 而且控制较简单, 但在低速运行时性能较差, 主要是受转矩脉动的影响。
引起转矩脉动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以下原因:
(1)电枢反应引起的转矩脉动
减弱或克服这种原因造成转矩脉动采用的方法是适当增大气隙, 设计磁路时使电机在空载时达到足够饱和, 以及电机选择瓦形或环形永磁体径向励磁结构等。
(2)电流换相引起的转矩脉动
其抑制措施是通过选择适当的电机转速来削弱换相转矩脉动的影响, 或采用重叠换相法来抑制相电流换相引起的转矩脉动。
(3)齿槽效应引起的转矩脉动,减弱齿槽效应最普通的方法是合理地选择极槽配合, 要么采用斜槽, 或转子采用斜极, 另外还可适当增大气隙, 采用分数槽也有助于减少齿槽转矩脉动如果制造无槽电机则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4)电流调节误差引起的转矩脉动
克服这种原因所造成的转矩脉动可通过改进电流控制方法来提高电流控制的精度, 以减小电流脉动, 从而把由电流调节引起的转矩脉动降到最低限度。不过, 要想找到更精确的电流控制方法, 还需在实践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5)机械加工因素引起的转矩脉动
譬如, 制造电机所用材料的不一致性、转子的偏心、各相绕组的不对称等都易引起转矩的脉动, 可以采用选择高质量材料, 提高工艺加工水平的办法来减弱它的影响。
PMSM的研究现状
虽然BLDCM比PMSM具有控制简单,成本低, 检测简单等优点, 但因为BLDCM的转矩脉动比较大, 铁心损耗也较大, 所以在低速直接驱动场合的应用中,PMSM的性能比BLDCM及其它交流伺服电动机优越得多。不过在发展高性能PMSM中也遇到几个“ 瓶颈” 问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PMSM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退磁”现象,而且在低速时也存在齿槽转矩对其转矩波动的影响。
(2)检侧误差对控制器调节性能有影响, 发展高精度的速度及位置检侧器件和实现无传感器检测的方法均可克服这种影响。
(3)以PMSM作为执行元件构成的永磁交流伺服系统, 由于PMSM本身就是具有一定非线性、强藕合性和时变性的“ 系统” , 同时其伺服对象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 加之系统运行时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因此采用先进控制策略, 先进的控制系统实现方式如基于控制, 以从整体上提高系统的“ 智能化、数字化” 水平, 这应是当前发展高性能PMSM。

二、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与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BLDCM)的比较
总结:主要是采用的导通型的三相半桥逆变电路的驱动电源的角度不同,PMSM采用的是120°导通型,而BLDCM采用的是180°导通型。
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与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BLDCM),就电动机本体而言,基本上具有一样的结构:三相电枢绕组设置在定子上,永磁体磁极设置在转子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采用非桥式逆变电路或120°导通型的三相半桥逆变电路作为驱动电源,给电动机提供矩形波直流驱动电压:一般情况下,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枢绕组中一相一相轮流接通或两相两相轮流接通,在工作气隙内产生“跳跃式”旋转磁场的永磁电动机称为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简称无刷直流电动机。在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中,希望能够获得近似于梯形波的气隙磁场,以便减小电动机运行时出现的力矩脉动;把采用180°导通型三相半桥逆变电路作为驱动电源,借助正弦调制和空间矢量控制技术,给电动机提供脉宽调制的交流驱动电压,在工作气隙内产生“连续式”旋转磁场的永磁电动机称为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在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中,希望能够获得近似于正弦波的气隙磁场,以便减小电动机运行时出现的力矩脉动
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BLDCM)的特点和应用领域:
1)    电枢绕组利用不充分;
2)    希望转子永磁体磁极能在工作气隙内产生接近矩形波或梯形波的磁场;
3)    通常采用霍尔器件作为电动机的转子位置传感器;
4)    控制电路比较简单;
5)    力矩脉动比较大;
6)    控制精度比较低;
7)    价格比较便宜。
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BLDCM)适用于功率等级在300W以下的单一速度和稳定速度运行的场合,例如,计算机软盘驱动器(FDD)、硬盘驱动器(HDD)、视听设备的主轴(SPINDLE)驱动、激光打印机、电动自行车、汽车电机、叉车、升降机构、电动缝纫机、风机、泵等。
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的特点和应用领域:
1)  电枢绕组利用好;
2)  希望转子永磁体磁极能在工作气隙内产生接近正弦波形的磁场;
3)  通常采用无接触式旋转变压器作为电动机的转子位置传感器;
4)  控制电路比较复杂;
5)  力矩脉动比较小;
6)  控制精度高、动态性能好;
7)  价格比较贵。
自控式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适用于功率等级在500W以上的精密伺服控制系统,例如,数控机床、纺织机械、造纸机械、精密定位系统、机器人等。
(《现代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的原理和设计》 叶金虎)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吧

网友C:
自己从头做,软件工作量大。st有电机控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从头做,软件工作量大。st有电机控制库。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不想用ST的mcu,认可freescale,freescale有这样的控制例程就好做多了!

网友D:
楼主只出板费吗?还是能帮忙申请到芯片?光板子还是跑不起来啊

网友E:
PMSM 专用 IC  很多,STM32 有 LIB 库使用,TI也有二次开发的晶片,但是目前因为各家控制方式不一,导致无法很多产品无法应用,必须修改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SM 专用 IC  很多,STM32 有 LIB 库使用,TI也有二次开发的晶片,但是目前因为各家控制方式不一,导致无法很 ...

固化的IC就没啥意思了,10年前用过mc33035,但现在没必要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出板费吗?还是能帮忙申请到芯片?光板子还是跑不起来啊

一个两个mcu还是我想我能出的起的,我想你如过也是想好好玩一把你也能出的起

网友:
一起搞要怎么个搞法,你这只是个想法!

网友F:
好啊,一起玩,先把原理图扔出来

网友G:
支持楼主 算我一个

上次我去深大 看见实验室用的都是TI的方案 当时我就很想将来也整一个 玩玩  无奈没有人一起 完这个  坚持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啊,一起玩,先把原理图扔出来

本周末我会把原理图整理出来,我程序不是太懂,到时哪位兄弟来主导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 算我一个

上次我去深大 看见实验室用的都是TI的方案 当时我就很想将来也整一个 玩玩  无奈没有人 ...

TI的片子太贵了,屌丝玩不起的,我选的这颗30元RMB搞定!

网友:
想一起搞,但不知道楼主有没便宜点的PMSM电机推荐。我看网上最便宜都要6百多

网友:
感觉这个挺高端的,没那么好搞吧,不如BLDC来到快

网友H:
这个控制部分价格不贵,到时功率板很贵,lz想用什么,igbt麽?igbt驱动你们都没搞好,这种东西个人玩太烧钱了,不过你们要是想玩的话,我可以提供功率部分的原理图,是非常成熟的原理图哦,绝对不是玩那种级别的!

网友H:
lz如果把pmsm无传感器的算法搞出来了,就不愁没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控制部分价格不贵,到时功率板很贵,lz想用什么,igbt麽?igbt驱动你们都没搞好,这种东西个人玩太烧钱 ...

用IGBT是不现实的,必须是mosfet,另外整个系统的电压要控制在60V以下,屌丝的“配套能力”你懂的。我们的整个系统功率控制在300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如果把pmsm无传感器的算法搞出来了,就不愁没有钱了!

只要我们先把台子搭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网友:
顶一个,支持开源硬件

网友:
mosfet倒是想看看,无速度传感器的,你要是能搞出来,而且性能还不错,估计都有公司找上门!

网友H:
还有,什么st,ti什么电机控制库。玩玩还行,做产品的,谁用这种东西!

网友I:
ti 的片子性能没有问题,如果是普通的bldc 应用,其实现在的arm 就差不多,所谓的算法就是两个要求,一个强大的运算处理能力,一个灵活的pwm 机制,实质上限制电机的不是 芯片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电机控制的认识,电机控制初步很简单,就pwm ,难的也就这在这pwm 的变化上,要性能提高就要闭环,速度闭环相对容易点,二电流闭环就基本用FOC了,然后无位置传感器又是一个新的台阶,总之电机的水比较深,除了软件的问题,硬件也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

网友:
没有用过freescale的MCU,但是了解一些PMSM的控制算法,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吧

电动车控制器大都用BLDC吧,六步换相好处理,使用Hall传感器。

网友J:
前段时间由于项目需要,自己设计了块带编码器的PMSM驱动器。
其实要达到基本能用的水平,还是很简单的,一点点数学知识就行了。
大家其实是感觉可能很难就不去玩了。
PS :前期版本自己敲的算法,后面参考了TI的库形式,收益良多
PPS:光驱电机就是一台PMSM电机,加个编码器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由于项目需要,自己设计了块带编码器的PMSM驱动器。
其实要达到基本能用的水平,还是很简单的,一 ...

编码器是提供位置信息最好的方法了。有位置信息,角度和速度很准确,剩下的就是变换和迭代。
羡慕啊。。。一直都用不上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H:
带位置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其实还是蛮好做的,网上的方案一搜一大把,但是想做好,细节很重要,而无位置传感器的,就没有什么成熟的方案了,各家也是在慢慢摸索,大部分都做的不是很好!想要做好,对电机的认识还要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L:
现在都做交流电机,永磁同步效率和价格没法和交流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BLDCM研究现状
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与传统有刷直流电动机相比, 是用电子换向取代原直流电动机的机械换向 ...

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编码器是提供位置信息最好的方法了。有位置信息,角度和速度很准确,剩下的就是变换和迭代。
羡慕啊。。 ...

编码器很便宜的,好吧你非要用大公司现成的产品我有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由于项目需要,自己设计了块带编码器的PMSM驱动器。
其实要达到基本能用的水平,还是很简单的,一 ...

具体是什么产品?一点点数学知识,是哪方面的?

网友:
很看好pmsm的发展情景,bldc很难将功率做大,acim体积大,效率低,控制性能差,pmsm没有这些缺点,转距无脉动,体积小,效率高,功率可以做的很大,只是早些年,磁材料贵,现在降价了,很看好pmsm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现在新出的电动汽车很多都是pmsm。其实还有一个电机,开关磁阻电机也是很有前景的,效率高,成本低,结构简单,只是天身就是转距有脉动,那天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定会流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带位置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其实还是蛮好做的,网上的方案一搜一大把,但是想做好,细节很重要,而无位置传 ...

无传感器方案,也只是适用于某些场合,可以说是很小的应用场合。
做得再好,位置环精度依旧很低,(瞎想的,请指正)
可能可以节省成本,但其实对电机本身的指标可能有了更高的要求

网友:
过段时间要搞BLDC,最近在筹划做k21的板,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什么产品?一点点数学知识,是哪方面的?

做机器人,现成的驱动器不好用,就自己开发了个项目定制版的
好吧,其实是现成的太贵了,完全是浪费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现在都做交流电机,永磁同步效率和价格没法和交流比

acim有一个励磁电流,这个大概占总电流的10%,而pmsm没这个电流,效率肯定是比acim高的,只是早些年磁材料贵,导致pmsm价格贵,现在已经慢慢降价了,而且pmsm体积只有acim的1/3,这些在电动汽车上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acim有一个励磁电流,这个大概占总电流的10%,而pmsm没这个电流,效率肯定是比acim高的,只是早些年磁材 ...

降价只是暂时,如果国内开始搞,十天半个月价格就又上去了!如果是公司,我建议还是做交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acim有一个励磁电流,这个大概占总电流的10%,而pmsm没这个电流,效率肯定是比acim高的,只是早些年磁材 ...

效率我们原先公司做过仿真,20KW的永磁同步效率和交流差不多,有些区域不如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传感器方案,也只是适用于某些场合,可以说是很小的应用场合。
做得再好,位置环精度依旧很低,(瞎想 ...

对,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精度的确跟不上带传感器的,但是有些场合,不方便安装编码器,有些场合不需要位置控制,有些场合对成本很敏感,无感就有优势了!
还有pmsm运行起来很安静,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
只是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吗,应用到什么上面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效率我们原先公司做过仿真,20KW的永磁同步效率和交流差不多,有些区域不如交流的 ...

只是仿真,是不?我们公司做驱动的,国内还是很牛的,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pmsm效率至少比acim高5%到10%,而且性能要好很多!我们的空压力驱动实验是这样的,22kw以上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只是仿真,是不?我们公司做驱动的,国内还是很牛的,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pmsm效率至少比acim高5%到10% ...

请问贵公司在哪里?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效率我们原先公司做过仿真,20KW的永磁同步效率和交流差不多,有些区域不如交流的 ...

Tesla选用感应电机的原因有人猜测就是高速区效率比PMSM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降价只是暂时,如果国内开始搞,十天半个月价格就又上去了!如果是公司,我建议还是做交流的。 ...

这个价格不是用的人多价格就上去了,而是用的人多价格就降下来了,早些年材料都是小日本搞,现在钕铁硼国内也可以做了,只是pmsm还不是太普及,等用开了,大批量了,价格只会降,不会升!而且我们的稀土资源不是很丰富麽,可以遇见pmsm肯定会流行,特别是在电动汽车上!

网友:
貌似算法部分比较复杂,感兴趣,算我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请问贵公司在哪里?

深圳,具体是那家公司,这个不是太方便说,伦销售额,我现在的这家公司绝对在国产驱动器公司中排进前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都做交流电机,永磁同步效率和价格没法和交流比

刚才也看了网上电机的价格,pmsm确实比较贵,交流的比较便宜,反正我们的板子可以兼容BLDC\ACIM\PMSM

网友H:
引用 网友M:
Tesla选用感应电机的原因有人猜测就是高速区效率比PMSM高。

特丝拉那个时候,pmsm还不是很成熟,acim稳定赖操,而且,他们是定制的acim,结构比较特殊,你看现在出的新电动车哪家不是上的pmsm,我天天上汽车之家的,这个不会骗你!

网友:
我也参与,哈哈,出一份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深圳,具体是那家公司,这个不是太方便说,伦销售额,我现在的这家公司绝对在国产驱动器公司中排进前三! ...

有1kw以下驱动器吗,有几个电机要配驱动,方便PM联系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1kw以下驱动器吗,有几个电机要配驱动,方便PM联系一下啊。

我们是做变频器的,pmsm目前还没有1kw以下的,交流电机倒是有,你在哪个地方?

网友:
支持下,想了解下PMSM。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还有,什么st,ti什么电机控制库。玩玩还行,做产品的,谁用这种东西!

只给个lib,看不到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给个lib,看不到源码。

他们的东西,出问题了,你都不知道是那个地方,你还必须得按他的电路来,而且ti的库,空载时性能貌似还行,一旦带载了,性能就不行了,这种只能说是一个demo,拿来用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给个lib,看不到源码。

TI 有源码的啊

网友P:
做PCB板是小事,重要的是软件算法,负载?

我都有现成的板,换个MCU就可以。一直比较关注KV做电机驱动的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PCB板是小事,重要的是软件算法,负载?

我都有现成的板,换个MCU就可以。一直比较关注KV做电机驱动的系 ...

以前做过类似项目?其实不一定就是PMSM,ACIM也是可以的,负载直接就是上电机啊

网友:
怎么不是DSC系列呢!呵呵

网友P:
用东芝的375、STM32、dsPIC33EPxx、Freescale的56803都做过,这也是为何我关注Freescale的KV10系列。
我目前都是BLDC/PMSM,ACIM很少碰到,负载多是风机。

我说缺负载是指你在论坛开源的打算。如没有直接套用的成熟算法,自己去写,这个代价太大。如果只为做个硬件,没有吸引力。

网友:
搞得话,报名先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东芝的375、STM32、dsPIC33EPxx、Freescale的56803都做过,这也是为何我关注Freescale的KV10系列。
我目 ...

关键就是成熟的方案人家不会也不敢开源,但大家又经不住探索的诱惑,那只能一步一步探索了,但愿大虾能贡献一把

网友:
如果用ti的piccolo,叫上我

网友:
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类东西,软件才是关健,光有硬件没意义。但软件也是最难的部分。

网友:
我也觉得用st的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特丝拉那个时候,pmsm还不是很成熟,acim稳定赖操,而且,他们是定制的acim,结构比较特殊,你看现在出的 ...

"特丝拉那个时候,pmsm还不是很成熟".

pmsm是最近几年才成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化的IC就没啥意思了,10年前用过mc33035,但现在没必要用那个。

FCM8531 Sensorless 比较专业,缺点都是硬核或IP型态,目前无人发表开源程序.

网友:
今年也在做PMSM,感觉硬件不是重点,我们做的是三电平的,电机功率10kW左右。软件部分,包括如何调试电机才让人头大,希望与楼主能多多沟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P:
用东芝的375、STM32、dsPIC33EPxx、Freescale的56803都做过,这也是为何我关注Freescale的KV10系列。
我目 ...

亲,375是怎么做的,无感算法么

网友:
支持关注
这个MCU是哪个系列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亲,375是怎么做的,无感算法么

375,无感,单电阻风机方案。现TLS有提供三电阻的冰箱压缩机控制方案,测试效率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特丝拉那个时候,pmsm还不是很成熟".

pmsm是最近几年才成熟的?

这个国外我不清楚,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的,pmsm大量应用也就是这三年内的事情,汇川公司每年油电注塑机驱动器一年要卖三个亿,还有包括他们的空压机驱动器,电梯驱动器也在流行pmsm了,pmsm之所以没普及,我觉得是价格的原因,我去年去一个油电注塑机代理商那边,他们老板说早些年,pmsm的价格基本是1块钱1瓦,而去年一台22kw的pmsm价格也就是5000块左右。
pmsm相比acim效率肯定更高,否则我们的空压机客户绝对不会用pmsm,空压力是耗电大户,都是几十kw以上的电机,省电5%就不得了了!我们在公司调试空压机,22kw的pmsm加空压机机头也就一个大的西瓜那么大,而我们的对拖平台,37kw  acim就很大了,一个小车的发动机仓绝对放不下,而且pmsm我们开130hz噪声这不是很大,要是acim即使是空载,我也不是太敢直接开130hz.不可否认acim赖操,结构简单,短期过流也没问题,价格低,但是pmsm绝对比acim性能好,pmsm转子时间常数在ms级,而acim在百ms级,pmsm动态性能比acim强太多,pmsm控制环路更简单,否则交流伺服电机就不会用pmsm了。
还有带编码器的pmsm控制比acim要简单!

网友Q:
交流电机有失磁的问题,主回路在此时要承受几倍或几十倍的满载电流,igbt或mosfet受不了容易烧机,貌似PMSM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个国外我不清楚,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的,pmsm大量应用也就是这三年内的事情,汇川公司每年油电注塑机驱动 ...

pmsm技术早就成熟了,10年前的prius 2004 电机几乎和现在的一致,只不过电磁做了些优化。

车用的pmsm控制策略也是好多年就这样了。

价格因素可能如你所说是pmsm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Q:
交流电机有失磁的问题,主回路在此时要承受几倍或几十倍的满载电流,igbt或mosfet受不了容易烧机,貌似PMSM ...

pmsm才有退磁的问题,目前最好的钕铁硼200度左右会退磁。铁氧体更容易退磁。

ACIM不存在退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pmsm技术早就成熟了,10年前的prius 2004 电机几乎和现在的一致,只不过电磁做了些优化。

车用的pmsm控 ...

同意你的说法

“”电梯驱动器也在流行pmsm了“”

这个同步的驱动器其他早在06年07年就已经很常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P:
375,无感,单电阻风机方案。现TLS有提供三电阻的冰箱压缩机控制方案,测试效率中。 ...

TLSH在给亲做支持?

网友Q:
钕铁硼和铁氧体应该是软磁体吧,和永磁体不是一个东西吧?
ACIM你说的可能是比较小的电机,我们做的都是兆瓦级的电机,我们的变频器被失磁故障烧毁好几台了!

网友:
我是专门搞电机驱动的,我以前搞过正弦波的,有步进,伺服,近来也想搞大功率无传感器BLDC,我们一起来搞哇,你出板子,我出程序。加QQ97512785详聊。

网友:
感情上支持lz

网友:
同样是同步交流电机 lz也可以考虑一下用步进电机来作参考设计

网友:
现在好多高电压的MOS,只需要60V300W,真是奔电瓶车方向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钕铁硼和铁氧体应该是软磁体吧,和永磁体不是一个东西吧?
ACIM你说的可能是比较小的电机,我们做的都是兆 ...

现在高端永磁同步电机(pmsm)几乎全是 钕铁硼。

网友:
PMSM到是可以 非死卡尔 表示好用吗?

网友:
搞得话我非常支持,不一定非得限制在飞思卡尔嘛!ti的dsp,好多厂家的m3,m4都是可以的嘛,飞思卡尔,st,富士通,英飞凌都行嘛!大家集思广益,也最好不要限制于电动汽车嘛!不要搞到最后又是bldc,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大家能搞出pmsm无感矢量的算法,而且性能还说的过去,那我们的pmsm控制,那不是很牛逼了!

网友:
对pmsm有一个缺点就是高温下失磁,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在电机上加个温度传感器,做好保护就行了,可以遇见,pmsm会随电动汽车火起来的,这个优势很明显嘛,特丝拉用的acim应该是定制的,而且是水冷的,否则,体积不可能做这么小,以后的电动汽肯定是pmsm的!除非开关磁阻电机得到长足的发展!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由于项目需要,自己设计了块带编码器的PMSM驱动器。
其实要达到基本能用的水平,还是很简单的,一 ...

做算法有没有用MATLAB之类的工具?

网友J:
引用 网友R:
做算法有没有用MATLAB之类的工具?

PMSM 算法先用Simulink仿真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仿真我只花了几个小时就OK了(最基本的控制模型搭建),
但实际电路及控制程序我陆陆续续好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相比来说,PMSM控制理论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东西。

网友R:
引用 网友J:
PMSM 算法先用Simulink仿真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仿真我只花了几个小时就OK了(最基本的控制模型搭 ...

最近正想弄弄Simulink这方面的东西,还没摸着门,可否指点下啊

网友:
PMSM难度大,关注

网友J:
引用 网友R:
最近正想弄弄Simulink这方面的东西,还没摸着门,可否指点下啊

Simulink 动态系统仿真与建模 这本书,讲Simulink很不错。(能差吗,毕竟是直接翻译的Sinulink的官方手册)

网友R:
引用 网友J:
Simulink 动态系统仿真与建模 这本书,讲Simulink很不错。(能差吗,毕竟是直接翻译的Sinulink的官方手册 ...

Simulink动态系统建模与仿真(第2版)
李颖 著
这本?感觉有点旧啊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高深的算法吗?目前用的都是什么?比较感兴趣

网友:
做控制算法就是一大问题,而且有时候理论也不太实用,特别是在大功率的时候,也想搞一搞这玩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R:
Simulink动态系统建模与仿真(第2版)
李颖 著
这本?感觉有点旧啊

关于Simulink原理的,这本书足够了,但对于具体的仿真,需要参考别的(尤其是自带的help文档)

网友:
PMSM可以用24V直流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于Simulink原理的,这本书足够了,但对于具体的仿真,需要参考别的(尤其是自带的help文档) ...

嗯,先看看,谢谢啊

网友:
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有意一起做。最近在研究st的v3.4 pmsm foc  感觉他们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去做了。对他们的效果,还是比较期待的。顺便问下,BLDC用foc意义大不?

网友:
有啊 我一朋友就准备做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
关注下,有编码器的容易点,无速度传感器的比较难搞,启动和低速性能比较难

网友:
我的电机驱动板,矢量控制的,昨天才焊完

网友:
引用 网友K:
TLSH在给亲做支持?

算是吧,应该是我直接用我的方案支持我的客户,有棘手的问题,我才会再去找南京中芝。当然用的是东芝的374/375

网友P:
用什么片片不重要,重要的是算法。花了点时间重头到尾的看了一下回帖,提想法的很多,从ACIM到PMSM,从小功率到兆瓦,大家都想的是自己需要的,对于顶楼的来讲,做这样的硬件不现实,况且是全新的硬件测试,估计也没几个有这么多钱来业余烧。感觉大家务实点,楼主才有兴趣往下走。

对于算法仿真,到是有个简单的可以参考。
ST有给出过一个基于Matlab的Simulink文档,RN0087,也有对应的安装包,STM32 embedded target for MATLAB and Simulink
里面有提供了2个例程
Motor Field Oriented Control (FOC) example.
Motor control Hall Sensor example.
例程不是很深,只是一个示意,但至少能说明白些简单入门的问题。
安装包可以去ST官网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什么片片不重要,重要的是算法。花了点时间重头到尾的看了一下回帖,提想法的很多,从ACIM到PMSM,从小功 ...

难得大牛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国外我不清楚,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的,pmsm大量应用也就是这三年内的事情,汇川公司每年油电注塑机驱动 ...

电梯上貌似从0.7年开始就大批量是pmsm了,不过电梯的曳引机还是挺贵的11kw的大概1.6W

网友:
没有专业的负载测试平台来调试算法的话,还是省省吧,搞出来也没法实际应用。

网友:
测功机?真用过,你会觉得,这玩意没你说的那么大价值。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找WT的朋友申请了几片KV10的片子,可惜没有现成样品,说给要了KV30 的片子,下周去拿,看看做个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S:
做过有感的FOC,非常简单~~无感的似乎很难~~

网友:
算我一个,本来自己准备搞个ipm的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出差,看到这么多兄弟的支持,大家的回复我都看了一下,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
* 电机的问题,PMSM电机确实比较贵,还要加旋变。考虑到控制算法及控制器的硬件基本相近(我们在做设计是预留旋变解码电路,这一块的价格也比较高),方案要调整为ACIM,比较能够接受一点,ACIM某宝上买的电机100块不到
*我初步合了一下原材料成本,大约如下
  PCB1(控制板),四层板30元,MCU30元,其他元器件50元
  PCB2(电容板+MOS板),铝基板30元,电容15元,MOS管36元(12个MOSFET)
铝基座固定及散热用,电解电容内嵌式布局,初步估计30元左右
电机100元
初步预算400元左右就可以购置到整套了

网友:
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免费送你 5 片 ST 15A IPM(STGIPL14K60 ),内部集成运放和比较器,外边电路都省了。ST 其它功率的 或 SanKen的IPM也可以,不过内部没集成运放,相对外围电路麻烦点,你给我料号。
分立的,料号比较多,看你要什么,Half-Bridge(ST) & IGBT(ST) & MOS(ST & Vishay) &  高精度采样电阻(Vishay)& 母线电容(Rubycon)都可以。这是Freescale论坛,MCU就别找我了。不用担心,我没费用压力,缺片片找原厂要就是。

愿意免费提供前提,也是希望你的想法,至少硬件的原理图要公开出来。
放心,其它我没任何要求,如果担心,可以通过armok来操作。

网友:
我也想参与,怎么开始呢?

网友:
PMSM有位置传感器反馈的要求。仿真不麻烦,关键还是后面的调试。

网友:
好帖留名,群里大侠很多。。

网友:
ST的控制库很不错, 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T:
赞啊,硬件我有,FOC控制一直没搞定

网友U:
听起来不错哦,怎么大家报名不热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听起来不错哦,怎么大家报名不热情啊。

官方支持一下呗,做个活动嘛,考虑一下啦

网友V:
引用 网友T:
赞啊,硬件我有,FOC控制一直没搞定

我也有PMSM,TMS320F28335的板子,只是没有驱动板,FOC我也很感兴趣,不过听说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也有PMSM,TMS320F28335的板子,只是没有驱动板,FOC我也很感兴趣,不过听说不可靠啊 ...

怎么说?我一直做STM3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做过有感的FOC,非常简单~~无感的似乎很难~~

能向您请教一下吗?我的QQ1450134765,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没动静了吗?

网友:
如果参加 ? 团构还是大家写程序?

网友(2014-12-15):
后高端的感觉

网友P:
帖子已经沉了很久了。

样品已经拿到
MC33937APEK、MKV31F128VLH10
MCP8024、dsPIC33MC202
L99ACS03、STM32F301G6U6

MOS还没想好用哪家的,预留个DPak封装?
犹豫中,做成什么样的板采好呢,三组都能兼容?专心整软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帖子已经沉了很久了。

样品已经拿到

Grant大神出现了,大神要亲自操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帖子已经沉了很久了。

样品已经拿到

我也在进行中,不使用任何官方提供的库文件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 算我一个

上次我去深大 看见实验室用的都是TI的方案 当时我就很想将来也整一个 玩玩  无奈没有人 ...

亲,你居然能去深大的实验室,下次带我去啊

网友:
支持啊,一个人搞会很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rant大神出现了,大神要亲自操刀么?

我不是什么大神,和大家一样,普通的一员。

我是有打算自己做一套这样的硬件,工作的原因我对ST MCU比较熟,Freescale熟悉的是DSP,它的CortexM0+ 一点不熟悉,有兴趣找个版本来用用。
可惜拿到的是KV3的样品,不是我最终想要的KV1。
至于在论坛上,我想原理图我是会给出来的,PCB,暂时还没想过。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忙,昨晚到家都零点了,没抽出时间整理。期间也断断续续看了大家的建议意见,PMSM现在最关键的电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网上动辄上千,后来我也讲过可以改为交流异步电机,这种电机网上比较便宜。不管那种方案,控制电路变化不大。我先抽时间整理,到时大家讨论,软件方面我希望能找到2~3个人来共同做,有意可以发站内消息。控制mcu初步MK22FX512VLK12,主频120M,带FPU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帖子已经沉了很久了。

样品已经拿到

具体板子的布置可以参考freescale官方的demo,希望版主出来给共享一点相关资料啊

网友P:
高压的贵,我找电机厂报价,24V的PMSM电机的样机,两百文不到,批量价格没问,不过它没有风道和叶轮不适用,放弃了。在找小的PMSM的鼓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板子的布置可以参考freescale官方的demo,希望版主出来给共享一点相关资料啊 ...

我想做得小巧一点,有必要做到电机后盖上去也没问题。按官方的实在是太臃肿了,不过大家评估的目的不同,官方作为通用的有这个必要,我是特定应用,没这需要。

网友:
围观支持下,不知道最后做起来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支持,也想玩一玩PMSM

楼主:
引用 网友P:
高压的贵,我找电机厂报价,24V的PMSM电机的样机,两百文不到,批量价格没问,不过它没有风道和叶轮不适用 ...

是啊,确实不能做高压的,另一方面是太危险

网友:
开源PMSM控制项目

网友:
不懂这个,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搞起来了,我也参加一个.

网友:
Freescale PMSM电机控制,好贴,学习

网友:
支持开源,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忙,昨晚到家都零点了,没抽出时间整理。期间也断断续续看了大家的建议意见,PMSM现在最关键的 ...

控制IC为什么不选KV系列呢?

网友:
不知道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价格怎么样,入手一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ti 的片子性能没有问题,如果是普通的bldc 应用,其实现在的arm 就差不多,所谓的算法就是两个要求,一个强 ...

赞同你的观点,搞矢量变频6年,深有体会。不是说算法搞清了就OK了,硬件确实也是个深水塘!

网友:
有套件我要买2套。

网友:
支持楼主的想法,不知道两个月过去了,楼主弄的怎么样了?

网友:
看完帖子了解了PMSM,也算是值得!

网友:
PMSM电机 我做的 60DC24 3000转

网友:
反电势是正弦波的无刷, 我可以提供电机

网友:
PMSM电机 ,不知道用的什么电机 !

网友:
有没现成的板子我买套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忙,昨晚到家都零点了,没抽出时间整理。期间也断断续续看了大家的建议意见,PMSM现在最关键的 ...

可以帮忙代购洋垃圾pmsm 100w 200元 1kw 700元 荔湾路搞来的 不配原厂驱动器 那里每到周五下午满街都是

网友(2015-03-23):
好项目,没下文了?想买板子

网友:
涨姿势了,很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顶 进度怎么样啦 有什么可以帮忙啊?

网友:
我可以有资源帮你打样制板,贴片焊接,学你点东西

网友W:
做驱动板吗我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W:
做驱动板吗我要一个

这是个好贴,可惜了,不知道楼上各位高手都进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
需要高压PMSM找我

网友:
支持楼主,算我一个。。。。。。。不忙的情况下可以参与 。。。。。。

网友(2015-05-09):
做高压的项目,不过是TI的方案。。
LZ,进度如何?

网友:
算法方面倒是要下点功夫啊

网友:
正在搞TI的方案,这些芯片公司都不通用的,哎。

网友:
不是说电机和bldc无差吗?二手的电动车电机满大街啊

网友P:
之前做的截图,示波器比较渣,用ST FOC SDK 3.3,没有4.0,单电阻,24V轴流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之前做的截图,示波器比较渣,用ST FOC SDK 3.3,没有4.0,单电阻,24V轴流风机。

电流不错啊

网友:
飞思卡尔官方的编译器好像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