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连接GPRS可以,但是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4-10-06):
如题,初始化OK,
AT+CLPORT="TCP","8000"
AT+CIPSTART="TCP","202.96.104.26","8080"

OK
AT+CIPSEND

ERROR
发送数据的时候  返回错误。找不到原因,现在在公司电脑上网 ,测试的电脑上面  有2级 路由器,测试的卡是4G卡  ,IP地址通过  百度 IP   获得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指令有点忘了。但是你这个需要把路由的8000端口映射到你本地计算机上。路由后面的就是局域网了。你需要把你的8000暴露到公网上

网友:
两级路由的话,第一级的8000映射第二级的8000.第二级的8000映射你的电脑上。

网友:
我是用的 公网ip地址。。。。
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  :    内网,没有 公网IP        内网连接访问公网的资源,实际在外部看到的是网关的IP.  而外网一般是不能直接连接内网计算机的,这需要在网关上用NAT做端口映射.

网友:
我记得在局域网的情况下要对路由器设置!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GRGS模块的资料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连接上,正确连接上的除了 返回 OK 以外,还会返回 CONNETED。应该是你测试的电脑没有连接公网,最好的还是搞个3G上网卡,保证电脑连接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