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功率管D级漏感尖峰很大,开通和关断都有,怎么处理...

楼主(2014-10-07):
最近做一个小功率的逆变器,只用了一对3205,但是工作时发现漏级波形尖峰实在太严重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小不小?后来我在次级整流桥前面串联了几个1uf的谐振电容,也没见尖峰有多大的改善。

波行就是在MOS开通和关断处都有很大的尖峰,接近3205的极限了。该怎么改善?谢谢!

网友:
这种要用电解电容才可以,我控制24v电压通断遇到过这个问题,价格1000uf 35v 的解决问题

网友A:
变压器绕制有问题 漏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制有问题 漏感太大

的确是变压器的问题,难道只能重绕变压器?

网友:
你没加吸收电路?

网友:
缺吸收电路吧

网友:
RC或RCD吸收

网友B:
mos开关处串个电阻再并个小电容,让开关不要很陡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开关处串个电阻再并个小电容,让开关不要很陡峭

开关不要很陡峭,理论上是对的,我在开关电源的MOS管的D极也看到过这种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不要很陡峭,理论上是对的,我在开关电源的MOS管的D极也看到过这种波形的 ...

尖峰陡峭有很大的危害!首先就是危及功率管,再大一点就击穿了,降低了可靠性,主要的还是效率啊!有尖峰的情况下MOS的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都很大,MOS发热严重,我的效率才7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