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 W1606FA-2-C3T 滚珠丝杠更换滚珠,多图。

楼主(2014-10-07):
收来的二手丝杠,拆开发现润滑脂已经变黑,还夹杂这金属屑。接着发现部分滚珠有锈坑,不换不行了。
目前除了那两块塑料刮屑圈(自己取的名字)用纸包起来,其余的都用WD-40浸泡封存。

楼主:
代购来新的日本产3.175钢珠和NSK PS2丝杠润滑脂,开始更换。
螺母原来拆出48颗滚珠,从反向器的小孔安装到螺母38颗新滚珠,反向器放入10颗,正好装满,看来没有缺少滚珠。
安装完毕,让螺母来回走一遍。很顺滑,能听到钢珠和润滑脂的声音。接着封存起来,等以后再用。

网友A:
够牛叉的,敢问楼主是贩卖返修丝杠的专业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牛叉的,敢问楼主是贩卖返修丝杠的专业户么?

这种是外循环滚珠,内循环就难了。还有楼主不是专业卖家,只是爱好机械的屌丝。

网友:
又增加一个新技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外循环滚珠,内循环就难了。还有楼主不是专业卖家,只是爱好机械的屌丝。 ...

请教下,什么是内循环? 也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什么是内循环? 也能拆?

就是两颗滚珠之间有略小一些的隔离珠,安装时要用千分尺鉴别,并按一大一小的规范装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2MDQxODIw.html

网友C:
学习了 ................... 内循环的螺母掉下来, 自己就装不上去了吧 ?之前有同事弄下来了 ,只好返厂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 内循环的螺母掉下来, 自己就装不上去了吧 ?之前有同事弄下来了 ,只好返厂去修 ...

可以的,珠子都不要掉地。要有耐心,厂家也是手工安装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两颗滚珠之间有略小一些的隔离珠,安装时要用千分尺鉴别,并按一大一小的规范装回。

学习了,科普啊

网友:
内循环我换过钢珠,需要辅助工具。。

网友:
每次拆解都是一次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