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烙铁,测温,驱动猜想

楼主(2014-10-07):
是不是,1秒给烙铁电阻供电,然后就断电0.5秒去测温度?

网友:
你说是T12之类的?

楼主:
是的,只有2个引脚

网友:
是的,断电,然后测量两级的电动势!

网友:
思路是对的,但是测温时间木有那么长啦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阿

网友:
想法是对的,时间可能不对,分时去做不同的事件吧。。。

网友:
思路对,但检测时间间隔太长,而且检测时间也太长,T12用20V供电,从常温度开始加热到300度10秒不到

楼主:
如果是检测电动势,就需要在T12的2端并联电容?

网友:
高频烙铁,我设置的10MS 周期,6MS加热,第8MS测温。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哈哈,看来每个电子工程师对这玩意都有想法

网友A(2015-07-01):
一言点醒梦中人啊。。。。。。最近在琢磨给自己的T12配个单片机测温,可是研究了白菜白光的电路,一直想不清楚,如果PMOS导通了,那T12两端的电压不就是开关电源的电压嘛,即使加上PWM,也不可能出来传说中热电偶那几十mV那么小的电压啊。。。。。一直想不明白。。。。现在看了这篇帖子,终于明白了。。。。原来测温的瞬间是把PMOS关闭。。。。。。真是谢谢楼主发了这个帖子啊。。。。虽然是一年多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言点醒梦中人啊。。。。。。最近在琢磨给自己的T12配个单片机测温,可是研究了白菜白光的电路,一直想不 ...

确实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