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大尺寸数码管驱动电路请指教

楼主(2014-10-07):
自己设计的5寸数码管驱动电路,动态扫描,请大家参考给点意见。之前我设计的电路数码管亮度不够,这次同样适用动态扫描,不知是否也会出现亮度不够的问题,电路时PROTEL文件

网友A:
为啥不用74HC595 + ULN2003哇,只要三根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74HC595 + ULN2003哇,只要三根线呢

2003是7路反向,2803是8路反向,数码管有8段,所以用28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3是7路反向,2803是8路反向,数码管有8段,所以用2803

奥,搞错了,我本想说2803的,电脑重装了系统,没法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搞错了,我本想说2803的,电脑重装了系统,没法看图

一部分电路,可以基本了解硬件内容了

网友B:
位扫还是段扫?有算过整片2803的电流么?印象中整片2803的整体电流有一个限制,不能只看单个通道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扫还是段扫?有算过整片2803的电流么?印象中整片2803的整体电流有一个限制,不能只看单个通道的电流。 ...

使用的是位扫描,2803电流时500MA,我计算过,是可以的

网友:
用MOS管位选,MBI5026横流驱动,可以把16个通道并联成8个通道,仅供参考

网友(2016-06-20):
有没有原理图啊,谢谢!

网友C:
你好,我是新手,想做一个5寸数码管显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新手,想做一个5寸数码管显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资料

5寸数码管的设计思路是增加数码管各段的电流占留时间,不知道你是几位数码管,如果是位数少可以用IO口加上锁存器(例如74hc595)还有功率放大,我给你一个多位静态显示的数码管电路可以支持几十个数码管,你可以在74hc573后面加上ULN2303这样的功率管来驱动大数码管,我以前做的数码管比你这个大得多,完全可以,有问题再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数码管的设计思路是增加数码管各段的电流占留时间,不知道你是几位数码管,如果是位数少可以用IO口加 ...

嗯嗯,,首先谢谢你。我要做三位5寸七段数码管,并且现在单片机只有五个IO口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分别控制这三个数码管?您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新手,想做一个5寸数码管显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资料

这是电路

网友C:
有空帮我看看这个样可以吗?我觉得电压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空帮我看看这个样可以吗?我觉得电压不够

你这个电路驱动电流每段电流大概15ma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有木有试过TM1628之类的片子,貌似亮度还可以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驱动电流每段电流大概15ma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谢谢!我感觉片选好像有问题,片选怎么样做更好,希望给与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木有试过TM1628之类的片子,貌似亮度还可以调节的。

新手对硬件了解不多,我会去查查的,谢谢

网友F:
2803电流足够,不用双线,
12V电压可用,最好用高一点
加入电阻调整电流,直接驱动电流和温度相关大些
位驱动加上PNP-NPN就好了,电流不大,
图上位有一个,所有相同,LED数码为共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803电流足够,不用双线,
12V电压可用,最好用高一点
加入电阻调整电流,直接驱动电流和温度相关大些

问一下,那个NPN+PNP是不是都处在饱和状态作为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那个NPN+PNP是不是都处在饱和状态作为开关?

是的,两个管子只是为了电平可以高于VC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两个管子只是为了电平可以高于VCC,

谢谢,现在终于搞懂一点了,电阻这样设置可以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刚开始做实物,才发现很多东西不懂,希望大神可以指导。

网友:
2只1K电阻就有14MA电流了,8路就是100MA,有点大啊,

网友:
减少电阻各类,全用10K的吧,10V/10K约1MA*100提供100MA左右电流问题不大,后面可以用小些的比如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