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已经这么白菜价了?

楼主(2014-10-07):
今天无意间看到,手机无线充电板已经做到18块钱包邮了?我记得以前貌似要一两百的啊~
刚好我和我老婆手机都支持QI无线充电,正在纠结要不要尝试一下~

有图有真相,链接不上了,自己搜索去吧,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
就是一个线圈按某频率(估计20KHZ以上,百HZ以下)通电。

网友:
这个东西做出来容易,做好不易

网友A:
山寨很危险,把手机放电磁炉上就可以无线充电了。

网友B:
促销活动价是有可能的,这个东西要是山寨的话,成本可以很低!555方波+mos驱动+线圈(加补偿电容)=无线充电,至于安不安全或者充电效率那就天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促销活动价是有可能的,这个东西要是山寨的话,成本可以很低!555方波+mos驱动+线圈(加补偿电容)=无线充 ...

QI应该不能用555山寨,  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是有通讯的.

不过这个东西怎么说,我的S4也有,  买回来用了几次就丢开了.

就是图新鲜而已

网友:
原理跟ZVS的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I应该不能用555山寨,  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是有通讯的.

不过这个东西怎么说,我的S4也有,  买回来用了几 ...

额,不用通信也行,QI说白了相当于一端发射,一端接收,重点是电能的传递,至于通信什么的可以不用吧!!楼主的十几块的已经算比较贵了,看看这个图片,这可能有通信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搞个变化的磁场在这里 核心的东西就是个线圈   成本 能高哪里去啊

楼主:
qi需要通讯的吧,至少充满的时候需要停下来吧?

网友:
这东西,可靠吗,充电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这东东看到就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不用通信也行,QI说白了相当于一端发射,一端接收,重点是电能的传递,至于通信什么的可以不用吧!! ...

QI不通信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
山寨的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这玩意辐射不小,我是不用,天天对着电脑就够难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I不通信是充不了电的

额,好吧,我弄过这东西,但是不是用来给手机充电,而是用来搞无线传电能的,没有通信,初级线圈发射电压和次级线圈的接收电压设置好了还是能充电的;上面这个图片中的套件有通信的东西吗??现在手机改装的时候直接加一组QI次级线圈,最多再加点整流滤波电路,所以不太可能有通信电路,而且手机的电池及充电部分有电源管理,没必要还整通信吧,正规的QI标准确实需要通信,但是就这种山寨货类型的东西不太可能有通信!!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好吧,我弄过这东西,但是不是用来给手机充电,而是用来搞无线传电能的,没有通信,初级线圈发射电压 ...

原理都是线圈互感, 但是QI的的确要通讯的,不通讯,直接就关断互感.
如果没有通讯,那肯定兼容性十分差的,充一会又断开,充一会又断开.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玩意十几块就别尝试了

网友:
安全第一,竞赛时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很危险,把手机放电磁炉上就可以无线充电了。

你这个思路比较好。。。

网友:
这个高大上的东西,马上就平民化了

网友:
Qi应该是芯片降价,对付英特尔的标准,英特尔无线充电标准明年量产。so。。。。

网友:
Qi这个标准,距离是硬伤

网友:
万能的淘宝。都把大家网死路上逼啊。

网友:
这个效率高吗?

网友:
这也就是图个新鲜

网友:
这个价钱的东西,里面的电路你可以自己想象下他是什么,或许还没有你自己做的好呢。

网友:
无线充电就是玩个新鲜,不出一月就会丢一边吃灰去了。在咖啡厅、车站这些公共服务场所应急还差不多

网友:
花一百多买过一套无线充,要对准位置发热厉害,用一段时间扔角落吃灰了

网友:
看着就不敢用...

网友:
这个辐射厉害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手机无线充电意义不大

网友:
手机无线充电有乜意义呢~~甘慢~~~

网友:
买了一个楼主位的东东,拆开里面有324和430,应该是有通讯的

网友:
要稳定充电并解决发热问题可不容易吧

网友:
效率怎么样

网友:
还不如有线充呢,这个充着手机就没有办法玩了,有线充时还能玩呢,这个要玩的话还不如有线充方便呢

网友:
这个损耗大,效率又没有直冲高,只是个无线卖点,其实不实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个QI的,Lumia925需要个背壳

网友:
看着还行,用就不敢用了

网友(2014-12-25):
效率很难到70%

网友:
坛里有个专门做无线充电方案的, 也不出来讲一下, 估计就是他做的吧

网友:
取了铁芯的变压器

网友:
无线充电不简单,可靠性需要考验

网友:
什么东西只要是Made inChina 就必定便宜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效率怎么样

网友:
不懂别喷~肯定有通信的。没负载的时候不是发送的(间歇检测),充满了也要检测。

网友:
反正淘宝上便宜的东西就是不太敢用,宁愿贵点也不愿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小的电子产品,水太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

网友:
太便宜的都不敢买~

网友:
其实就是个迷你电磁炉,

网友:
什么原理?买个试试

网友:
不知道充点效率怎么样

网友:
等着楼主尝试完以后的结果再说。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B:
额,好吧,我弄过这东西,但是不是用来给手机充电,而是用来搞无线传电能的,没有通信,初级线圈发射电压 ...

人家说了Qi不通讯是不能充电的。重点关注“Qi”好吧。言下之意就是符合“Qi”标准的无线充电方案。涉及需要握手,需求端发射包含充电请求、自身能量需求等信息的数据包。接收端解析后对应调整发射能量。

而不符合“Qi”标准,自然用个振荡线圈就能传播无线电能了。

网友:
我觉得放在车上磁性手机支架的后部,无线充电兴许还有点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
无线充电真的电有必要吗?
我觉得除了有防水需求的产品外,其它的用无线充电都是瞎掰!

网友:
楼主知道是谁家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