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RS232窃电实现RS485中继的转换器

楼主(2014-10-07):
  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利用RS232口窃电,无需外接电源,同时实现RS-232/RS-485转换和RS-485/RS-485中继,可以突破传统RS-485的距离和节点的限制!
485A2+型中继转换器的特点在于:1、同时带2路RS-485口及端子板,而且这2路RS-485口还具有中继的功能。这样既可以作为RS-232/485转换器的同时还可以作为RS-485/485中继器;2、无需外接电源; 485A2+具有无源转换器485A的全部性能,集转换器与中继器的功能和优点于一身。  专利号  201420502117《一种带中继功能的串口转换装置》

网友A:
窃电?是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窃电?是供电吧。

是“窃电”,也是“供电”。因为RS232口本来不是向USB一样有电源信号的。利用设备的RS-232口窃电,这个RS-232口本来就是一个要接入RS-485总线的节点。

网友:
波士。。232转485的东西垃圾的不想说,还那么贵

网友B:
怎么中继,232转485只需要一个232口,后面的中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中继,232转485只需要一个232口,后面的中继呢?

后面的也这样,一直这么传下去。。。。。。

网友:
原理就是电脑的RS232 IO端口的电平比较高,多个端口的电压集中一起用稳压管限压后使用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485本来就可以组网,为什么还要中继器,这不是浪费资源吗?

网友:
窃电应该是一种噱头,不过想法很不错。有些场合还是用的

网友:
顺便问下这款带隔离功能吗?

网友:
以前用波仕  不过现在都不用了 价格高 而且质量跟别的咋牌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