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和批量包括制作,大家都给的的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4-10-07):
我在学校里时候打样焊接都是图给他们,那样什么就不用管,现在开始做产品,发现这样很容易把资料泄露出去了,请问你们给的是什么文件?比如说:PCB打样给GERBER文件,焊接给的是什么文件?请问

网友:
不清楚,焊接应该给个demo以及丝印层的文件吧

网友:
贴片焊接,给个坐标文件,给个丝印就OK了吧。

网友:
嗯嗯,给坐标文件丝印和BOM就行
不过复制PCB真的不是难事,只要人家盯上了

网友:
做PCB的厂家不会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因为不是同行。

网友:
就pcb文件就可以的了。原理图这可以不给的。

网友:
我们打板一般是直接给的PCB文件,贴片的时候贴片厂要求给Gerber文件。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pcb文件

网友:
PCB厂给GERBER。
贴片厂给丝印层图片,pdf格式,标示一定要清楚无歧义。需要的话顺便给坐标文本文件。

网友A:
给板厂是GBR或者ODB++

焊首板给BOM和丝印图
批量给生产部BOM+丝印图+制作好的座标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板厂是GBR或者ODB++

焊首板给BOM和丝印图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抄板完全没有难度的啦,

网友:
做PCB的厂家不会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

网友:
我们现在还是给PCB图纸的

网友:
焊接我一般是给元器件丝印图和阻容感值图就好了。这个总归要给出去的吧,人家抄你的有必要吗?

网友:
正规给gerber,PCB源文件也行。

网友:
当然Gerber文件了

网友:
做PCB应该不会成为你的对手的,PCB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PCB厂家来说,若有GERBER就帮给检查无误后的GERBER文件(要做出来的全转出来,不做出来的不要转出来,例如:所有的丝印层,所有的线路层,所有的阻焊层,钻孔层,外形层);实在没有GERBER就帮给PCB原文件(不需要BOM清单,不需要原理图)

板厂生产板子,一般只会关注是否符合工艺制程能力,是否有断短路的情况;不关注板子的实际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