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长距离通讯选用哪种调制模式?

楼主(2014-10-07):
开阔地期望距离200米,通讯速率 100Kbps, 433MHz频段。螺旋弹簧天线
如果达不到可以降低到100米、50Kbps。

模式里有 OOK、2FSK、2GFSK、4FSK、4GFSK。

目前使用2FSK模式100Kbps的速率下超过5米就不稳定了。

网友A:
肯定匹配没有调好,不可能这么短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匹配没有调好,不可能这么短距离的

设置需要有注意的地方吗?
买的是成品模块,随模块带的演示例程 在1Kbps的速率下距离是很远的。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般选择2GFSK,速率越高,通信距离肯定会越短

网友A:
输出功率多少?  1kbps很远是多少啊,2fsk灵敏度下降不可能这么厉害吧
估计设置参数有问题,带宽有相应调整大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多少?  1kbps很远是多少啊,2fsk灵敏度下降不可能这么厉害吧
估计设置参数有问题,带宽有相应调整 ...

功率用的是默认值,应该是20dbm
下面是设置截图,请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1Kbps 估计有几百米

网友A:
看了截图,前两部分的参数设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GPIO设置?

买的模块是否带RF_SWITCH, 如果带了,参数设置哪里要选择好GPIO控制SWITCH的方式,不然射频通路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截图,前两部分的参数设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GPIO设置?

买的模块是否带RF_SWITCH, 如果带了,参数设 ...

带SWITCH的,对应的gpio也设置过了,示波器抓取的波形也证明gpio工作了

网友B:
比蓝牙还不如。。。
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GPIO设置是高电平为发射还是低电平为发射? 别搞反了,一般RF SWITCH 是低电平一端通行
其他的也想不出原因了,最好有频谱仪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最近也要用,关注一下。

网友:
我们刚开始使用,还没有测试通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蓝牙还不如。。。
你觉得可能吗?。。。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前面说了,问问设置应该注意哪些地方、设置是否出了问题。
我说过芯片差吗?我说过比蓝牙差吗?我说过不是我的问题吗?

网友C:
100kbps 的话 看什么环境 什么天线了! 好的环境下200米是有可能的 这个我都实际测试过! 你用的是SPI模块吗?

网友:
楼主SI4463的中文资料或者编程资料或者有51或AVR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bps 的话 看什么环境 什么天线了! 好的环境下200米是有可能的 这个我都实际测试过! 你用的是SPI模块 ...

是SPI模块。目前用单股铜线做天线,能达到50米的样子了。螺旋弹簧天线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PI模块。目前用单股铜线做天线,能达到50米的样子了。螺旋弹簧天线还是不行 ...

那我觉得很正常,天线对无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空中速率100kbps,还用的是SPI的模块!无线模块硬件很重要,软件驱动这块也是很重要的!我测试的是模块是SI4463透传模块,棒状天线,马路上,100kbps空中速率,距离目测300-500米吧!

网友:
5米是太近了,蓝牙有100米的

楼主(2014-11-11):
后来换成17cm单股铜线做天线,距离增大到80米的样子(100KBPS),因为是给客户做功能样机,距离也够了。就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目前客户还没有反馈

网友D(2019-06-30):
引用 网友C:
100kbps 的话 看什么环境 什么天线了! 好的环境下200米是有可能的 这个我都实际测试过! 你用的是SPI模块 ...

方便你的发送和配置的文件发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通信距离也比较短,大概30米左右,10k的速率。
指点一下有哪些参数比较关注的,谢谢!

网友:
不可能这么短吧,问厂家吧

网友:
测测输出功率先

网友E:
这芯片我比较熟,700kbps 使用pcb天线都能到70米,好好检查自己的射频电路和天线,肯定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我比较熟,700kbps 使用pcb天线都能到70米,好好检查自己的射频电路和天线,肯定哪里有问题。 ...

买的成品模块,没有自己设计电路板,可能出现问题的就说不准。
反正是验证demo,后来就没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你的发送和配置的文件发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通信距离也比较短,大概30米左右,10k的速率。
指点一下有 ...

配置都是基于例程的,没修改。
先把天线换成长导线看看,不用螺旋天线或者陶瓷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都是基于例程的,没修改。
先把天线换成长导线看看,不用螺旋天线或者陶瓷天线 ...

使用WDS算

网友:
配置的哪些参数是对距离比较有影响的,象接收端的滤波器,频偏这样的参数需要去修改吗,还是只需要用WDS生成的就可以呀?
谢谢了

网友E:
100kbps建议用4FSK,WDS参数可用,重点放电路和天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0kbps建议用4FSK,WDS参数可用,重点放电路和天线上。

2FSK和4FSK对传输可靠性上有很大的不同吗?
还有一个我发现在接收一个数据包出错后(还没有收到数据,应该是芯片在侦测导前码,同步码这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比如是重新初始化芯片,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kbps建议用4FSK,WDS参数可用,重点放电路和天线上。

你这里的100Kbps是WDS的那里填的吗?
在 Data rate里填100K的话,实际在寄存器中的值是1000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FSK和4FSK对传输可靠性上有很大的不同吗?
还有一个我发现在接收一个数据包出错后(还没有收到数据,应该 ...

高速用4fsk好一些。WDS配置参数仔细看看资料,这个几句话讲不好。4fsk的话,符号速率是50ksps,每个符号编码2bits,也就是100kbps了。用手机上网不方便,资料都在电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速用4fsk好一些。WDS配置参数仔细看看资料,这个几句话讲不好。4fsk的话,符号速率是50ksps,每个符号 ...

把速度调低后,换了天线,可以到8 90米了
然后改成4FSK,在wds里把速度调成100kbps后,距离又只有30米左右了。
还碰到了一种情况:在正常发送接收情况下,接收端收到数据后,立即返回原数据,转为接收后,发送端立即断电后,然后发送端再上电,接收端有一定的概率,中断不拉低
暂时未查出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速度调低后,换了天线,可以到8 90米了
然后改成4FSK,在wds里把速度调成100kbps后,距离又只有30米左 ...

先用仪器测一测指标,没有仪器的话就别玩射频了,找别人买现成的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