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反并联二极管,怎么可控整流?

楼主(2014-10-07):
RT,看图,IGBT并联了二极管,怎么可控整流?我的理解是,如果可控的话,IGBT导通时有两相短路,消耗很大。

楼主:
沙发,本人新手

楼主:
左边是三相输入,右边是整流输出。

网友A:
哪里说得这个电路可以可控整流?

网友B:
这个电路哪来的?怎么可能会可控整流?IGBT的导通压降一般3V,二极管压降一般1.5V,电流傻啊,会从IGBT走?

网友C:
主动整流都是正向流动,反向不流动。/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哪来的?怎么可能会可控整流?IGBT的导通压降一般3V,二极管压降一般1.5V,电流傻啊,会从IGBT走? ...

书上三相可控整流的图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IGBT都会反并联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说得这个电路可以可控整流?

我从一个产品的原理图看到的,非常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整流都是正向流动,反向不流动。/

那该电路可以整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电路可以整流吗?

可以,要主动控制就可以啊。电机反转的时候就是发电的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一个产品的原理图看到的,非常不解。

你看到的可能是PFC或逆变电路。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直接将380V接到变频的输出端,变频有电,(LED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三相可控整流的图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IGBT都会反并联二极管吧。

你这是可控硅,不是IGBT

网友:
逆变倒是可以

网友:
也就是左边是直流,右边出交流

网友:
这是PWM整流器,西门子一般称呼为“有源前端Active Front End AFE”,具体内容baidu《PWM整流器及其控制》(张兴,张崇巍)
有回复说二极管压降小于IGBT压降,不走IGBT,实际不是这回事,IGBT导通的时候,二极管承受的是反压,上正下负,不会导通的。
这个电路必须要注意一点,输入三相是需要串联电感限流和储能的。

网友D:
LS正解,这个是三相全桥PFC,三相输入都有储能电感。

网友E:
这是标准的VSI,可用于光伏逆变,风力发电,变频,SVG,APF等。

网友:
过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
有电感的电路时正解!通过igbt控制让电感储能有电压,来提高或降低网侧的电压值,达到直流侧电压可控!

网友:
搜 三相单位功率因数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可控硅,不是IGBT

噢,是晶闸管,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正解,这个是三相全桥PFC,三相输入都有储能电感。

是的,前段接了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标准的VSI,可用于光伏逆变,风力发电,变频,SVG,APF等。

这么多英文,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英文,不懂啊

多看看电力电子方面的书,里面都有介绍,目前工业上用的最多的交直变换结构。

网友:
可控整流意义在于可以增大PF。使用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同相也是正弦波!

网友:
哪里短路了?

楼主:
比如说上面中间的那个管子导通,如下图。不过经过上面的讨论,我好像明白了,前面还有电抗器

网友:
第一只通,第二只就不会通的。

网友:
典型3臂电路,6只反接的二极管是续流管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带并联二极管的只能升压,有这个续流二极管,即使IGBT不动作,直流电压也是不可控整流后的电压了

网友:
那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
这就是个逆变全桥,即可逆变也可整流,通过电流方向控制就可以做到。四象限逆变器,就是这个原理。可从电网抽取能量,也可以向电网回馈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