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仿真断点处的程序是否执行

楼主(2014-10-07):
我想请教大家,断点处的程序是否执行???   断点处    是执行完再停止,还是   到断点处就停止了!!!     谢谢!!!

网友A:
这玩意仿真及其缓慢

网友:
是到断点就停止

网友:
当然是断点处停止,下一步才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仿真及其缓慢

是吗???我用着还可以吧!

网友B:
一般都是到断点处停止等待运行,AVR Studio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到断点处停止等待运行,AVR Studio 没用过

这样啊!!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