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不同时间输出两路相同的PWM

楼主(2014-10-07):
430型号为msp430f110,项目要求,在输出两路PWM,但是两路之间的间隔为18ms,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表示从没搞过,但是也想学习下!

网友:
TI的例子里有啊

网友:
msp430f110这个型号没见过,不过我用的是msp430f5438a里面有个Timer_A模块,可以输出PW波。

间隔的话弄个定时器就行了吧。

要求说的不太清楚

抛砖引玉

网友(2015-01-31):
定时器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