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PI 接口LCD,调试程序用(已解决)

楼主(2014-10-07):
大家好,最近用单片机AD采集数据,然后实时解析。
解析算法,运行比较快,用串口显示调试信息,会受到影响。
打算用一款SPI接口的LCD,这样速度会比较快,求推荐型号。
或者是其他的有效方法。

系统是电池供电,与PC通过usb接口连接,会影响AD的采集电压

主要是求一种通信速度比较快,然后不影响当前系统供电的
方法。

我能想到的方法:蓝牙,无线,先存在flash中或者ram中,等等。
但是具体的速度不知道。

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或者是

怎样才能与PC相连,但是单片机AD部分的参考电压和参考地,不受外部影响。

网友:
5110那种不就是吗

网友A:
JLX12864G-086-P,用过这个,spi接口,还可以吧,淘宝上的

网友B:
你用带USB口的单片机,比如STM32 用CDC类,上传电脑500kB/s,差不多够了吧

网友C:
ST7920的12864有串口模式可以调试。另外你可以用SPI接口外扩一张SD卡保存数据。保证采集时间可以足够的长。采集完以后,SD卡直接插到电脑上读取数据,当然了需要有文件系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带USB口的单片机,比如STM32 用CDC类,上传电脑500kB/s,差不多够了吧

500kB是字节,还是bit?

网友:
是传输到电脑的有效数据字节,不是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7920的12864有串口模式可以调试。另外你可以用SPI接口外扩一张SD卡保存数据。保证采集时间可以足够的长。 ...

请问,在稳定使用的前提下,这个速度,最快得到可以达到多少?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在稳定使用的前提下,这个速度,最快得到可以达到多少?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 ...

sd卡的速度是足够的,最差的SD卡也能到10M/S吧。看你用的MCU能到写到多快的速度了。另外如果速度真的要求很高,可以考虑USB隔离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X12864G-086-P,用过这个,spi接口,还可以吧,淘宝上的

请问,用这个LCD的时候,SPI速度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带USB口的单片机,比如STM32 用CDC类,上传电脑500kB/s,差不多够了吧

CDC 虚拟串口通信协议,感谢推荐。
能给指点一下,
单片机AD采集,参考地和参考电压不受外部干扰的方法吗,
通过usb接口接到PC上之后,AD采集会受到干扰。

网友:
没有像你这样用过,这里有张时序图,你可以计算下。如果你的AD采集很快,比如说每秒1000个数据,而你想把这个数据显示在lcd上,你也看不过来啊。你可以采个几秒,然后整体传到pc上啊。论速度肯定片内ram最快了。

网友:
5110 简单便宜

楼主:
SCK是130ns的话,1us=1000ns,1ms=1000us。
SCK的频率就是1000000000/130 hz 大概是76Mhz
感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的速度是足够的,最差的SD卡也能到10M/S吧。看你用的MCU能到写到多快的速度了。另外如果速度真的要求 ...

USB隔离通信,能够详细说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隔离通信,能够详细说说吗

就是加一个光耦做隔离吧!感觉不是太好,就是楼上给你推荐的那12864不错。用着效果很好,还有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加一个光耦做隔离吧!感觉不是太好,就是楼上给你推荐的那12864不错。用着效果很好,还有字库 ...

这个光耦,也需要高速的光耦吧,开关时间长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光耦,也需要高速的光耦吧,开关时间长的,不行

肯定的噻!可以使用TLP250,应该满足要求,据说TLP250是10M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光耦,也需要高速的光耦吧,开关时间长的,不行

就用一个12864的LCD就行了,SPI接口,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隔离通信,能够详细说说吗

淘宝有现成的USB隔离的设备卖比如下面这个,虽然是隔离的但是他的供电是DC/DC隔离的,需要注意一下,是否会引入干扰。店主好像也在论坛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6hsqqtce98#detail

网友:
ST7920我现在用的挺好。速度绝对够快,串口模式

网友:
LCD一般都有并口的,应该更快吧。

网友E:
你对速度有什么要求吗?多少点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对速度有什么要求吗?多少点阵的?

我现在用的是115200bit/s的串口,程序受到了影响。
感觉至少应该是串口的10倍以上吧,
115200bit/s 对应的是14400 byte/s的速度。
那么1000000 us的时间传输1440字节。
一个字节的时间是694us。
所以要求速度至少是60us显示一个字节吧。

最好能够6us就显示一个字节。

网友F:
ST7565的液晶,我在AT91SAM9260上试验了12MHz的频率。

网友G:
能受到PC干扰,您应该考虑的是您电路的设计了,曾经用过24BIT@10Hz,16BIT@3MHz都不会受PC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受到PC干扰,您应该考虑的是您电路的设计了,曾经用过24BIT@10Hz,16BIT@3MHz都不会受PC干扰 ...

能给指点一下不,或者给个参考电路,电路设计没有经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给指点一下不,或者给个参考电路,电路设计没有经验,

电源去耦很重要,模拟量输入要抗混叠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去耦很重要,模拟量输入要抗混叠滤波

有没有具体的课参考电路。

网友:
嫌串口慢,你刷LCD能快吗?快了更看不清了。
串口虽然慢,可你发过去了 ,就打印在屏幕上了,你可以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7565的液晶,我在AT91SAM9260上试验了12MHz的频率。

你好,12Mhz 是指的SPI CLK 吗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855023376
这款是50MHZ的 SPI TFT,2.8寸的,320*240点阵。

可以用吗? 4线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去耦很重要,模拟量输入要抗混叠滤波

你好,有相关的书籍或者资料,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2068662581.2.klk8e6&id=40855023376
这款是50MHZ的 S ...

普通的单色液晶,就行,这个功耗估计也不小

网友I:
1.首先问一句为啥一定要用串行SPI口呢,大家都知道并行的速度比串行快,2.AD的值是想在屏上实时显示还是想在电脑上实时显示呢?3.AD值显示出来是想用一个数字来实时表示还是用波形?4.了解一下精度和实时度,然后考虑一下人眼能够识别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单色液晶,就行,这个功耗估计也不小

单色屏串口的我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首先问一句为啥一定要用串行SPI口呢,大家都知道并行的速度比串行快,2.AD的值是想在屏上实时显示还是想 ...

不用并行的原因是,只是作为调试用,代码通过了,就不用了

网友:
串口+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