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wifi都不加密,可以完胜GPS

楼主(2014-10-07):
       打开我刚刚买的安卓平板的地图,连接到我的WIFI,根据IP地址马上就准确显示了我所在的位置。可是等我带上汽车上路打算导航,却总是提示“无法连接到网络”,根本无法导航。如果大家把自己的wifi都不加密,我就可以一路导航了,完胜GPS,至少在城市里。
     或者有一种WIFI可以加密走流量的信息,但是对IP地址就像SSID一样不加密?   或者有一种技术可以对现在加密的WIFI读出IP?
   如果大家都把WIFI的SSID改为自己的互联网IP地址就可以实现了。或者在SSID后括号加上IP即可。当然现有的地图软件的接口程序也得改改。就是读SSID后面括号内的数字就当是读出了真的IP地址。再加上根据WIFI信号强度来计算附近距离,不比GPS准确才怪。

网友:
IP地址大部分都是动态的,怎么会准确定位呢

网友:
偷偷告诉你,买个联通卡,装在手机里,手机开放热点WIFI,这样都无法定位,我的是IPAD4,杯了个具

网友A:
wifi定位根本不是根据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定位根本不是根据IP……

不完全是。百度地图在平板上用,共享宽带通网络,基本能定位到楼。手机的话如果有基站ID(即,连上GPRS或3G或4G),则用的基站ID,否则只能用IP了。IP只能在城市里面用,出门还是得GPS。

像诺基亚手机,Here地图我怀疑内置了基站数据,不连网关闭GPS,也能定位到基站附近,但也只限于部分城市,城郊就不行,没有基站数据(连网仍然可以定位)。不过一般没必要了,诺记的WP8手机冷定位最长20秒,热定位一般3-10秒,室外(窗户边上)根本不用连网的,且基站数据精度不高,用处不大。至于国产Android,定位基本都是垃圾,去年用的联想,冷定位没有半小时定不上,热定位也得十来分钟。

网友C:
你就不当心米国人根据你的WiFi定位给你扔个炸弹??

网友:
这东西不靠谱的。那天我把无线路由移一个室。是不是就不准了。

网友:
加密也一样,定位根据wifi ap的MAC和ssid。

网友:
我记得wifi定位用的是MAC

网友:
这加密了都不安全,不加密天下不乱了

网友:
手机用百毒地图还是不错.这次回老家,全程测试,基本满意,主要问题是立交桥的上下层不能正确分辨.与地图道路实际比较不超过5米.

网友:
手机开这3G上网地图也能定位啊,不一定非要WIFI

网友:
野外只能靠3G

网友:
应该是通过MAC定位的吧……………………

这个不需要wifi不设密码,只要别隐藏SSID就成

网友D:
其实我想说,当你长期开放wifi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定位方便了,而是好多邻居都不开办宽带服务了。。。

网友:
呵呵,如果不加密,WiFi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你用他人的,他人再用他人的。呵呵,绕口令似的。

网友:
WIFI定位靠基站吧?不是很懂,应该不是很准呀。

网友:
城市免费wifi 已经开始普及了。。。估计三年后,大家都可以免费wifi定位了。。

网友:
不是很准确吧。

网友:
会不会根据注册信息定位?

网友:
哪儿有那么多Wifi给你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说,当你长期开放wifi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定位方便了,而是好多邻居都不开办宽带服务了。。。 ...

2011年秋,老张家破人亡!为报复社会老张在天通苑某高层公寓租了房,申请联通百兆宽带数条,桥接后通过wifi广播出去,不设密码,ssid叫”universe”。三年间老张在楼宇各处增设ap,调节信号,固定蹭网用户已有300多人,老张感觉时机到了,昨晚八点半果断关闭连接,整个小区嗷的一声!大仇得报!啊生活。(@大咕咕咕鸡 )

网友:
理论可以 实际很难实施 蹭网的虎视眈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百度地图在平板上用,共享宽带通网络,基本能定位到楼。手机的话如果有基站ID(即,连上GPRS或 ...

ip定位是胡扯。本来就是用wifi的MAC定位的。

当你同时开着gps和wifi时,google会收集你周围wifi的mac地址,当这个数据量非常大时,就可以用来定位了。(这也就是为啥ipod touch这种没手机网,也没gps的东西也能定位的原因)

你说的根本不是冷定位,是辅助下的冷启动。完整的星历20秒钟根本下不完,没有辅助没法定位的。

网友F:
我拿着ipad(wifi版)没连接上wifi百度地图都能定位,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北京公交车上的WiFi大部分是摆设,不能用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

网友:
GPS要全球覆盖,就算不在太平洋,在那些个农村还是定位不准的……

网友:
WIFI定位会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定位是胡扯。本来就是用wifi的MAC定位的。

当你同时开着gps和wifi时,google会收集你周围wifi的mac地 ...

你牛B ,我做个局域网,MAC=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2,=====,照样能定位。准确说,所有电子地图都会向服务器发请求,服务器解析的不是你的MAC,而是你经过一堆路由之后连接到服务器的IP包头的源IP和源端口(记住这是路由器的源NAT功能),然后百度地图会把该IP数据库对应信息返回给你。靠MAC?我觉得你在搞笑。别告诉我你不懂TCP/IP,别告诉我你不知道MAC地址可以随意改。
对不起,我说的定位就是冷定位。诺基亚,IPhone,S3,这些手机的GPS定位都非常快,冷启动定位都不超过20秒。没用过不要认为不存在,要是我告诉你,热启动只要5-10秒呢?你告诉我冷启动20秒和热启动8秒的区别?我没有连任何网,打开手机,GPS是关的。只有打开地图软件,GPS才会打开。高铁里面定不了位,屋子里面不靠窗也定不了位,这可不是热启动吧。再一个,我从来不下载星历。自从换了诺基亚,我从来没有为GPS发过愁。

我曾经认为我很自以为是,但是我发现了比我还要自以为是的人。我就是做计算机的,软硬件都做,网站也做过,这些东西我自认为比你要更了解一些。哪些信息能用上,哪些用不上,我应该比你更清楚一些。当然你说你是天才是专家,我认错,我向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牛B ,我做个局域网,MAC=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2,=====,照样能定位。准确 ...

其实,人家说的是对的。 现在,像Google,百度,都有自己的采集车,天天转着去采wifi数据, 车上装有精确的定位系统,可以反算wifi的位置,他们识别的wifi,就只靠mac,不用联网。 这个信息会进入他们数据库,然后提供给手机服务商,用来辅助基站定位。

另外冷启动永远都是大于30秒,不然没有星历。 其他的都是温启动,或者热启动,那些都是有辅助信息的。 有些信息是事先存在本地的,有些可以是服务商提供的。 现在大家使用的高通的芯片,都已经把这些东西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人家说的是对的。 现在,像Google,百度,都有自己的采集车,天天转着去采wifi数据, 车上装有精确 ...

+1
GPS的原理就决定了定位时间。

网友:
每个人的WIFI都不加密,这种情况还不如每个手机基站都免费提供WIFI信号来的实在,这种情况我相信不久会出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牛B ,我做个局域网,MAC=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2,=====,照样能定位。准确 ...

skyhook

另回LZ 我不认为这能完胜GPS

楼主:
引用 网友H:
skyhook

另回LZ 我不认为这能完胜GPS

想想当年蜂窝电话是怎么打败了卫星电话,你就应该有信心WIFI定位可以战胜GPS,至少在城市里。WIFI还有一个根据强度计算近距离的功能,或者叫室内定位功能。

网友:
最近买的联想手机就有类似的wifi定位技术。

网友:
出了城市Wi-Fi定位就不好用了吧,Wi-Fi信号少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现在wifi在农村还是少啊

网友:
wifi定位是根据mac,不需要连接上wifi

网友:
楼上正解,和IP地址没关系

网友:
1. wifi定位不是读IP,2.wifi定位不需要链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百度地图在平板上用,共享宽带通网络,基本能定位到楼。手机的话如果有基站ID(即,连上GPRS或 ...

连接时会自动获取附近基站的信息,然后计算出自己的坐标来,不用内部存储

网友:
开车在马路上应该很少能收到wifi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牛B ,我做个局域网,MAC=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2,=====,照样能定位。准确 ...

1、是根据无线路由的mac地址定位的,并不需要连接到此wifi就可以定位。你做的局域网并不影响定位,因为城市中有大量的无线路由和AP存在。
2、我把手机GPS关闭不插sim卡,开飞行模式(这是为了保证手机网络被完全关闭),强行打开wifi(连接到wlan),挂VPN一样能定位,能解释一下这是为啥么,看IP的话我在美国。
3、WP、IOS、安卓我都用过,这是都是有辅助的GPS,完全冷启动不可能20秒,如果你看过GPS原理相关的书籍就会明白的。另外现在的A-GPS技术很牛的,只要你不是移动上千公里,离线辅助数据能用一个星期到半年(不同的离线辅助技术有效期是不同的,例如我最熟悉的ublox的离线辅助数据一次下载就能使用半个月)。
4、我不觉得我哪里说的牛B了,我只是把我所了解的地方说出来,我不了解的地方我会老老实实承认不懂哈。至于我说的是对是错,我想很多做过相关东西的坛友都会知道的。

网友:
好像好高端的样子,学习一下

网友:
WIFI是靠MAC定位

网友:
如果wifi店铺起一个名字更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1年秋,老张家破人亡!为报复社会老张在天通苑某高层公寓租了房,申请联通百兆宽带数条,桥接后通过wi ...

这个真心狠

网友:
wifi 定位这也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想当年蜂窝电话是怎么打败了卫星电话,你就应该有信心WIFI定位可以战胜GPS,至少在城市里。WIFI还有一 ...

这东西已经有了...未来是有可能

随便发篇文章吧..

网友:
开个手机流量多大的事。。。

网友:
wifi不加密太不安全了

网友:
不会的,毕竟WIFI距离太短

网友:
就算有信号,也得一直切换

网友:
广州的路由拿到北京用,利用其wifi定位后显示依然还在广州,但手机用GPS定位后再用wifi定位就正确的定在北京了。WIF定位用的是MAC,不是IP。
只要有GPS就不要说什么不下载星历,星历是GPS信息里自带的,gps模块会自己下载,然后存下来下次开机定位用,这就是老GPS机需要空旷地方开机24小时的原因。A-gps就是靠GPRS辅助下载星历,结合基站,加快定位。
wifi定位的前提是必须知道wifi本身的准确位置,而这个位置还是要靠GPS获取。拿wifi取代GPS是痴人说梦,野外你给我定一个看看,wifi定位的优势在于市内和室内,尤其是室内,那才是wifi定位该发挥特长的地方,室内定位做到厘米级目前最有谱的就是wifi

网友:
思路是比较新的,可以这考虑的

网友:
WIFI定位的原理就是扫描周边AP的MAC地址,提交给定位服务器,定位服务器返回经纬度,图片就是某地图APP进行WIFI定位时提交给服务器的数据,定位精度在50米以内

网友I:
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网友:
行不通吧,没有WIFI的地方,像高速路啊什么的直接杯具,就不要说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了

网友:
这东西不靠谱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什么软件抓的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当心米国人根据你的WiFi定位给你扔个炸弹??

防區外投射武力以戰斧單價為例要57萬,需要突防的jdam要2萬,無人機搭載的地獄火2.5萬,以上的都是美金。親你值得這個價嗎??

网友:
开车的时候每过一点就重新连接wifi,速度也不快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防區外投射武力以戰斧單價為例要57萬,需要突防的jdam要2萬,無人機搭載的地獄火2.5萬,以上的都是美金。 ...

额,万一老美情报失误,认为你是神马IS首领神马的也不一定啊,这多年了,老美误炸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软件抓的数据.

charles,我觉得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
都不加密 运营商有脾气了

网友:
高速上哪找wifi?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额,万一老美情报失误,认为你是神马IS首领神马的也不一定啊,这多年了,老美误炸还少。。 ...

你还带手机在身边?太危险了!什么时候手机信号被老美追踪到被误炸就惨了,赶快扔了手机!

网友:
我手机只要开wifi,在深圳基本上是秒定,反而是开gps,得等上个一分钟左右,我用的百度地图,感觉百度地图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还带手机在身边?太危险了!什么时候手机信号被老美追踪到被误炸就惨了,赶快扔了手机! ...

额,手机没电话卡,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东西已经有了...未来是有可能

随便发篇文章吧..

看了原文,感觉很高深。可否帮翻译重点部分到中文,以供大家分享。

网友:
都不加密,是正道!!!!!

网友:
“mac对应实际位置”的数据应该很大吧,感觉不会是程序内置。

网友:
wifi都是IP定位的吧  根本不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原文,感觉很高深。可否帮翻译重点部分到中文,以供大家分享。

抱歉,本人大学本科二年级,数学不精,内容我也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里面有个MDS的降维方法鄙人不太明白。

其实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将不同信号源(不一定是Wi-Fi)的RSS(信号强度)看作一个向量,通过比较向量的角度来匹配。
文中阐述了两种收集Fingerprint Database(信号指纹数据库,就是一种记录信号与位置关系的数据库)的方法,一种是人工傻傻的挨个位置去测量,另一种是根据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人的步伐使用机器学习自动测量。(后者我看不大懂,知识储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本人大学本科二年级,数学不精,内容我也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里面有个MDS的降维方法鄙人不太明白。

      室内是用指纹,室外都是用三角定位。 wifi 热点的位置,都是通过SLAM算法算出来的。不需要自己测量。
      相关的可以看skyhook的专利。

网友:
人家是根据mac的

网友:
定位跟 wifi 加密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32楼好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1年秋,老张家破人亡!为报复社会老张在天通苑某高层公寓租了房,申请联通百兆宽带数条,桥接后通过wi ...

太丧心病狂了。。。

网友:
wifi切换速度能跟上你开车?敞篷信号好

网友:
到时隐私就木有了

网友:
wifi切换速度跟不上吧

网友:
用手机定位在城市里基本不用开GPS啊

网友:
这个大公司都在收集数据,构建自己的WIFI地图。
你只要用了手机,没有隐私可言。

网友M:
谷歌马上就要放全球的WIFI气球了,免费WIFI不是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谷歌马上就要放全球的WIFI气球了,免费WIFI不是梦

WIFI气球在我朝不用想,当年收音短波里好多吹唢呐的把"敌" 台都屏蔽了

网友:
楼主   小心三大运营商 查你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1年秋,老张家破人亡!为报复社会老张在天通苑某高层公寓租了房,申请联通百兆宽带数条,桥接后通过wi ...

牛X啊,大仇得报

网友:
GPS室内是收不到的

楼主:
如果把大家把自己家的WIFI路由器都增加中继功能,相互中继,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自己的WIFI上网呢?

网友N:
lz本来就是要让平板做导航用,怎么越扯越远了?换个带GPS的平板就好了,莫非各位还要等到世界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百度地图在平板上用,共享宽带通网络,基本能定位到楼。手机的话如果有基站ID(即,连上GPRS或 ...

SDK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本来就是要让平板做导航用,怎么越扯越远了?换个带GPS的平板就好了,莫非各位还要等到世界改变? ...

这个平板是带GPS,可以却一定要在导航时提醒“无法连接到网络”,你要连接无线的话又提醒“连接网络会产生流量,是否确定”。联想B6000,Wifi版。

网友:
想法是好    但是太理想了    弊大于利

网友:
不加密太危险了,弊大于利啊。

网友:
加密的wifi你照样可以获得其mac地址,该地址是不会变的。前提是网络上要有对应mac的地理位置数据库。

网友:
同时gps导航是wifi无法媲美的。gps芯片大厂和小厂的精度,灵敏度会相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当心米国人根据你的WiFi定位给你扔个炸弹??

主要是在我鍋,人命還沒有米國的炸彈貴,米國人也不傻,賠本生意是不會做的,所以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当心米国人根据你的WiFi定位给你扔个炸弹??

炸弹很贵的

网友:
就为了个定位

楼主:
这样吧, 我率先公布我的wifi密码:cptbtptpbcptdtptp。好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到吐葡萄皮,大家都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07):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
不明觉厉,不过百度地图靠网络定位的效果确实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拿着ipad(wifi版)没连接上wifi百度地图都能定位,不知道咋回事

WiFi版没gps?

网友:
如果不加密,WiFi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你用他人的,他人再用他人的。呵呵

网友:
带来的问题会更多

网友:
没这等好事的

网友:
如果大家的银行帐号都不设密码,我就成富翁了,可以完胜比尔盖子

网友:
ip定位用的ip数据库,要经常更新

网友:
前面有网友已经说了,WIFI定位无需SSID和密码的,在尝试连接时候就能定位了。

网友:
感觉不可靠。IP有时候是动态的

网友:
单靠场景做不到吧

网友:
学习一下 好多原理都不懂,。。